充电时电池类型识别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8-05-13):
智能充电器,可以对三节串联镍氢电池和一节锂电池充电,因为他们采用的充电方法不一样!怎么识别两种电池类型?

网友:
每个电池槽放一个开关,如果3个槽都接通了,总电压仅为3V左右,就是镍氢,如果只有一个槽接通,电压有3V左右,就是锂电了。

楼主:
三节串联镍氢电池,是密封在一起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