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使用ponyprog的熔丝位配置问题?

楼主(2008-05-13):
自己参考本站资料做的下载电路(使用HC244,下载软件使用ponyprog2000),开始只下载程序一切正常,后来发现程序是使用内部1M晶振运行的,想改熔丝位。
用ponyprog改MEGA8的熔丝位,变成使用外部晶振,我的下载板上接8M晶振(硬件复位端没有外接电路,但同下载线正常连接,改熔丝位这一步好像就没有成功,具体没有注意看清楚),再编程时报(Device missing or unknow device(-24))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
查看了帮助文档,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说可以忽略,然后如果编程成功就怎么样之类的,但我忽略就编程失败了!
从mega8的数据手册上看ISP方式下是不能访问SPIEN熔丝位的,所以我想也不应该是ISP失效了吧?

网友:
建议使用BASCOM-AVR中的编程功能.

在本栏置顶的帖子中找解救的方法,对于M8讲,如果你的RESET熔丝没有设置错误,通常可以比较方便的解救的.

楼主:
谢谢马老师!
按照置顶的帖子采用信号源直接提供振荡信号方式已经解决了,但是第二次配置还是出了问题,这次采用信号源就不行了,最后换了一块片子,不知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BASCOM-AVR可以兼容我现在自制的下载电路吗?现在下载个去试试!

网友:
关于溶丝位的配置\使用\注意点等,我有专门的帖子介绍,请在本栏顶部的帖子中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