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C 语言下LCD 多级菜单,结构数组中的数字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08-05-14):
参考了一篇文档,其中提到:

根据需求,首先建立一个结构,并定义一个结构
变量KbdTabSt ruct 。结构变量就是把多个不同类
型的变量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组合型变量,构成
一个结构的各个变量称为结构元素。该结构中共有
6 个结构元素,分别是5 个字符型和1 个指针变量,
5 个字符型变量分别为当前及各个按键的索引号,
也就是操作的状态号,最后1 个指针变量指向需执
行函数。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结构数组,在结构数组
里为每一个菜单项编制一个单独的函数,并根据菜
单的嵌套顺序排好本菜单项的索引号,以及本级菜
单项的上、下卷动的索引号和上、下级菜单的索引号。
具体程序如下所述:

typedef st ruct
{
 uchar  KeyStateIndex ;   / / 当前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DnState ;   / /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UpState ;   / /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CrState ;   / /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BackState ;   / / 按下“退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 3 CurrentOperate) ( ) ;   / /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KbdTabSt ruct ;

# define SIZE - OF KEYBD - MENU 55   / / 菜单总长度

KbdTabSt ruct code KeyTab[ SIZE - OF - KEYBD - MENU ] =
{
 {0 ,0 ,0 ,1 ,0 , ( 3 MainJob1) } ,
 {1 ,7 ,2 ,8 ,0 , ( 3 Dsp Point) } ,   / / 第一层
 {2 ,1 ,3 ,8 ,0 , ( 3 DspCurve) ) ,   / / 第一层
 {3 ,2 ,4 ,36 ,0 , ( 3 Dsp Kout) } ,   / / 第一层
 {4 ,3 ,5 ,50 ,0 , ( 3 DisCloseDown) } ,   / / 第一层
 {5 ,4 ,6 ,8 ,0 , ( 3 ModifyPoint) } ,   / / 第一层
 {6 ,5 ,7 ,52 ,0 , ( 3 SetCloseDown) } ,   / / 第一层
 {7 ,6 ,1 ,0 ,0 , ( 3 Cancel) } ,   / / 第一层
 …
 …
 {52 ,53 ,53 ,0 ,1 , ( 3 OkSetCloseDown1) } ,
 {53 ,52 ,52 ,0 ,1 , ( 3 OkSetCloseDown2) } ,
 {54 ,0 ,0 ,0 ,0 , ( 3 Disable) } ,
} ;
 void Get Keylnput (void)
{
 switch ( status &0xf0)
  {
  case 0xe0 :/ / 回车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KeyFuncIndex ] . KeyCrState ;
   …
   break ;
  case 0xb0 :/ / 向下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 KeyFuncIndex ] . KeyDn2
State ;
   …
  break ;
case 0xd0 :/ / 向上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 KeyFuncIndex ] . KeyUp2
State ;
   …
   break ;
  case 0x70 :/ / 回退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 KeyFuncIndex ] . KeyBack2
State ;
   …
   break ;
  case 0 ;
    ret urn ;   / / 错误的处理
    break ;
   }
  KeyFuncPt r = KeyTab[ KeyFuncIndex ] . CurrentOperate ;
  ( 3 KeyFuncPt r) () ;   / / 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

一直不明白里面的数字,例如:
{1 ,7 ,2 ,8 ,0 , ( 3 Dsp Point) } ,   / / 第一层
其中的:1,7,2,8,0,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个结构并不好,指针运用的还不到位

网友(2011-02-17):
回复 网友A:
迫切想知道啊,以前的结构很大,不好维护

网友(2011-04-22):
{1 ,7 ,2 ,8 ,0 )
索引号 1
按向下 跳转到索引号 7
按向上 跳转到索引号 2
按回车 跳转到索引号 8
按回退 跳转到索引号 0

网友(2012-03-02):
回复 网友B:
请教这位大侠,多级菜单的设计有没有更好的算法呢?能不能推荐一下

网友:
KeyFuncIndex在哪里定义了?初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跟菜单的树形结构有关,就如6楼所说。单片机是根据这个索引号执行相应的子函数的,就用楼主的例子来说明,假如当前索引号是0,而对应的数组中的值是这个“{0 ,0 ,0 ,1 ,0 , MainJob1 } , ”那么,当前执行的是MainJob1()函数。

网友(2012-05-12):
我也看了半天才搞懂关系,巧妙!不过还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2014-10-09):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了,终于弄明白了。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D:

不错 谢谢 说明 感觉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