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iny15L能接晶震吗?

楼主(2008-05-14):
请问ATiny15L能接晶震吗? 要是能在哪两个PIN接?

楼主:
对不起,是ATtiny15L.

网友:
应该能接外部晶振,
它的PB2脚跟T0复用,
外部晶振应该接在这个脚上。
我也正准备用ATtiny13学使用外部晶振呢。

楼主:
谢谢 我也准备用ATtiny13了
ATtiny13PDF说能用外部晶震,他们的功能应该是差不很多.

网友:
楼主知道ATtiny13的外部晶振怎么用吗?

网友:
8个脚的AVR好象不能外接"晶振",只能外部输入时钟脉冲.

前者需要2个脚,外部接"晶体",配合芯片内部的震荡电路,产生时钟电路作为系统时钟.
后者只需要1个脚,外部输入一个时钟信号,直接作为系统时钟.

两者是不同的.这是基本的常识,在我的书中都讲到了(M16两种方式都支持).晕.

网友:
我已经做好了,
不是熔丝位设置的问题,
是接错线了。
可是发现产生的PWM抖动的很厉害,
没有内部时钟的稳定。

楼主:
有缘晶震应该比较稳定
按理说外部应该比内部的稳,那是怎么回事呢?
内部分频你用了吗? 对提高稳定有帮助

网友:
谢谢8楼的jhl159 !我没有用预分频,
因为我要产生更高的频率。
我现在接了48M有源晶振,
(因为我想产生2路90K,45%的PWM)
输出的PWM有波动,
最重要的是,ATtiny13带48M超频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连续的控制电路中?

网友:
9楼厉害的牛啊,T13用48M晶振。佩服。

ATtiny13V: 0 - 4 MHz @ 1.8 - 5.5V, 0 - 10 MHz @ 2.7 - 5.5
ATtiny13: 0 - 10 MHz @ 2.7 - 5.5V, 0 - 20 MHz @ 4.5 - 5.5

网友:
这是我看到的最高"超频"记录了,以前好象看到使用20M,24M的.

网友:
今天没带数据线,
改天拍照片给大家看看PWM波。
还可以哦!

网友:
……对ATMEL产品的性能又多了一些新的认识……

两路,为何不直接用两个芯片?另外,那么需要高速PWM的话,T25可能更适合楼主——况只要有点量,T85现在都已经不比T15贵了……

网友:
谢谢watercat的提醒!
我现在就找AT25的资料看一看!

网友:
同意13楼,既然你T13 1K都能满足,那T25 2K肯定也满足了,况且管脚完全兼容。不用改版。

T25内部有一个PLL,8M的频率可以PLL到8×8=64M。

网友:
这样啊!
感谢师兄们的指导!

网友: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