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怎么用ATmega8产生三路PWM信号(修正了上个帖子内容)

楼主(2008-05-14):
上次的帖子频率计算有点问题,现在修正一下.

小弟我因为做毕设用到AVR的三路PWM功能,所以开始学习ATmega8,刚开始到论坛里看了一些有关帖子,
还是没弄明白,最后我用了2天时间专心研究数据手册和其他一些ATmega8资料,终于知道怎么产生了.
用ATmega8的T/C1和T/C2可以产生三路PWM 信号.

快速PWM 的产生就是先设定一个TOP值再设定一个比较值,然后,计数器开始计数,比如保持输出1,计数到设定的比较值时,电平变为0,并维持,然后继续计数到TOP
电平再变为1,如此重复循环.
1.T/C1可以产生2路(OC1A即PB1 OC1B即PB2).T/C2产生一路(OC2即PB3).
2.需要设定T/C1的寄存器有四个 TCCR1A TCCR1B(这两个寄存器一起决定了两路PWM信号的产生方式,频率和TOP值) OCR1A(此值/TOP就是占空比) OCR1B(设定第二路PWM的占空比)
2.需要设定T/C2的寄存器有2个  TCCR2(同理,这个寄存器决定了第三路PWM信号的产生方式,频率和TOP值 ) OCR2(这个寄存器决定占空比)

上面所述只能产生几个固定频率的PWM信号(占空比可以随便调),并且前两路的频率是一样的.如果想产生自己想要频率的PWM,需要用OCR1A 设定OCR1B的TOP值,由OCR1B产生PWM,此时OCR1A只能产生占空比50%的PWM.
下面是我用ATmega8产生三路频率31.25K,占空比分别为1/3 1/2 2/3 PWM 的程序.      8M
#include <avr/io.h>
void main(void)
{
PORTB=0x00;
DDRB=0x0E;

// T/C1 初始化
TCCR1A=0xA1;
TCCR1B=0x09;    //匹配时清零,TOP:255,频率:8M/256=31.25K
OCR1A=85;      //占空比:1/3
OCR1B=128;    //占空比:1/2
// T/C2 初始化
TCCR2=0x69;    //匹配时清零,TOP:255,频率:31.25K
OCR2=170;      //占空比:2/3

while (1);

}

用示波器观察过,占空你很精确,频率实测是30.22K,与理论值有点误差,可能频率高了,精确度就达不到了.

希望以上对初学者有所帮助.

网友:
我是初学者,楼主的资料有用!我学会了,谢谢!

我把注释再做详细一些,发上来。
同时做了一个占空比调节循环,可以观察到占空比从0~100%的变化过程(在Proteus中仿真)
#include<avr/io.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100; i++)
  for(j=0; j<10; j++);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ORTB=0x00;
        DDRB=0x0E;

        // T/C1 初始化
        TCCR1A=0xA1;    //COM1A1~0 = 10  -> 升序计数时比较匹配将清零OC1A/OC1B,降序计数时的比较匹配将置位OC1A/OC1B
                      //COM1B1~0 = 10
                      //WGM11~10 = 01  -> 8位快速PWM
        TCCR1B=0x09;   //WGM13~12 = 01
                       //CS12~10 = 001         ->时钟选择:无预分频

//匹配时清零,TOP:255,频率:8M/256=31.25K
        OCR1A=85;       //85/255 = 1/3 ,占空比:1/3
        OCR1B=128;      //128/255 = 1/2 占空比:1/2

        // T/C2 初始化
        TCCR2=0x69;     //WG21 = 1, WG20 = 1 -> 快速PWM, TOP=255
                        //C0M21 = 1, COM20 = 1         -> 比较匹配发生时OC2置位,计数到TOP时OC2清零

//匹配时清零,TOP:255,频率:31.25K
        OCR2=170;       //170/255 = 2/3 , 占空比:2/3
//占空比循环变化
        while (1)
        {
                for(i=0; i< 255; i ++)
                {
                        OCR1A = i;
                        OCR1B = i;
                        OCR2 = i;

                        delay();
                }
        }
}

网友(2009-05-06):
马上就能用到了

网友(2009-06-09):
搬个凳子学习

网友:
没试过, 记号

网友(2009-10-10):
初学者,正弄到PWM波,真有用~

网友:
记号,有空看

网友(2010-06-05):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7-25):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記下,AVR PWM

网友:
学习 对直流机调速!

网友(2010-09-14):
果然好贴啊,我想再问下6路PWM控制无刷电机怎么操作?

网友:
有什么实际应用呢?

网友(2010-10-30):
谢了 很好用

网友:
LZ真是说的言简易懂!!狂顶!!!

网友(2010-12-10):
初学者,多谢楼主:)

网友(2011-02-16):
标记备用

网友:
记号 M8三路PWM

网友(2011-03-21):
三路PWM可以做RGB调色。

网友:
正需要呢 谢谢了

网友(2012-01-19):
我也有一块M8,正好可以拿来试验一下

网友:
M之~不过还是不太清楚比较的可以产生另一路 但谢谢楼主啦

网友:
可以变么

网友(2012-05-26):
不错,正在学M8的PMW,谢榭

网友(2012-11-24):
怎么调节频率呢

网友:
怎么产生50HZ的PW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