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机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08-05-14):
在使用Proyues对PC机与单片机通信进行仿真时,单片机和PC机的连接方式采用什么样的连接呢?是和实际的电路图连接方式一样吗?比如说中间的电平转换器件也需要写到里面吗?另外我还要实现一个对PC机时钟进行修改的功能,这个在虚拟终端上如何实现?

楼主:
继续请教有经验的大哥:我所要做的系统是基于单片机控制的PC机系统时钟修改装置,由于不具备硬件仿真环境,因此考虑在软件环境下进行单片机和PC机虚拟仿真,在虚拟终端这一块除了有串口扫描程序外还有个系统时钟修改程序,虚拟仿真时怎么处理这些程序 是加载在虚拟终端上还是无法处理,急!请各位大哥务必帮帮忙!

网友:
proteus?他里面有个虚拟的232接口,你可以把单片机的uart和他相连,在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设置端口,以及实际波特率和虚拟波特率的问题,我使用的时候把这两个设置为一样,你就可以调试了,你也可以下载一个虚拟串口,不需要硬件,直接在PC机里面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