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可调直流稳压稳流电源

楼主(2008-05-14):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可调电源抄的板,电压0~24V,0~3A,很容易自制!
用我朋友的话:本电路是根据实验室使用的学生电源的电路而克隆出来的,效果跟它兄弟一样好的不得了。输出可调电压0-24V,输出可调电流0-3A。

高精度可调直流稳压稳流电源 (原文件名:高精度可调直流稳压稳流电源.JPG)

网友(2008-07-24):
恩。一定要顶你

网友:
做板试过了么??

网友(2008-08-27):
请问,IC-B Q13 Q14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2008-10-10):
精度高在什么地方?

网友:
依我个人的看法,IC-B Q13 Q14在电路中起的作用是将两只稳压IC的"0V"跟随在电源输出端上的。因为两只稳压IC是共用电源输入端的,节省了一组供电线圈而采取的隔离措施,如果两只稳压IC的供电是在另外一组独立线圈上取电的话,这个电路可以不用,而且电源的性能应该会有所提高的。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对^-^

网友:
12V供电不用7812和7912,而用7805和7905串稳压管来抬高电压,不知有什么好处。

网友A:
ls,可能是零件太多了,或者是7812太贵,

网友:
精度高是多少?5%,??1%,??0。5%???

网友(2008-12-20):
图中的两个LM58可以用一个LM324代替吗?

网友(2012-08-05):
引用 网友A:
ls,可能是零件太多了,或者是7812太贵,

零件太多是什么意思?7812比7805贵不了多少吧?

网友: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