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21单芯片搞定的USB Oscilloscope,界面超豪华,功能超强: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频

楼主(2008-05-14):
先把原文链接放在这里:http://www.hobbylab.us/
所有的制作资料:上传了几次都没有传上来,直接到下面这个链接去下载吧:-)
http://www.hobbylab.us/Oscilloscope/Download.aspx
Boot程序:usb Bootourdev_279102.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UpDateBL_v1.0.rar)
原理图和PCB是用Pad2001画的,下面是我改成Protel99的:USB Oscilloscope sch and PCBourdev_279202.rar(文件大小:58K) (原文件名:USB Oscilloscope.rar)
成品图片:

成品图片 (原文件名:Device.jpg)

我自己开工的调试样机:

我自己开工的调试样机 (原文件名:Pic-0014.jpg)

我自己开工的调试样机 (原文件名:Pic-0016.jpg)
功能说明如下:
usb Oscilloscope能够一台当成五台用,它是下列各种仪器的综合体:
─同步示波器(Oscilloscope)
─频谱分析仪(Spectrum Analyzer)
─图像记錄器(Chart Recorder)
─邏辑分析仪(Logic Analyzer)
─信号产生器(Logic Generator)
简介:
电子仪表是业余研发工程师及一般中型公司不可或缺的工具?解决问题的方法大致上要用到同步示波器频谱分析仪、图像记錄器、邏辑分析仪、信号产生器等等。
usb Oscilloscope让您可以不用外加电源及仰赖,例如PC的LPT界面。只需使用 USB接口即可完全解决所有传统仪器的不便,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可携式口袋型多功能五合一电子同步示波器(仪表)。让您在研发过程中可同时在同一屏幕中操作五种仪器。
特色:
usb Oscilloscope Basic 确具有下列操作模式:
?双频道示波器 :标志(marker)量测,触发(含绝对式、差动式与外部式)及可调整的预触发(pretrigger),信号电压及频率量测,濾波(filtering)....等。
?双频道频谱分析仪 :标志(marker)量测,波形失真系數(klirr-factor)量测,各种窗口功能,濾波(filtering)....等。
?双频道记錄器 :标志(marker)量测, 可选用外加99个含有批注(comment)的标志量测。每一个频道之最大,最小及平均电压之量测,可记錄几十小时的波形狀态。
?16 (8)频道邏辑分析仪 :标志(marker)量测, 触发(含边缘式、位准式与罩幕式)及可调整的预触发,外部频率(触发),预设脉波遗失(preset pulse miss),默认位顺序/边缘(preset bit sequence/edge),UART、 SPI、I2C、1-Wire等接口通讯协议的译码。
?8频道邏辑产生器 :可产生表格化波形格式或在屏幕上以滑鼠绘出直接的时序图。

网友:
LZ用的什么相机啊,看着眼晕

网友:
故意的吧。还有,指标也没有,不知道到底适用于什么样的场合,低频?高频?

楼主:
先说存在的问题:1、C8051F321通过USB接口Boot固件我不会操作,不知道给往哪段Flash空间写代码?
                2、UpDateBL_v1.0.bin给出的是.bin文件,我用U-EC5烧写,只支持.hex格式,郁闷!使用Hex2Bin.exe转换完成后,
                   又不知道该往哪段Flash空间烧写了?
希望各位给看看,谢谢先啦!

原理图和PCB是用Pad2001画的,下面是我改成Protel99的:USB Oscilloscope sch and PCBourdev_279202.rar(文件大小:58K) (原文件名:USB Oscilloscope.rar)
我自己开工作的PCB的照片拍的不清楚,请大家见谅:-)
有需要的朋友拿去吧,免费发放,做出来后到这里签个报。

楼主:
o(∩_∩)o...对不住大家啦,用的是三星的手机拍摄的,
不过原理图和PCB已经上传,2楼的说法可以打消了。

楼主:
又重新拍摄一次,效果还是不好,有时间用相机拍摄在上传吧

网友:
有源代码?

网友:
没有找到电路图

网友:
maximum sampling frequency 100 KHz to 200 KHz

用mega8 or mega16可以搞出个类似的东西

楼主:
修改了一下LZ位的帖子,把SCH和PCB放在LZ位,用的是Protel99

网友:
太谢谢,非常好的资料
要一块我的diannaozai@hotmail.com
做出来后到这里签个报

楼主:
总共做了10块板,我自己试了3块。
剩下的7块,先到先得,送完为止o(∩_∩)o...

网友:
我用我的F320开发板烧了BIN2HEX.EXE转换之后的文件,插USB没反应!

网友:
我要一块,不知道
【9楼】 enci
积分:89
可不可以送一块PCB,我的MSN&MAIL:whqzgkd@163.com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实验!

网友:
我也在用C8051F系列。
试申请一块来看看。

烧BIN,好像SILABS有个工具可以的。不要用新华龙做的那个工具。
现在我在成都,公司还没去,所以具体什么工具,迟些我再上传吧。

网友:
to 2楼:
英文网页上有指标:
Technical parameters
Logic analyzer:
- number of channels 16 (8 if logical generator is on)
- sample rate 1 KHz...8 MHz
- memory depth
      buffer reading (Fs=4-8 mHz): 128 bit/channel
      buffer reading (Fs=2-2.66 mHz): 1160 bit/channel
      buffer reading (Fs<=1 mHz): 1544 bit/channel
      buffer reading in concatenation mode: 1 Mbit/channel
      pipe reading (Fs < 500KHz): 4K to 256M bit/channel
- input voltage 0...+5 V (available surge voltage protection)
- triggering for edges, mask, miss pulses, external clocking
- clocking internal / external
- maximum input/output current 10 mA

Oscilloscope, spectrum analyzer:
- number of channels 2
- sample rate 100 Hz...200 KHz
- memory depth
      buffer reading: 1126 sample/channel (1 channel), 563 sample/channel (2 channels)
      pipe reading: 64K sample/channel (1 or 2 channels)
- input voltage -20...+20 V (hardware 2 sub-band)
- input impedance 1 MOhm
- ADC capacity 10 bits
- triggering absolute (for rising/falling edge)
differential (for difference between adjacent samples)
external (for rising/falling edge of TTL levels)
- window functions Hamming, Hanning, Blackman, Blackman-Harris

Recorder:
- sample rate 0.01 Hz...200 KHz
- maximum record time 24 hours at Fs < 100 Hz
- input voltage -20...+20 V (hardware 2 sub-band)
- ADC capacity 10 bit

Logic generator:
- number of channels 8
- sample rate 1 KHz...1 MHz
- memory depth 1544 bit/channel
- output voltage "0" - 0 V, "1" - 3.3 V
- maximum input/output current 10 mA

楼主:
14给我个邮箱,或者直接留下你的地址和联系人姓名

网友:
上存个bin2hex

网友:
以前用过c8051f020的单片机,正在画他的并口下载线板子。
也想玩一玩!
xiaorunyi@163.com

楼主:
请以上各位要班子的,查收邮件后把你们的地址发给我,明天一起寄出去。

网友:
to 20楼:请以上各位要班子的,查收邮件后把你们的地址发给我,明天一起寄出去。
我没有留EMAIL。
mdwctguan@126.com
谢谢。

网友:
我需要一块,谢谢了
toplowpersonal@hotmail.com

网友:
我也要一块  scp5320@163.com
谢谢 我们公司用8051f用的比较多。

网友:
要一个 yibin818@yahoo.cn

网友:
要一个,我主要做高频,应该用得上了。
tokfkky@163.com

网友:
示波器可以实时存数据吗?

网友:
还有板子吗?
还有的话,我也要一块.
我的email:yan_jian@133sh.com

楼主:
'xiaorunyi@163.com'; 'mdwctguan@126.com'; 'toplowpersonal@hotmail.com'; 'yibin818@yahoo.cn'; 'tokfkky@163.com'; 'yan_jian@133sh.com'
请以上人员查收邮箱,给我地址和联系方式

网友:
jjldc@sohu.com
楼主还有板子的话给我一块吧 谢谢

楼主:
还是我在这里留下我的邮箱吧:encijia@sohu.com
直接对我邮箱里留地址和收件人

网友:
发邮件了。楼主能说下使用的芯片型号吗?SCH里没有标出,PCB文件的封装信息是AD8544和AD737,感觉也不对啊!

网友:
COOL!

请大家尽量将制作资料上传到本贴。外面的链接不可靠,可能一段时间后就会不见了。

网友:
此c8051f仪器的上位机及使用文档(在其站上下载并传上)

网友:
太谢谢,非常好的资料
要一块我的hfmedical@163.com
做出来后到这里签个报

网友:
来块PCB:)
stephon1@sina.com

楼主:
给我地址和收件人的,今天下午把PCB发送出去。
多谢各位关注,关键是要做出来!:-)

网友:
我也想要一块 还有吗 谢谢 wajih@qq.com

网友:
兄弟,你做成成品放在阿莫網站賣也行啊!我要一套.

楼主:
PCB已送完!!另外应邀请,附送了4片C8051F321
下面人员:
[yibin818@yahoo.cn]Mdwctguan [mdwctguan@126.com]whqzgkd [whqzgkd@163.com],xiaorunyi@163.com,[flyunlimit@163.com] [diannaozai@hotmail.com]
请注意查收。
其中:刘波 [flyunlimit@163.com]没有留联系方式,你的货单号是:010 212003400,请注意查收。
      whqzgkd [whqzgkd@163.com]没有留联系方式,你的货单号是:010 212003377,请注意查收。

愿大家调试顺利!!

网友:
有我的呀!谢谢

网友:
刚发邮件.才上网.

网友:
好动西,这个软件写的很漂亮,下位机的程序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
我把用到的芯片的资料穿上来。

单片机不多介绍了,潘老师翻译的中文手册。不建议购买,联系下代理,应该能有免费的。

ICL7660是Intersil公司采用CMOS工艺制成的高效率、小功率低压直流电源变换器,它不仅可将单电源转换成对称输出的双电源,还能实现倍压和多倍压输出,淘宝价,1.4元-3元/片。

AD8531 COMS单电源,低功耗,高速运算放大器。淘宝上搜AD8531只有一家店,7.5元/片。那家店有F320,24元/片,所以不建议买F321,去申请样片吧。

BZV55-C5V1,飞利浦5.1V齐纳稳压管,保护单片机I/O口。有条件的换TVS。不过话说我对TVS也不是很了解。

干脆给它来个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链接,C8051F并口下载线,支持F320/1。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836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flyunlimit&bbs_id=9999

楼主:
再上传一份xhl公司针对8051F32x系列USB接口BootLoader的资料。
USB Oscilloscope使用的Boot固件在1楼,关键是不我不知道这段代码该往哪里烧写?
8051F32x USB BootLoaderourdev_281763.zip(文件大小:957K) (原文件名:an200sw.zip)
拿到板子的兄弟注意了,板子没有把下载和调试管脚引出来,现在只能飞线了。
我现在是飞线后用松香固定,基本上牢靠。

网友:
要一个 hepingmail@163.com

网友:
能否送我一块啊.谢谢.
ceeback@qq.com

楼主:
我在【40楼】已经说了,
PCB派送完了。
目前手头上有3块,我自己在使用。

网友:
USB的问题我可以联系下我这C8051F代理的FAE。不着急。慢工出细活。

楼主:
回【32楼】 flyunlimit
SCH里没有标出,PCB文件的封装信息是AD8544和AD737,感觉也不对啊!
PCB是从PAD2001转换过来的,封装信息在转换过程中丢失了

网友:
楼上,有的,就在SCH里。双击芯片就能看到。我在44楼,都说了

网友:
NI 的USB-845X 是用F320的,当时买是1千多块,觉得不是太值.
可惜是公司的,不能乱搞.
具体功能见PDF,可惜没有AD,只有SPI\I2C IO.
如果能搞出来了就好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2323.JPG(文件大小:428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P1426.JPG)

网友:
楼上的坚定了我们做出来的信心。

网友:
我的板子到了。LZ用的顺丰,到付。可今天是周六,所以顺丰成功的把我兜里仅有的15两银子全收了,然后还欠了同事5两。
明天采购元件。单片机一周后到样片。

网友:
可今天是周六,不对吧

楼主:
楼上的板子没有附送8051F321吗?共送出去6块板子,其中4快附送了芯片,手头上只有这些了,不好意思啦

网友:
C8051F321可以在www.silabs.com上申请样片.不过要公司邮箱.
从美国直接发货,效率还是可以的.不过只能申请一片,但可以申请四种.

PS:谢谢楼主送的PCB与芯片.成都的快递估计还没有正常运作,可能还要几天才能收到.

网友:
我的PCB明天可收到,快递公司刚打电话来叫我准备20两

网友:
先申请一下C8051F321,看有没有希望.

网友:
图看着眼晕

网友:
楼主的板收到并上此pcb板及附送的芯片。

top (原文件名:top.JPG)

bott (原文件名:bott.JPG)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也收到了.感觉顺丰的效率还是不错的,比什么申通好多了.申通从来就没有在早上给我送过快递....

网友:
一般的开发环境都有bin转hex的。
keil里有个工具,在安装目录可以找到,名字记不得了,是命令行接口的。
winavr里的avr-objcopy也可以。

哪位做好了,说下效果,不错的话我也整一个。

网友:
上位机软件也很重要啊,那里有提供呢

网友:
刚才研究了一下,上位机软件支持可以做成中文版

希望楼上各位早日做出来

网友:
keil里面用的是OH51.EXE

网友:
楼主,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不知还有没有板子?

网友:
ad8544-sop16    15    icl7660-sop8     4元  ad8531-sop8  20元(注拆机件)
到淘宝这家店买
三个集成包邮47元。
http://shop34730336.taobao.com/?asker=wangwang

网友:
已经收到了,谢谢,还有芯片!预祝这个项目能够圆满成功!!!:)

楼主:
特别利好消息!!!!!!!!!!!!!!!!!!!!!!!!!!
原始出处找到了:http://www.usb-osc.narod.ru/
http://www.usb-osc.narod.ru/download.htm 所有下载链接,包括界面插件Delphi的!
大家加把油吧

网友:
传到这里来吧

楼主:
打包上传
USB Осциллографourdev_286502.rar(文件大小:6.99M) (原文件名:USB Осциллограф.rar)

网友:
对界面感兴趣,一直想找一个开源的类似界面

网友:
有没有那位已经做出来了呢?

网友:
三个集成收到,ad8544集成要用tssop封装,采购的全为sop,晕倒

c8051f_ad8544_sop (原文件名:OURAD8544.JPG)

楼主:
AD8544的SSOP封装我也没有买到,商家只能提供SOP封装

网友:
不知道这两个IC有没有可代换的

网友:
这几个芯片很难找。(注意封装)

网友:
呵呵,话说我今天和ADI的代理一起吃的饭。钱剩下来了,找他要样品。如果能有多余的,一定大家分享。

网友:
貌似没什么价值。

网友:
ad8544就上所卖的商家是有tssop封装的,只是我没注意,因为在忙工作上的事。明天只好再专邮一个它。

网友:
我也想要个
我邮箱lvjun1013@eyou.com

网友:
tssop_ad8544图片

ad8544 (原文件名:SIMG0002.JPG)

网友:
太谢谢,非常好的资料
我想要一块
我的52mcu@163.com

网友:
看着眼晕。。。

网友:
现在结果如何,有做出来的吗?用着效果怎么样呀,呵呵

网友:
有没有朋友做出来了
性能如何!

网友:
我用AT89C52和LTC1099做出来一个,全部可以Proteus仿真,不过是用串口传数据,只能8000Hz采样.如果超过8000Hz,不能失实传数据.只能先采数据存在外部RAM中,然后非实时传。
因为我不会USB,如果有朋友提供Proteus可以仿真的USB和VC的操作方法,我可以试着改一下。
上位机的软件我做好了,不过不太满意,我打算做个更好的。

网友:
一直买不到芯片AD8544等,感觉负了楼主的一片心意,内疚ING。唉,还有几天就答辩了,马上毕业了,事情太多了。

网友:
有没有朋友做出来了
性能如何!
关注中

网友:
不错不错额。我喜欢啊,加油哦。。我想买额。。。

网友:
請問有誰做出FlashBlaster2了,我做的老是說"Hardware not detected!".是按這個網站上的資料做的。
http://www.dilogic.hr
軟件是Flashload Lite 6.2 .
用示波器量過TCK好象一點波形都沒有啊!!

网友(2008-07-13):
没有结过了?
英文网站上没有任何资料下载了。

网友:
我能找到的资料都是俄语的,包括更新的固件,上位机软件
在这里
http://www.usb-osc.narod.ru/index.htm

网友:
在找芯片~~~~~~~~~~~

网友:
有没有人做好了,我还在找元件

网友:
元件全齐了,就是没时间焊呀,不好意思楼主,第一时间做好的话,一定在这报上

网友:
大概看了下,俄语的内容是05年大概那网站跟一论坛搞了一次类似套件团购的活动.
后来有大部分不成功的,跟NV显卡驱动有关系.
然后列了参加团购者的国家,元件单,给了一个供参考的原理图跟PCB..
最新的更新都是各国的构建在当初套件上的成品,卖东西的..

没更多细节,当初那个论坛应该是关闭了,域名还在,但没内容...

网友:
有e文高手在!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2008-08-20):
超酷!空了研究一下,争取也弄一个出来!

网友:
我也想要一块板子,hzz137@163.com
做出来一定分享资料和经验。谢谢!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买三星手机,那广告打得挺响亮,那质量也忒差了

网友:
有没有有人成功啊?测试结果怎么样啊,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看他的技术指标也不怎么样.
不值!

网友:
带着PC总觉得不大方便,尽管界面可以做得天花乱坠,本人做的standalone,取样率还比它高。

网友(2009-02-19):
这个贴还在就好,我的帐号都没了,重新申请的
期待有人能做出实用的Oscilloscope

网友:
哦,这个结果如何了?

网友:
期待一个便宜的虚拟示波器。。。

网友:
虽然刚买了数字示波器,但还是要关注一下~

网友:
怎么就没有下文了……?

网友:
顶啊   快顶  做好的上传作品

网友:
这个东西出现了新的转机!!!!!!!
使用了silabs的ExpressUSB作为BootLoader,USB Oscilloscope本身的固件已经安装在本地机器上了。
这是原始网页:
http://www.hobbylab.us/Oscilloscope/UpgradeTool.aspx
【现在的问题】
ExpressUSB作为BootLoader烧写没问题,也可以进入上面网页里面的画面,
但是选择烧写USB Oscilloscope固件的时候,提示我的芯片不匹配!
不知道什么原因?
难道是新的版本更换了芯片?

网友(2009-03-27):
还没人做出来吗?

网友:
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东东

网友(2009-05-06):
好东西,手头上没有示波器。想弄个玩玩。
有人已经做出来了吗?

网友(2009-06-07):
我要也搞一个试试,ddllxxrr@yahoo.com.cn

网友:
太强了,大家都来做呀,争取人手一块》。。。

网友:
做点产品出来,大伙帮你分了,

网友:
好东西,先记号一下!

网友:
还是没有人做出来吗?

网友(2009-08-06):
这个不错 ,可以搞一下,上面几位有不想再做的能不能把板子让出来啊?

网友:
我也同求这个PCB了

网友:
顶一下,要不合伙再去做一次

网友(2009-10-13):
我也来标记下,示波器太贵买不起啊

网友(2009-12-04):
没有原理图,只见PCB

网友(2010-01-24):
mark 8051 示波器

网友(2010-03-11):
哎,把楼主的Boot程序:usb Bootourdev_279102.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UpDateBL_v1.0.rar)  烧进去,没有反应,而我烧别的USB例程都可以正常识别,请问是为什么呢?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有人使用 Boot程序:usb Bootourdev_279102.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UpDateBL_v1.0.rar) 可以识别的,请说一声,谢谢~~~

网友:
试了好多天。一直都无法使用

网友:
其实PCB是个很容易拿到的东西,只要各位爱好者需要,我可以在此免费服务。是就将99se的那个版本做出来吗?
还有就是目前为止没人搞出一点成绩,需要PCB的爱好者将联系方式发到我邮箱里面,我的联系方式在资料里面都有,请注明“虚拟仪器”。
我收集一定数量后就统一赠送。

网友:
F342 F320 和 F321兼容,我用F342试了一下 连接pc的那个boot程序!发现软件检测到我F342的ID和 它bin档的不一致,不能

Download! 那个ID 是0x80 ,写在HEX中的!因为Silabs的 MCU boot 和 PC的boot软件都是开源的!估计这家公司,修改了这些

程序!不过没有关系,可以crack! 一是修改Hex文件,让ID 等于 F342的, 或者 ,把F342的boot修改一下, 让它送F321的ID ,

都可以成功Download !

已经向LZ 登记 要了一块PCB ,我想这个还是可以搞出来的!运放,和负压那个,可以找元件替换!

网友:
C8051F321 是28Pin的封装,个人不太好焊接! 建议修改一下PCB,换成C8051F320 32 pin 的封装 !可以向Silabs申请样片 !

刚才看了一下 负压得那个 可以用 MAX660 替代 ,大家可以向maxim申请样片 !(我估计不行了,可能给关小黑屋了)

运放可以用高档的TI OPA2356替代,可以向TI申请样片 !最多,可以10片!哪位搞到了,分我2片 :)

请LZ 修改一下PCB 就可以了 ,改动很小!

大家一起来顶起这个项目! 还是蛮实用的小工具!频率不高的场合足够了!

网友:
好想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PCB是个很容易拿到的东西,只要各位爱好者需要,我可以在此免费服务。是就将99se的那个版本做出来吗?
还有就是目前为止没人搞出一点成绩,需要PCB的爱好者将联系方式发到我邮箱里面,我的联系方式在资料里面都有,请注明“虚拟仪器”。
我收集一定数量后就统一赠送。

想做的, 给LS发邮件 ,统计人数后 ,可以开工

网友:
我想做一个,请问怎么联系,我可以帮忙重画PCB

网友:
谁知道原理图里面的芯片的型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目前为止我只收到了“【176楼】 zclcom79 ”的email,如果没人改PCB的话,就按照楼主上传的PCB做,到时候分发给需要的人。

网友:
有人搞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项目pcb要暂缓!
最近研究了一下关于这个项51目的资料 发现其hex可能加密 或者是做了一些转化,如果直接烧入单片机是无法运行的!

目前还在研究中,如果不能解决固件的问题,pcb打出来也没有用!关键是搞到它的bootloader

网友:
牛,我也来学习了

网友:
LZ 提供的 Boot程序:usb Bootourdev_279102.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UpDateBL_v1.0.rar)
烧入一直都无法识别设备,请问是何原因呢?多谢~

网友:
LZ 提供的 Boot程序:usb Bootourdev_279102.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UpDateBL_v1.0.rar)

还用 【17楼】 lwy86
积分:799
派别:
来自:佛山——〉广州
上存个bin2hex

还是没办法识别,请问有人做出来吗?谢谢了~~~

网友:
初步分析了一下这个程序!

1:

USBBootloader.exe 这个程序打开那个hex文件,会显示device id 0x80,但是silabs是没有定义这个ID的!在官方源码中,C321的
ID是0x81 ,而且这个ID是编译在HEX文件中的! 分析hex文件,并没有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USBBootloader.exe 如何读到0x80呢? 分析其exe文件,发现其会根据hex文件的长度来做一下判断!如长度超过,就显示

device ID ,Cpu信息,当然那个3.0的版本号还是,写在hex文件中的!

2:

修改MCU的bootloader程序,使用官方驱动,USBBootloader.exe可以download,比对数据,USBBootloader.exe 没有对hex文件数据做修

改!是原样的usb传输!但是程序不能跑。可见,主要的转换工作是在boot中做的。如何实现,我们不得而知。

3;

分析那个UpDateBL_v1.0 ,发现大小不对!boot程序会有4.5K ,其中开始的约2.8K是 lib ,是固定不变的!用户的程序在最后!

这个UpDateBL_v1.0很有可能就是更新的那个用户boot !关键是,这个地址在哪里?

正在用仿真机分析中。。。。。

另外,这个项目的pc 界面很华丽,但是指标不高! F321的ADC ,200ksps,也就是实际测量频率 20K左右!

逻辑分析频率也不高!

我刚刚自己DIY了一个单芯片的逻辑分析仪,16通道 ,最大40M 采样率 ! 大家可以看看,成本50以内!

网友:
太感谢楼上的兄弟了。
我都把这个程序反汇编了N次就是不行,看到你的分析,有理~~~多谢~~~
我前些日子也做了逻辑分析仪,效果也非常的好。用 USBee Suite ,这个比较容易报错,因为USB线的关系,要用好点的屏蔽线,不然老是通讯失败~~~

网友:
想DIY的兄弟,可以看一看我的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0523&bbs_page_no=1&bbs_id=3055
有兴趣的,一起来玩!

网友(2010-04-12):
[185]楼顶!
终于有人认真分析这个Boot了

网友(2010-05-31):
这个不错,顶起来

网友(2010-11-27):
MARK,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2011-04-13):
引用图片【楼主位】enci

网友:
感觉含金量 一般

网友(2011-07-03):
标记标记

网友(2011-08-26):
有人试过烧写俄国人提供的2个目标文件吗?
不知道他的文件有没有加密。

网友(2011-10-01):
可以在淘宝买一个

网友:
呵呵,把自己成功无私的和他人分享,这样挺好的,支持楼主

网友(2012-01-11):
呵呵,不错,做个玩玩

网友(2012-02-26):
楼主价格多少米?

网友:
看着眼晕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研究中,谢谢!

网友(2012-03-28):
签名测试ok

网友:
是否在继续....?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有没有人做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说存在的问题:1、C8051F321通过USB接口Boot固件我不会操作,不知道给往哪段Flash空间写代码?

我是用AVR_fighter直接打开,然后再保存为你想要的文件格式,EEP文件也可以这样转换的

网友:
楼主这犀利的拍照技术!

网友:
想要pcb,不知楼主可还有吗?

网友:
哈哈  又是好东西  就是想做  没时间  哎!

网友(2012-07-12):
芯片型号没标出啊?

网友:
好东西,正好有一个321的板子,测试一下卡看

网友:
这个不会有专利产权什么的问题吧?

网友(2013-05-26):
再来mark一下

网友(2013-10-01):
有没有人弄出来啦?效果怎样

网友(2014-03-10):
还有进展吗?

网友(2014-06-20):
08年的资料啊~~~我LGQ~

网友:
标记,C8051F321单芯片搞定的USB Oscilloscope,界面超豪华,功能超强: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网友:
51竟然如此强大~

网友(2015-06-17):
楼主的手机该换了。。。。

网友:
这个到最后有人做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