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MSP430的指点下MSP430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如何使用?

楼主(2008-05-14):
熟悉MSP430的指点下内部温度传感器如何使用?

1.参考电压2.5V,温度转换公式是什么?(10位ADC)
2.温度测量值是不是很不准确,不同的片子测量值离散性很大?
3.如果要校正,用什么方法校正?(给个思路就行)
4.TI有没有MSP430内部温度传感器使用相关文档?

网友:
没有怎么用,不太好用

网友:
离散型非常大
完全可以忽略
据说就是一个二极管

校准,可以参考一下AD的校准,两个温度点,两个AD值

网友:
就是相当于一个ADC通道来采集(采集430内部器件)。
偏差大概在10%,这个是它的特性决定的,无法校正。

详细资料可以看对应器件的device-specific data

网友(2010-09-08):
正在看,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