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里的前辈们----关于单片机配置FPGA

楼主(2008-05-15):
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内容,本人刚新手上路,不怎么懂FPGA,现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前辈们:
     一:单片机配置FPGAD的时候,时钟是不是用同一个?单片机的?
     二:FPGA需要接什么外围电路?看了很多CPLD/FPGA的实验板,还是不怎么明白,打个比如:CPLD和FPGA同样是84脚的,可不可以接同一外围电路,两个互为替换行吗?
     三:请问 哪位用过EPF10K10LC844的FPGA  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它的引脚图  哪位望能共享一份.感激不尽!\

   希望哪位前辈做过类似的实验,能指点指点一下小弟,最好能上个图看看.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dp/flex10k/epf10k10.pdf

网友:
我来谈谈,欢迎拍砖!
“一:单片机配置FPGAD的时候,时钟是不是用同一个?单片机的? ”
两者的时钟是不一样的,简单点说,单片机采用晶体(两脚,不用接电源),FPGA使用晶振(四脚,必须接电源)。
“ 二:FPGA需要接什么外围电路?看了很多CPLD/FPGA的实验板,还是不怎么明白,打个比如:CPLD和FPGA同样是84脚的,可不可以接同一外围电路,两个互为替换行吗? ”
从理论上说,CPLD和FPGA的的哪个管教接外围电路,是由设计者自由定义的,换句话说,你想用哪个管脚都可以(注意:除了电源、地和全局输入管脚),因此,同为84脚的CPLD和FPGA理论上是可以互换的,但是,不同器件的管脚在电源、地和全局输入管脚上定义是不一样的,因此,一般不能替换。
  对于“FPGA需要接什么外围电路”这个问题看不懂,暂不回答。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
“对于“FPGA需要接什么外围电路”这个问题看不懂,暂不回答”这问题, 我意思是能使FPGA工作的最简单的外围电路,除了电源之外还有接什么的元件啊?
一:单片机配置FPGAD的时候,时钟是不是用同一个?单片机的? 这个问题是当单片机配置FPGA的时候,工作时钟是不是用单片机产生的时钟进行工作啊?还有FPGA单独工作时候 可以不接四角晶振吗 呵呵

网友:
凑个热闹:时钟可以内部产生。另外,如果是DSP+FPGA的方案,FPGA的时钟输入可以采用DSP或MCU的时钟输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