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购到的简包装森海赛尔MX500

楼主(2008-05-15):
沈阳购到的简包装森海赛尔MX500,听过了,是真的,外观也对。

请阿莫转到音响分坛

网友:
森海赛尔听过一款 ,好像是MX300,效果好得很

网友:
lz的切纸机是用于切割电路板的吗?

楼主:
回2楼,主要切照片,试过切电路板,很快的,但我这把比较新,不太舍得,一直用锯开料,然后用锉手工修整。

网友:
15--20元的MX550是假的,买一个真的就可以看出来.假的上面的字是可以用指甲使劲刮掉的.我一开始也买过,但后来又买了一个真的才看出来.呵呵

楼主:
我这个不错,字刮不掉,能听出来是真的

网友:
请问楼主要多少米?

网友:
我们系买了一个PCB切板机,接近6K~不过用起来确实省劲了!呵呵!

网友:
我对索尼一直存有偏见,认为它只会生产大众化的东西,但当我买了索尼的E888耳塞(三年前380元)之后,彻底地改变了这个偏见,这款据说产用"生物震膜"的耳塞,标称低频达8Hz,实际听感低频的量不是很肥,但下潜的深度是我听过的所有耳塞里最爽的,听加州旅馆,这种低频的震骇闻所未闻,可以听到普通设备听不到的声音!!!还有整个频段的均衡,加上超高的解析力,绝对可以让你耳目一新,MX500之辈,咳,只能靠边了.

可惜这个耳塞被MM听后爱不释手,借去之后......就没有还我了

网友:
现在很想再去弄个E888,不知淘宝上货色如何....

网友:
我的DT231一个音圈阻抗为60K,郁闷中

网友:
PX100怎么样?

网友:
搜了下耳机,嘿,嘿..有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网友:
【13楼】 liuqian 刘汧

俺也用DT231。呵呵

入门级的耳机,低频无弹性,下潜不够深。中音声场不阔,定位还可以。高音谈不上明亮,一般情况听听还可以。
为了改善听音效果还做了一个耳放,也没听出有多大改善。看来耳机确实是太“入门”了。

网友:
用来推DT231的耳放。手机拍的,将就着看吧:)

网友:
MX500当时买的时候花了130,好几年了,自从CD坏了以后就再没有用过。

网友:
lz能给个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