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 控制电机不能反转

楼主(2008-05-15):
我l298n做了个驱动电路 但是out1和2控制的电机不能反转 。想问下怎么回事 out3,4的就可以。焊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那问题点就多了,“out1和2控制的电机不能反转 。想问下怎么回事 out3,4的就可以。焊接也没什么问题 ”这句话不能让好心人
分析出原因的,至少把原理图发出来吧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你怎么用交流的电机?

网友:
是否是电机的问题?原理上这个图是完全可以实现你的正反转控制要求的,我做机器人时用的就是这个图。

网友(2008-08-27):
看不出问题,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2009-09-07):
R1 R2起什么作用???

网友:
L298n可能出问题,我的L298n前两天也有同样的问题,你先检测对应输出端的使能端是否是高电位,再检测对应电机的输入端的电位,如果都正常,就是L298的输出端有问题了,只有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