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红外发射接收试验时要调制在38Khz

楼主(2008-05-15):
为什么做红外发射接收试验时要调制在38Khz ?
用的普通的红外对管,不带增益的那种,两脚的。
33Khz行吗 ?有什么区别?
麻烦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标准发光二极管配光敏三极管的话,当然无所谓……不过发射管的占空比会对接收管的波形有明显影响,最好自己试试看……

网友:
38KHz是455的12次分频37.9,一般红外接收集成器件都是针对它选频的,所以一般使用38KHz。黑匣子也使用38KHz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