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怎么配置熔丝,不让直接读出程序?

楼主(2008-05-15):
请问msp430怎么配置熔丝,不让直接读出程序?

网友:
430也有跟avr一样的镕丝位么? 貌似那个是一次性的,烧了JTAG就用不了了,只能去用内部的一个bootloader,而这个bootloader是的密码是之前烧进去的代码某个位置的值。 只玩过几星期,没怎么用过,不是太了解

网友:
选择烧断,以后的修改只能用BLS方式了。密码为你的中断向量。

楼主:
多谢指点。

1.BLS是上电的时候下载程序吗?
2.BLS方式和JTAG使用有什么不同?
3.BLS需要添加硬件设备?上位机用什么软件?
4.如果BLS某个引脚要用做其他功能,还能用BLS下载程序吗?

网友:
凭印象回答了,好久不用了,太贵了

1.430内部好像有个加密的通讯模块,每次下载程序,首先通过BLS线,把Bootload程序下载到430内部RAM , Bootload 好像是在RAM中跑的, 读取程序很麻烦,需要中断向量前面32字节做密码

2. BLS和JTAG没联系,另一个下载程序的方式

3. BLS 不需要目标板什么硬件,只需要TTL《-》RS232接口就可以了,TI网站有图纸和下载方式,Lierda公司有现成的免费软件,很好用

4. BSL 完毕后,复位后,BLS不占用任何硬件资源

网友:
430是自毁式加密,程序可以通过JTAG烧写和调试,当加密的时候就是用电流烧毁JTAG里面的保险丝,从此JTAG再无任何用途
该芯片从此再也无法调试了,但可以做产品,片内跑里面的程序
当JTAG被烧毁,芯片只能用BLS口烧写或改写里面的应用程序了

用430的不少,没见过到430被破解的,不知道是太贵了,想破解他的人少
还是很难破解

网友:
提醒一下,有些系列的产品没有BSL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