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新出ARM9:AT91SAM9G20(AT91SAM9260A),400MHz

楼主(2008-05-15):
Atmel's 400 MHz ARM9-based Embedded Microprocessor Consumes Only 80 mW in Active Mode

AT91SAM9G20 offers twice the speed with half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pin-compatible AT91SAM9260

Rousset, France, May 14, 2008...Atmel?Corporation (Nasdaq: ATML), announced today its 400 MHz AT91SAM9G20 ARM926EJ-S based embedded microprocessor that draws only 80 mW in full-power mode with all peripherals turned on. The AT91SAM9G20, pin-compatible with the 200 MHz AT91SAM9260, offers four times the cache and on-chip SRAM memory and features improved error correction for external NAND Flash as well as an enlarged Ethernet FIFO that improves latency. The AT91SAM9G20 is targeted at power-constrained applications that also need high performance. These include point-of-sale terminals, building automation, security cameras and bar code readers.

The AT91SAM9G20 offers the industry's widest choice of operating systems, with support for Microsoft?Windows CE? .NET MF and Linux? as well as a number of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s (RTOS) and middleware products from industry-leading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Adeneo? IAR? Keil? Mentor Graphics? Micrium, Segger and TimeSys?

Multi-layer AHB, Peripheral DMA and Distributed Memory for Maximum Internal Data Bandwidth. The AT91SAM9G20 fully exploits Atmel's market-leading peripheral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and distributed memory architecture that, together with the 6-layer bus matrix, enables multiple simultaneous data transfers between memories, peripherals and external interfaces without consuming CPU clock cycles. The external bus interface (EBI) is clocked at 133 MHz for high-speed transfers to off-chip memories. This architecture gives the device the hi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ata bandwidth required by many embedded networked applications.

Networking, Communications and Image Sensing. Networking and communications requirements are met by 12M bps USB Full Speed Dual Host and Device ports, an Ethernet 10/100 Base T MAC, four USARTs, SPI, SSC and Two-Wire Interface (TWI). The image sensing requirements of many of the target applications for the AT91SAM9G20 are met by a fully integrated Image Sensor Interface (ISI).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o halv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in full-speed operating mode (where the clock frequency is software programmable), the AT91SAM9G20 features four reduced-power modes, including Backup Mode where the main power supply is off and the device power consumption is sufficiently low (9礧)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operation under battery supply.

Availability and Pricing
The AT91SAM9G20 is sampling now, packaged in a 217-ball LFBGA RoHS-compliant package. Pricing is US$ 7 in quantities of 10k. The AT91SAM9260 will continue to be supplied and fully supported as long as demand continues.

楼主:
亮点:

1.功耗低
2.频率高(400MHz),32KB*2
3.价格便宜
4.与现在BGA封装的SAM9260兼容

我与Epson公司合作在开发SAM9G20+S1D13513板,扩展显示功能.

网友:
有几个DMAC?

网友:
啥时候出个提速&内置Flash版的9263就更好了

还是那句话,等BUG期过去了就可以开始玩了……

网友:
Atmel的东西不错,就是动作太慢。
早早年用他的51SND1,说后续出SND2,后来又说出SND3,等到黄瓜菜都凉了,也没出来。

去年年底来推AT91SAM9264,400Mhz,32k Data chche 32K instruction chche。
支持ddr/ddr2 memory,high speed的USB host and slave。
可以达到D1解码的H.264。
还有其他n多的功能。
现在不知如何了?速度太慢了。

网友:
……AT91SAM9264……

当年9263从我看到数据手册放出来到最终见到活的就有大半年工夫了……

网友:
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只有PDC,没有DMAC,郁闷。。

准备看一下MCF5445x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做呢?

网友:
S1D13513的开发板有得买吗?这款图形芯片比较强。

网友:
6楼,atmel动作实在太慢了,拖拖拉拉,鄙视一下。TI反应到是真快啊。

我们用到TI一个芯片,发现了一个问题,经过2天的测试,确认是芯片内部的问题,打电话给国内TI的fae。

本周三联系的,今天TI美国方面就给了回信,确认了bug。这效率,没得说,赞一个。

以下是邮件的部分:

Mr Zhang,

    Thanks for your kindness!  We are so sorry that SN761633 has an internal bug.

Atmel要学习一下了。

网友:
【9楼】 zsmbj
那你有试过AT的技术支持吗?好像速度差不多啊,技术支持和芯片推出的速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反正我知道等我见到活的9G20甚至9G40的时候,估计要到明年这会儿了……

网友:
【11楼】 watercat
……没办法……我也不知道AT的芯片都到哪去了,上次去找Xmega,总算是给我挖出了一些

网友:
……大概是被小绿人偷走研究地球人科技去了吧……

另外,直到现在买到的9263还是那个硬件版本A……也是BUG多得好像地雷阵……幸好数据手册上都明确讲清了……

网友:
【13楼】 watercat
啊,地雷阵,哈哈,这不是体现技术的时候吗,高手飞过去,低手炸过去

楼主:
8楼我现在在和EPSON沟通细节问题.

初步想法是

1.板卡分离,SAM9260A一个最基本系统,S1D13513一个最基本系统,离开S1D13513,SAM9260A能用,反之也是

2.S1D13513板会考虑用到不同板上,ARM AVR32 等其它处理器

3.目前只是构想和沟通阶段,不要期望太高,失败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4.刚开始想做SAM9260,但由于它不兼容SAM9260A(我说的是PQFP封装),所以一直在等SAM9260A出来.S1D13513也有BGA和PQFP封装的.

5.如果你确实喜欢这个,项目上想应用,告诉我你的想法.

网友:
经常在想,什么时候IT设计人员都能像那位TeX的设计师那样就好了……人家一个人就能做到几万行代码一点错都不出……

网友:
楼主,我关注S1D13513也有一段时间了,比较看中它的2D加速和精灵系统,精灵系统适合做游戏机,当然我是做不了游戏机的,但是这个精灵系统确可以实现很酷的动画效果。以前写GBA程序的时候,GBA的GPU就有一个精灵系统,用来实现角色动画,如果用纯软件模拟,400MHz的ARM速度都不够快。其他的还有诸如透明和Alpha混合等功能在图形处理中都非常的关键。我一直想找一个可以像游戏机那样实现2D动画的嵌入式平台,原以为400Mhz的ARM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结果试用之后大失所望!

楼主:
楼上看下两个IC

http://www.mesdigital.com/english/Products/product_vrender3d.asp

http://www.mesdigital.com/english/Products/product_vrender0.asp

实物我见过,一句话:牛X

网友:
顶 这个芯片确实 牛 , 但是 平常人 买不到吧 ? Embedtech 陇东大少

Embedtech 陇东大少  这个要是买不到 , 有价格便宜还能买到的类似的芯片吗 ?

楼主:
你说的是EPSON的显示控制器芯片13513还是韩国的

如果是EPSON的直接找他们办事处或代理,EPSON在21IC首页上有个广告

如果是韩国的,在他们网站上有代理,好象北京有家,深圳也有的,以前他们代理来过我们的公司演示他们的MMSP2+系统,双核ARM9,牛X的很.

网友:
韩国的那个芯片很牛X,支持OpenGL ES!

网友:
【13楼】 watercat
啊,地雷阵,哈哈,这不是体现技术的时候吗,高手飞过去,低手炸过去

----------------------------------------------------------------------

不认同.虽然我也飞过...

严重不认同,这个就是对产品的态度!

现在用2410,9263看起来不错,准备升级,看来先要学会飞.呵呵!

网友:
我说的是 韩国那个芯片 , Embedtech 陇东大少 有其他的相同的芯片 介绍一下 , 这方面还是不太了解

网友:
回【7楼】 stdio
   我在做MCF5445X,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如果做工控那些的话,可以考虑一下MCF54455:

MCF5445x系列32位微处理器具有丰富的连接外设集,包括以太网、USB OTG和PCI。

MCF5445x系列为具有功耗意识的设计者而设计,是那些需要高性能和连接功能的消费类与嵌入式控制设计的理想解决方案。

这些高度集成的微处理器开启了扩展应用功能,同时降低系统总成本和功耗要求。

--------------------------------------------------------------------------------

特性
32位ColdFire V4 CPU

266 Mhz的频率下,速度高达410 Dhrystone 2.1 MIPS
电源电压
3.3 V I/O
1.8 V/2.5V SDRAM I/O
1.5V内核
增强型乘累加(eMAC)单元有4个48位乘加器,支持16x16或32x32操作
        存储器

16 kB指令和16kB数据缓冲
32 kB内部SRAM
支持从SPI兼容Flash、EEPROM和FRAM器件启动
        外设

USB 2.0 OTG控制器
ATA控制器
32位PCI控制器@ 66MHz (可扩展成4路)
2个10/100以太网MAC
硬件加速加密
随机数生成器
  I2S 总线接口
4个周期性中断定时器
4个具有DMA支持的32位定时器
DMA支持的串行外设接口(DSPI)
3个UART
I2C 总线接口

--------------------------------------------------------------------------------

专用文档

MCF54455: MCF54455数据手册
MCF54455RM: MCF54455参考手册
MCF54455PB: MCF5445x ColdFire微处理器产品简介
GHSMCF5445XFS: Green Hills RTOS和MCF5445x系列开发工具
CFMCF5445XFAMFS: MCF5445x系列的简要说明

专用工具
M54455EVB: MCF5445X系列评估板(中文)
CWS-MCF-7.0: 用于ColdFire架构的CodeWarrior v7.0
CWF-MCF54455EVB: 用于飞思卡尔MCF54455EVB的Linux BSP

目标应用 网络存储设备
销售终端
HVAC构建和控制系统
医疗仪表和监视器
  嵌入式VoIP
消防/安全控制和监视系统
工厂和自动化系统
测试与测量设备

--------------------------------------------------------------------------------

MCF5445X系列成员

MCF54450 MCF54451 MCF54452 MCF54453 MCF54454 MCF54455
频率 (MHz) 240 MHz
180 MHz 240 MHz
180 MHz 266 MHz
200 MHz 266 MHz
200 MHz 266 MHz
200 MHz 266 MHz
200 MHz
特性 带有PHY的USB 2.0 OTG、
FEC, DDR2 带有PHY的USB 2.0 OTG、
FEC, DDR2, 加密 带有PHY的USB 2.0 OTG、
2xFEC, PCI, DDR2 带有PHY的USB 2.0 OTG、
2xFEC, PCI, DDR2,加密 带有PHY的USB 2.0 OTG、2xFEC,
PCI, DDR2, ATA 带有PHY的USB 2.0 OTG、2xFEC,
PCI, DDR2, ATA,加密
封装 256 TEPBGA 256 TEPBGA 360 TEPBGA 360 TEPBGA 360 TEPBGA 360 TEPBGA
温度范围 0 ~ 70
-40 ~ 85 0 ~ 70
-40 ~ 85 0 ~ 70
-40 ~ 85 0 ~ 70
-40 ~ 85 0 ~ 70
-40 ~ 85 0 ~ 70
-40 ~ 85

--------------------------------------------------------------------------------

这里不允许连接,可以到这里看看,还有它的原理图:http://blog.ednchina.com/chwb/95763/message.aspx

Atmel的arm9系列一般来说主要是定位为工控,故很少有带LCD显示的,如果做消费类的话,外加一个显示芯片,大概也要$4,整体bom成本就高了,而且这个支持DDR2吗?如果不支持的话,光ram都要很多米,没有PCI,很难扩展其他工控设备了。

网友:
韩国的这两个芯片可以做游戏

楼主:
24楼你说错了,ATMEL的在工控行业最人机界面是最合适的,其它的地方不见的有优势.9261/6263/9R64都是带LCD控制器的.连AVR32核的几个MPU都带LCD控制器呢,还带协处理器呢.

23楼,这方面我不熟悉,韩国的IC只是一个客户想换成ARM核的,带了个实物过来了,一个游戏机,我玩了下.

网友:
24楼,你好!

我也想试试MCF5445x,不知哪里可以拿到或买到样片,以及开发环境?你那里有开发板卖吗?

网友:
【回27楼】    我有开发板,可以给你原理图。样片的话,你可以去freescale申请。开发环境是codewarrior,不过如果你有烧录器的话,可以上网去找uboot,然后就可以下载linux了,freescale的网站上有linux bsp下载,核是2.6.14(?)。codewarrior网上有教你怎么破解的。这个linux包里面有mp3等实现,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包是给m54455evb开发的,故带有pci的驱动,你只要插上带pci接口的设备,就可以用了,例如显卡。
【回26楼】这个LCD驱动是什么接口的?现在的工控界面都用彩屏LCD??不过现在在工控领域VGA的显示比较多,另外atmel at-arm9 bug多吗?稳定吗?

楼主:
这个LCD控制器是CPU接口的,外扩SDRAM做缓冲.

工控领域,高档产品几乎全是彩色LCD,AT的ARM9 bug是比较少的,芯片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at arm9+这个显示的芯片,总成本多少钱?

楼主(2009-03-06):
哈哈EPSON的S1D13513样片从香港发货过来了,即日可到.这下可以动手了.

网友:
S1D13513价格太高没有一点意思,还不如用RAIO8835.

楼主:
8835和13513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看看 TI OMAP3530 吧那个才强!

网友:
强啥呀,TI都生产不出芯片

网友(2009-12-21):
老早的帖子了,9G20我们经过一年的摸索,现在在我们的板子上已经很稳定了

网友(2010-11-29):
不知道什么时候,ATMEL会把芯片价格降回来呀!

网友(2014-02-26):
性能稍微有点低,,打算做打印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