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照几张(松下)的BQ-830充电器

楼主(2008-05-15):
这充电器还是前年买的,直到今年败了相机才有机会发挥作用。上几张图片

顶视图,被磨得有点花了 (原文件名:IMG_1493a.jpg)

拆开底壳,PCB (原文件名:IMG_1480a.jpg)

PCB的另一面 (原文件名:IMG_1498a.jpg)

运放 (原文件名:IMG_1491a.jpg)

这个应该是MOS管吧 (原文件名:IMG_1501a.jpg)

二节AA 1600MA 四节AA 800MA AAA是800MA(12V供电的时候) (原文件名:IMG_1507a.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1469.jpg(文件大小:823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49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1470.jpg(文件大小:777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49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1471.jpg(文件大小:1.06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49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1472.jpg(文件大小:828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50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1473.jpg(文件大小:909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507.jpg)

晚上拍的PP,光线不太好,ISO用到200,不然会很糊,现在都有点糊了。

网友:
嗯 这个产品是松下召回的产品 设计上有缺陷 楼主使用的时候小心

网友:
什么问题啊?我也有一个,超便宜19元。有段时间了,还比较好用。

网友:
召回的原因的过热保护不起作用,这个充电器用12v电源供电,冲一节或两节5号电池的时候发热很大,峰值充电电流是3.2A
有个网站介绍了改造的方法,可以降低充电电流

网友:
感觉90%可能是假冒,日本人对产品一向要求苛刻,我们出口部件,连洗板水都规定了,这种板子都没洗干净的他们能接受?

网友:
这是劲牛给他oem的。
因为热保护有时会失效,所以没有上市。但一般用用还是很好的。

网友:
【5楼】 fsclub

积分:2154
派别:
来自:
        这是劲牛给他oem的。
因为热保护有时会失效,所以没有上市。但一般用用还是很好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劲牛给他oem的”,怪不得!

买过两个劲牛充电器后,从此将“劲牛”列为劣质品行列。

楼主:
当初买的时候就知道有这点问题,现在手头只有这个充电器,所以暂时先用着

网友:
劲牛的产品都是用运放做转换的

网友:
貌似用低一点的电压供电就可以使用 也有网友介绍了把检测电阻弄大一点来减小电流的 貌似都不是很彻底 嗯

网友:
我这里劲牛在市面上有一种与其一模一样的东西在销售,不知道他们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在东明买个一套30元,带个13V·1A的开关电源,比较好用的。

网友:
听说是劲牛代工  就算是
劲牛也不可能修改其执行代码
不过劲牛针对它的缺陷做了外部硬件调整 倒是有可能的
30一个 带电源设配器的话 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要不楼上的啥时候有时间拆了 对照网上的BQ830图片 看看有什么地方修改了的?
给大伙讲解讲解?

网友(2008-08-23):
我也有一个830,一个电池都没有充,就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网友(2009-03-05):
网上介绍都说充到75%就会由快充变成慢充,但我的一直显示FAST,直到充满都没有显示过SLOW。不知大家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松下也用鸡屎片子????

网友:
这个充电器我有几个。

网友:
自己改控制部分很是蛮不错哦的。

网友:
也买了个,加5V2A的开关电源,共35元,不过我买的很多工包充电电池比较差,要在r32上并80欧的电阻才能充得进。

网友:
找了个自锁按钮开关,增加快慢充选择与LED背景光,慢充时LED亮,改造后连普通咸性电池都能允了。

所有元件零买都不止35元,超值。

网友:
我的装上电池只显示一个空的电池形状的框,而正常据说在电池框内会用1-4个格子显示电量,充电过程中还会由1-4格不断变化。可是我的只能显示一个空框。有谁知道是什么毛病么?

网友:
19楼,你的电池较差,内阻太大了,我的也是,一定要改装过才行,在r32上并电阻,不过会听说会降低充电电流。

网友(2009-04-09):
19楼,你是装一个电池吗?这个装一个只显示一个框的,位置是对应的。空框说明你的电池电量太低了。

网友:
楼上各位好,谢谢回复。前一阵突然找不到这个我回复的帖子了,今天才找到。我只装了一个电池试的,我手头只有一个7号电池。但我用普通新电池装上去也是这个样子,只显示空框,我想应当显示电量充足才对呀。

网友:
我就买了一个,自已改造一下,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2009-05-19):
一直没空去弄,今天按照楼上的说法,在R32上并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充电器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2009-06-25):
lusson,在哪里都能看到你的足迹啊

网友(2009-10-15):
【24楼】 wenyuan
积分:18
派别:
来自:
一直没空去弄,今天按照楼上的说法,在R32上并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充电器能正常工作了。

=------------
100欧的小了,要并个470或者510的差不多。不然电流太小。负压差太小检测不到,反而会过充。

网友:
我也在用這個~~就是電池內阻稍大點的電池~~這傢伙就不認識了~

网友:
我有四个,改装后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