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轴飞行器如何安装正反奖?

楼主(2008-05-15):
上下电机顺时针转,是否安装反奖?
左右电机反时针转,是否安装正奖?

请有经验者告知。

网友:
一对正桨,一对反桨,这是必须的!绕垂直轴的旋转是通过正桨和反桨的扭矩差来实现的!

网友:
对,顺时针反桨,逆时针正桨

正跟正的对角,反跟反的对角就OK

具体哪里是前哪里是后随便你,就看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