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OSFET搭的H桥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08-05-15):
最近参考了很多关于H桥驱动电路,自己画了一个,但不知道可不可行,特别是mosfet的选型,发想来请教一下大家:

用了一个12V升压电路。

具体电路:

驱动电路 (原文件名:motor1.JPG)

12V升压电路 (原文件名:motor2.JPG)

逻辑图 (原文件名:motor3.JPG)

楼主:
那位帮忙看看。。

网友:
用这种方式实现PWM控制还是第一次看见,何必多加一个管的损耗呢

楼主:
上面四个基本不工作在开关状态,只在转向和刹车时要开关。。

网友:
没有死区,切换的时候很有可能烧掉
而且4.7K的电阻也太大了吧,开启关闭时间慢MOS更容易发热烧掉

网友:
请问楼上:为什么4.7K的电阻太大了呢?

网友:
请问楼上:为什么4.7K的电阻太大了呢?
-------------------------
驱动电流太小,上下管开通/关闭时间慢、交域损耗大,切换瞬间发热会比较严重。

另外P-MOS都存在一定程度漏电现象的,最好都改用N-MOS。

网友(2009-11-09):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图,这也太浪费了吧,四个mos管就够了,你说的功能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