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iar和protues72sp0联调成功的例子,需怎么设置?

楼主(2008-05-16):
我已装vdmcspy,使用mega8芯片,每次一联接就提示不支持该cpu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同样的程序 用IAR 编译的 proteus就仿真不了,

如果用GCC,就可以仿真,

   这是为什么,请大侠指点。。

网友(2008-06-23):
IAR可以与PROTEUS联调的,需要将编译生成的文件后缀强制转为.d90,output 里面选择 ubrof 8 (forced).注意原理图要与.d90文件在同一个目录下,在proteus 里面选择DEBUG 然后就可以单步运行了!如果看不到source code ,可以在debug菜单下面去找!

网友:
上传一个例子大家看看,照里面的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