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以下下载linux时PATCH压缩包有什么用的呢?!和怎样使用呢?!

楼主(2008-05-16):
想请教以下下载linux时PATCH压缩包有什么用的呢?!和怎样使用呢?!

我买了人民邮电的<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
教了如何在redhat linux 2.4 编译2.6内核,并内启动使用2.6n内核(就好象windows装双系统那样,启动

时可以选择2.4或2.6)!
我编译后启动2.6时提示找不到几个文件!不清楚谁能提供些资料让我解决一下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是补丁包。就是一个版本发行后,又进行了升级,这时重新发布新版本,软件包太大,就是用了补丁包,内容是只包含与上个版本不同之处,必须与上个版本配套使用。

楼主:
怎样使用呢?!

网友:
楼主要多用用GOOGLE,网上都有说明的: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你参考一下。

diff和patch是一对工具,在数学上来说,diff是对两个集合的差运算,patch是对两个集合的和运算。
diff比较两个文件或文件集合的差异,并记录下来,生成一个diff文件,这也是我们常说的patch文件,即补丁文件。
patch能将diff文件运用于 原来的两个集合之一,从而得到另一个集合。举个例子来说文件A和文件B,经过diff之后生成了补丁文件C,那么着个过程相当于 A -B = C ,那么patch的过程就是B+C = A 或A-C =B。
因此我们只要能得到A, B, C三个文件中的任何两个,就能用diff和patch这对工具生成另外一个文件。

这就是diff和patch的妙处。下面分别介绍一下两个工具的用法:

1. diff的用法

diff后面可以接两个文件名或两个目录名。 如果是一个目录名加一个文件名,那么只作用在那么个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如果是两个目录的话,作用于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不递归。如果我们希望递归执行,需要使用-r参数。

命令diff A B > C ,一般A是原始文件,B是修改后的文件,C称为A的补丁文件。
不加任何参数生成的diff文件格式是一种简单的格式,这种格式只标出了不一样的行数和内容。我们需要一种更详细的格式,可以标识出不同之处的上下文环境,这样更有利于提高patch命令的识别能力。这个时候可以用-c开关。
2. patch的用法

patch用于根据原文件和补丁文件生成目标文件。还是拿上个例子来说

patch A C 就能得到B, 这一步叫做对A打上了B的名字为C的补丁。

之一步之后,你的文件A就变成了文件B。如果你打完补丁之后想恢复到A怎么办呢?

patch -R B C 就可以重新还原到A了。

所以不用担心会失去A的问题。

其实patch在具体使用的时候是不用指定原文件的,因为补丁文件中都已经记载了原文件的路径和名称。patch足够聪明可以认出来。但是有时候会有点小问题。比如一般对两个目录diff的时候可能已经包含了原目录的名字,但是我们打补丁的时候会进入到目录中再使用 patch,着个时候就需要你告诉 patch命令怎么处理补丁文件中的路径。可以利用-pn开关,告诉patch命令忽略的路径分隔符的个数。举例如下:

A文件在 DIR_A下,修改后的B文件在DIR_B下,一般DIR_A和DIR_B在同一级目录。我们为了对整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一次性diff,我们一般会到DIR_A和DIR_B的父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

diff -rc DIR_A DIR_B > C

这个时候补丁文件C中会记录了原始文件的路径为 DIR_A/A

现在另一个用户得到了A文件和C文件,其中A文件所在的目录也是DIR_A。 一般,他会比较喜欢在DIR_A目录下面进行patch操作,它会执行

patch < C

但是这个时候patch分析C文件中的记录,认为原始文件是./DIR_A/A,但实际上是./A,此时patch会找不到原始文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使用-p1参数如下

patch -p1 < C

此时,patch会忽略掉第1个”/”之前的内容,认为原始文件是 ./A,这样就正确了。

最后有以下几点注意:

1. 一次打多个patch的话,一般这些patch有先后顺序,得按次序打才行。
2. 在patch之前不要对原文件进行任何修改
3. 如果patch中记录的原始文件和你得到的原始文件版本不匹配(很容易出现),那么你可以尝试使用patch, 如果幸运的话,可以成功。大部分情况下,会有不匹配的情况,此时patch会生成rej文件,记录失败的地方,你可以手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