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上位机开源项目

楼主(2008-05-16):
看到这里红红火火,也来凑下热闹,最近本人也要开发梯形图编辑软件,准备做开源项目,大家群策群力,效率一定很高.
准备用C++ BULIDER开发,有兴趣的朋友快快加盟,也可以做为这个STM32PLC项目的上位软件.
大家把任务化整为零,就可以提供高效率的开发进度.

网友:
现在才来!!!

网友:
你打算怎么搞啊???/?

网友:
我们竭诚欢迎所有愿为开源事业做出奉献的人

网友:
叶工把上位机的需求说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忙

网友:
【4楼】 liuzhizheng1234
C++ BULIDER开发

网友:
好,跟着学,C++ BUILD 刚入门。想帮但怕帮不上忙。

楼主:
我这几天搭一个最简单的框架出来,基本是模仿三菱PLC的软件风格。

楼主:
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框架,上传给大家看看,C++ BUILDER开发的.

网友:
我看了一下,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距离,三菱的软件我用了几年了,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我的理解说一下。

网友:
软件版本???

网友(2008-06-19):
本人已经开发出兼容欧姆龙PLC指令的PLC,实现了近百条指令,但上位机编译梯形图的软件却难以实现,有一个朋友搞了很久没有搞出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合作开发!

编号        指令语言        助记符        指令周期        操作数据
时序输入指令
1        读        LD        0.08μs        0.00~16.15
100.00~116.15
W000.00~W127.15
TR0~TR15
2        读非        LDNOT        0.08μs
3        与        AND        0.08μs
4        与非        ANDNOT        008μs
5        或        OR        0.08μs
6        或非        ORNOT        0.08μs
7        块与        ANDLD        012μs
8        块或        ORLD        0.12μs
9        LD型.位测试        LDTST        0.08μs
10        LD型.位测试非        LDTSTN        0.08μs
11        AND型.位测试        ANDTST        0.08μs
12        AND型.位测试非        ANDTSTN        0.08μs
13        OR型.位测试        ORTST        0.08μs
14        OR型.位测试非        ORTSTN        0.08μs
时序输出指令
15        输出        OUT        0.1μs        0.00~16.15
100.00~116.15
W000.00~W127.15
TR0~TR15
16        输出非        OUTNOT        0.1μs
17        临时存储继电器        TR        0.1μs
18        保持        KEEP        0.1μs
19        置位        SET        0.1μs
20        复位        REST        0.1μs
时序控制指令
21        无功能        NOP        0.02μs
22        结束        END        0.18μs

定时器和计数器指令
23        定时器        TIM        0.26μs        T0~T255
24        高速定时器        TIMH        0.26μs
25        长时间定时器        TIML        0.26μs
26        计数器        CNT        0.38μs        C0~C255
27        可逆计数器        CNTR        0.58μs

数据比较指令
28~34        符号比较        >,<,>=,<=,<>,=        0.18μs        D0~D1023
34~39        LD型符号比较        >,<,>=,<=,<>,=        0.18μs
40~45        AND型符号比较        >,<,>=,<=,<>,=        0.18μs
46~51        OR型符号比较        >,<,>=,<=,<>,=        0.18μs

数据移动指令
52        数据移动        MOV        0.1μs        D0~D1023

高速计数器/高速脉冲输出指令
53        动作模式控制        INI        0.14μs+
54        脉冲当前值读取        PRV        0.14μs+
55        脉冲量设定        PULS        0.14μs+5.25μs
56        定位        PLS2        0.14μs+
57        频率设定        SPED        0.14μs+
58        频率加/减速控制        ACC        0.14μs+
59        PWM输出控制        PWM        0.14μs+
高功能指令
60        PID控制        PID
数学_运算指令
61        加        +        0.12μs        D0~D1023
62        减        -        0.12μs
63        乘        *        0.2μs
64        除        /        0.16μs

子程序指令
65        子程序调用        SBS        0.12μs
66        子程序进入        SBN        0.12μs
67        子程序返回        RET        0.2μs
68        全局子程序调用        GSBS        0.12μs
        全局子程序进入        GSBN        0.12μs
        全局子程序返回        GRET        0.2μs
时序控制指令2
69        转移        JMP        0.12μs
70        转移结束        JMPE        0.12μs
71        条件转移        CJP        0.2μs
72        条件转移结束        CJPE        0.12μs
73        多重转移        JMP0        0.12μs
74        多重转移结束        JME0        0.2μs
75        循环开始        FOR        0.12μs
76        重复结束        NEXT        0.12μs
77        循环中断        BREAK        0.2μs
中断指令
78        EI        总中断允许位        0.12μs
79        DI        总中断禁止位        0.12μs
80        MSKS        中断启动及设置        0.2μs
81        MSKR        中断屏蔽        0.12μs
82        MSBN        中断程序入口        0.12μs
83        MRET        中断程序返回        0.2μs

网友:
akmwhj@sohu.com 有兴趣的朋友联系我

楼主:
完成梯形图的编辑功能了,正在做梯形图--指令表的开发,查了大量资料,都建议用二叉树实现.可惜这些研究生写的二叉树论文都太不通俗了,看不懂.

网友(2008-07-21):
有人用DELPHI做的吗,我正在学习DELPHI.加油中........................

网友:
现在加入算不算晚???

网友(2009-01-21):
我试了试,能实现

网友(2011-03-08):
恕我直言,不喜勿喷,C++ BULIDER做不了大项目,如必要直接用VC++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