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C30的头文件好像有一个关于器件配置位的bug

楼主(2008-05-16):
在“p30f2010.h”中,对于配置位中的FICD寄存器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 _FICD(x) __attribute__((section("__FICD.sec, code"))) int _FICD = (x);
#define ICS_NONE         0xFFFC
#define ICS_PGD3         0xFFFD
#define ICS_PGD2         0xFFFE
#define ICS_PGD1         0xFFFF

但是,如果在程序代码中设置配置位的话:
_FICD(ICS_NONE);
在MPLAB的“Configuration Bits”窗口中的“Comm Channel Select”显示的却是“Use EMUC3 and EMUC3”。

MPLAB与C30中常量的意义不一致。我试了一下,在MPLAB中,0xFFFF对应“Use PGC/EMUC and PGD/EMUD”,0xFFFE对应“Use EMUC1 and EMUC1”,0xFFFD对应“Use EMUC2 and EMUC2”,0xFFFC对应“Use EMUC3 and EMUC3”

其他30F系列器件的头文件中对于FICD,有的像2010一样定义,有的是这样定义:
#define ICS_NONE         0xFFFF
#define ICS_PGD3         0xFFFF
#define ICS_PGD2         0xFFFD
#define ICS_PGD1         0xFFFE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的C30版本是3.10,MPLAB版本是8.00。

网友:
在代码里写配置位的时候

MPLAB的“Configuration Bits”是应该关闭的

否则“Configuration Bits“显示的配置不一定是实际的配置

另外换mplab8.10

楼主:
谢谢楼上。8.10跟8.00比都有什么改进?

是关闭的,但是程序编译后configuration bits里的内容会同步更新。

网友:
MPLAB IDE v8.10 新特性一览(在Release Notes里有最新支持的芯片型号):

芯片调试资源工具栏(Silicon Debug Resource Toolbar) – A new toolbar details the number of silicon debug features (trace, HW breaks) in the currently selected device for in-circuit emulation or in-circuit debugging.  The toolbar indicates if software breakpoints are supported in the device, and whether they are enabled or disabled.

强化的跟踪功能(Trace Improvements) – The disassembled instruction at the trace point is now displayed, and new buttons allow “trace step back “and “trace step forward.”

数据监视与控制接口数据实时更新(DMCI Run-time Data Monitor) –DMCI (in concert with a target-resident monitor and a serial connection) can change application variables during run-time.

PIC18数据捕捉(PIC18 Data Capture )– PIC18-family devices can now stream data off of the device at run time to be displayed in the run-time watch window or the DMCI.

PIC32跟踪启停触发控制(Triggered Control of PIC32 Trace Start/Stop) – New capabilitie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MPLAB REAL ICE to start or stop the collection of trace data based on trigger criteria.

工程目录管理(Project Folder Management) – Project files not tied directly to the current project directory structure can be organized and managed along with other project files.

PIC18软件断点(Software Breakpoints for PIC18) – PIC18-family devices can use software breakpoints with MPLAB REAL ICE.

默认PIC18连接器(Default Linker Script for PIC18 )– Eliminates linker script confusion by automatically using a default linker script.  No longer does the engineer need to switch linker scripts when using an in-circuit emulator or debugger.  Additionally, the linker wizard doesn’t ask to select a linker script, which reduces the complexity of making projects. Additionally, the PIC18 family has a generic setting for building libraries that will work with any PIC18-family device.

工程符号集快速切换(Fast Swapping Between Project Symbol Sets) – This eases debugging of applications that are built using two projects, such as those with a bootloader.

自动更新(Automated Updates) – MPLAB IDE checks the Microchip web site to see if a newer version is available and notifies the user..

网友(2010-04-24):
大哥我也在学pic30f的但是有很多不懂的,我要向你们学习可以吗,我的QQ是346099918,chuyu111 刘抗抗 大哥加我好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