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3010T红外遥控器C51解码成功!!!

楼主(2008-05-16):
以下为本人改编某个网址(具体的网址我忘了)的SAA-3010T解码程序所得,已经测试成功,希望可供大家参考,觉得不错的话就帮忙顶一下!如有疑问,可加本人QQ:175070658 讨论。

/********************************************************************************************
* 功    能:红外解码。
* 硬件条件:1.CPU型号:AT89S52
*           2.晶振:11.0592MHz
*           3.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接P3.2
*           4.遥控器,型号为SAA-3010T。
*
*                   下面是通过本程序解码SAA-3010T电视遥控器的键值表
*          **********************************************************
*          *[开关PWOER]12                                  [静音MUTE]13
*          *[1]01        [2]02        [3]03      [4]04
*          *[5]05        [6]06        [7]07      [8]08
*          *[9]09        [0]00        [单/双 _/__]10           [搜索]30
*          *[节目PROG+]32    [节目PROG-]33    [微调+]43   [微调-]44
*          *[音量VOL+]16    [存储STORE]41     [屏显]15
*          *[音量VOL- ]17    [预调]14     [睡眠]38
*          *[对比+]18   [色彩+]20    [亮度+]28   [录像AV]56
*          *[对比-]19   [色彩-]21    [亮度-]29   [电视TV]63
*          *********************************************************
*
* 作    者:LI RU-xiao
* 日    期:2008年5月6日

//==============================================================================
// 定义红外接收的接口(根据实际的硬件接线进行修改)
//==============================================================================
sbit SAA3010_RECV    = P3^2;    // INT0
//==============================================================================
//
// 状态机的含义:
//
//    状态S0:  初始状态
//    状态S1:  1,1 状态,在两个bit中间触发中断
//    状态S2: 0   状态
//
//    S1->S1: 1个周期
//    S1->S2: 1.5个周期
//    S2->S2: 1个周期或2个周期
//    S2->S1: 1.5个周期
//
//==============================================================================

//==============================================================================
// 时间常数(使用晶震频率为11.0592MHz)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C51_H\LCD1602.H>        //我的LCD1602库

//#define CYCLE_1_0        0x60A    // 1688us
//#define CYCLE_1_5        0x910    // 2532us
//#define CYCLE_2_0        0x0C15    // 3376us

#define CYCLE_1_0        0x65B    // 1776us
#define CYCLE_1_5        0x989    // 2664us
#define CYCLE_2_0        0x0CB7    // 3552us
#define TH_CYCLE_1_0    (CYCLE_1_0>>8)   //提取定时器高8位值
#define TH_CYCLE_1_5    (CYCLE_1_5>>8)
#define TH_CYCLE_2_0    (CYCLE_2_0>>8)

// 用于解码的变量
unsigned int  SAA3010RecvCode=0;        // 保存解码数值(1个开始位 1个控制位 5个地址位 6个命令位)
unsigned char SAA3010BitCount=0;        // 记录已经解码的位数
unsigned char SAA3010State=0;        // 初始状态
unsigned char buffer;

// 初始化中断及定时器
void SAA3010Init()
{
    // 定时器0
    TMOD=0x01;    // T0工作于方式1,即16位定时器
    ET0=0;        // 关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0;        // 关闭定时器0
    TH0=0;
    TL0=0;

    // 外部中断源INT0
    EX0=1;        // 允许外部中断源INT0
    PX0=1;        // 外部中断源为高优先级
    IT0=1;        // 边缘触发

        // 允许中断
    EA=1;
}

// 处理红外命令
void SAA3010ProcessCommand(int remotecode)
{
        buffer=(unsigned char)(remotecode&0xFF);
    speaData(buffer,2);           //我的自定义拆字子程序,提供给LCD1602显示
}

// 外部中断0的处理函数   SAA_3010T 解码程序
void SAA3010Int0(void) interrupt 0
{
    // 保存计数器的高位,作为判断周期长短的依据
    unsigned char HighTick=TH0;

    // 重置计数器
    TH0=0;TL0=0;TR0=1;ET0=1;

    // 状态转移图
    switch( SAA3010State )
    {
    case 0: // 第一个起始位
        SAA3010State=2;
        SAA3010BitCount=1;
        SAA3010RecvCode=0;
        break;
    case 1: // 状态1
        if(HighTick==TH_CYCLE_1_0) // S1->S1  (持续位1状态)
        {
            SAA3010State=1;
            SAA3010BitCount++;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
        else if(HighTick==TH_CYCLE_1_5) // S1->S2 ( 1,1,0 )  转到位0状态
        {
            SAA3010State=2;
            SAA3010BitCount=SAA3010BitCount+2;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
        else // 错误状态
        {
            SAA3010BitCount=0;
            SAA3010State=0;
        }
        break;
    case 2: // 状态2
        if(HighTick==TH_CYCLE_1_0) // S2->S2(持续位0状态)
        {
            SAA3010State=2;
            SAA3010BitCount++;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
        else if(HighTick==TH_CYCLE_1_5) // S2->S1(转到位1状态)
        {
            SAA3010State=1;
            SAA3010BitCount++;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
        else if(HighTick==TH_CYCLE_2_0) // S2->S2
        {
            // 0->1->0
            SAA3010State=2;
            SAA3010BitCount=SAA3010BitCount+2;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
        else // 错误状态
        {
            SAA3010BitCount=0;
            SAA3010State=0;
        }
        break;
                default:break;
    }
}

// 定时器T0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AA3010Timer0(void) interrupt 1
{
    ET0=0;        // 关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0;        // 关闭定时器0

    // 出现了超时
    if( SAA3010BitCount==13 )
    {
        if((SAA3010State==1)||(SAA3010State==2))   // 0,1
        {
            SAA3010BitCount ++;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SAA3010RecvCode=SAA3010RecvCode+1;
        }
    }

    // 检查是否有合理数据
    if( SAA3010BitCount==14 )
    {
        // 停止中断0
        EX0=0;
        // 处理遥控命令
        SAA3010ProcessCommand((~SAA3010RecvCode)&0x0FFF);

       // 重新初始化初始化
       SAA3010BitCount=0;
       SAA3010State= 0;

           LCD1602_puts(9,0,dataElem);    //键值显示程序
    }
    // 启用中断
    EX0=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1602初始化
    LCD1602_init();
        LCD1602_puts(0,0,"SAA-3010T Test!");
        delay50ms(40);
        LCD1602_setCmd("CLR_SCR");
        LCD1602_puts(0,0,"KeyValue=");

    // 初始化红外接收设备
    SAA3010Init();

    while(1);
}

网友:
请问楼主,没有LCD1602.H文件,可以提供上来吗?

网友:
又是一个用计数器的,支持一下

网友:
呵,以前做过,这种用相位来区分0和1的解码起来相对麻烦一点。

网友:
uint8 bdata bdat; 这句编译有错误,什么问题?程序未调试好吗?

网友:
路过,不过还是收下,学习一下

网友(2008-09-22):
dataElem

speaData

这个变量和函数都没有呀?

网友(2008-11-17):
谢谢共享谢谢共享

网友(2009-08-05):
很不错,注解很到位

网友:
值得推荐

网友:
好,一直在想,没动手

网友(2013-03-17):
额,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