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按键,状态机思想:定时扫描+多键组合+连_发功能(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楼主(2008-05-16):
1、该段程序是4*4键盘扫描程序,功能比较全,根据实际情况可在次基础上进行修改;
2、已调试通过,但没有优化;

/*********************************************************************
文件:scankey.c
用途:通用4*4按键接口驱动程序
注意:
创建:2008.5.15
修改:2008.5.15
设计:raosibin
版本:ver1.3
功能说明:每隔10MS调用一次 ,实现了组合按键功能;连_发功能
**********************************************************************/
#include "..\config.h"

/*********************************************************************
       COL0 COL1 COL2 COL3
* ROW4   0    1    2    3
* ROW5   4    5    6    7
* ROW6   8    9    A    B
* ROW7   C    D    E    F
*
* 普通按键:
* 2~E:数字按键
*
* 连_发按键:
* 0:
* 1:
*
* 组合按键
* F  : 引导键
* F+0:
* F+1:
* 状态机思路
* F为组合引导键
* 每10MS扫描一次键盘

* 状态0: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状态1:消抖处理
* 状态2:确认按键,同状态1比较,除F引导键外相同则返回键值,
*       F引导键未按下转状态3;F引导键按下转状态5;
* 状态3:计数1,(按3S,连_发判断);
* 状态4:计数2,连_发功能

* 状态5:500MS内检测是否有F引导键+其他键按下;有转状态6,没有转状态8
* 状态6:消抖处理
* 状态7:同状态6比较,确认组合按键,返回组合键值,转状态3
* 状态8:消抖处理
* 状态9:先导键为单按键,返键值,转状态3.
**********************************************************************/
//按键初始化
void key_board_int1(void)
{
KEY_DDR_ROW   |=  KEY_ROW_ALL;                                                              //行输出,
KEY_PORT_ROW  &=~ KEY_ROW_ALL;
KEY_DDR_COL   &=~ KEY_COL_ALL;                                                              //列输入,并使能内部上拉
KEY_PORT_COL  |=  KEY_COL_ALL;
}

void key_board_int2(void)                                                                             //翻转初始化
{
KEY_DDR_ROW   &=~ KEY_ROW_ALL;                                                              //行输入,并使能内部上拉
KEY_PORT_ROW  |=  KEY_ROW_ALL;
KEY_DDR_COL   |=  KEY_COL_ALL;                                                              //列输出;
KEY_PORT_COL  &=~ KEY_COL_ALL;
}

unsigned char key_board_scan(void)
{
        unsigned key_value_buf;
        key_board_int1();
        KEY_PORT_ROW &=~ KEY_ROW_ALL;                                                        // 必须送2次!!!
        key_value_buf = (~KEY_ROW_ALL) & KEY_PIN_COL;                                           // 读列电平

        key_board_int2();                                                                          // 翻转扫描
        KEY_PORT_COL  &=~ KEY_COL_ALL;
        key_value_buf |= (~KEY_COL_ALL) & KEY_PIN_ROW;                                              // 读行电平,并同翻转前的结果或
        return key_value_buf;
}

char read_keyboard()
{
static char key_state = 0,  key_value1,key_value2,key_value3,key_value4,key_value5;
static char key_value6,key_value7,key_value8,key_value9;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time = 0;
char key_return = No_key;

        switch (key_state)
        {
                case 0:                                                                         //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if (key_board_scan() != No_key)
                        {
                                key_state = 1;                                           // 有按键
                                break;                                                 // 转消抖确认状态
                        }
                        break;

                case 1:                                                                         // 消抖处理
                        if (++key_time >= 1)                                                  // 改变判断条件可改变键盘灵敏度
                                {
                            key_value1 = key_board_scan();
                            if (key_value1 != No_key)
                                    {
                                            key_state = 2;
                                            break;
                                    }
                            key_state = 0;
                            break;
                    }
                    break;

             case 2:                                                                              // 确认按键,同状态1比较
                  key_value2 = key_board_scan();
                if (key_value2 == key_value1)                                                  // 再次扫描,
                        {
                                if (key_value2 != 0b01110111)                          // 是否为引导键F,是则转状态5
                                  {
                                    switch (key_value2)                                       // 与状态1的相同,确认按键
                                    {                                             // 键盘编码,返回编码值
                                            case 0b11101110:
                                                    key_return = K1_1;                // 0;
                                                    break;
                                            case 0b11101101:
                                                    key_return = K1_2;                // 1
                                                    break;
                                             case 0b11101011:
                                                    key_return = K1_3;
                                                    break;
                                             case 0b11100111:
                                                    key_return = K1_4;
                                                    break;
                                             case 0b11011110:
                                                    key_return = K2_1;
                                                    break;
                                            case 0b11011101:
                                                    key_return = K2_2;
                                                    break;
                                             case 0b11011011:
                                                    key_return = K2_3;
                                                    break;
                                             case 0b11010111:
                                                    key_return = K2_4;
                                                    break;
                                            case 0b10111110:
                                                    key_return = K3_1;
                                                    break;
                                             case 0b10111101:
                                                    key_return = K3_2;
                                                    break;
                                             case 0b10111011:
                                                    key_return = K3_3;
                                                    break;
                                            case 0b10110111:
                                                    key_return = K3_4;
                                                    break;
                        case 0b01111110:
                                                    key_return = K4_1;
                                                    break;
                                             case 0b01111101:
                                                    key_return = K4_2;
                                                    break;
                                             case 0b01111011:
                                                    key_return = K4_3;
                                                    break;
                       default:
                       break;
                                     }
                                     key_state = 3;                                                // 转入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key_time = 0;                                                       // 清0按键时间计数器
                                         break;
                              }
                                else
                                {
                            key_state = 5;
                                key_time = 0;
                            break;
                                }
                }
                        else
                                key_state = 0;                                                // 两次列电平不同返回状态0,(消抖处理)
                    break;

        case 3:                                                                                   // 计数1,(按3S,连_发判断)
                key_value3 = key_board_scan();
                if ( key_value3 == No_key)
                        key_state=0;                                                    //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else if ((key_value3 == 0b11100111)||(key_value3 == 0b11011110))          // 改变此判断条件,可以确定
                          {                                                                       // 哪些键具备加速功能,3,4加速
                            if (++key_time >= 30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state = 4;                                                  // 按下时间>3s,状态转换到计时2
                                    key_time = 0;                                                 // 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KJ;                                             // 输出“18”
                              }
                        break;
                          }
                break;

        case 4:                                                                                         // 计数2,连_发功能
           key_value4 = key_board_scan();
           if ( key_value4 == No_key)
                        key_state=0;                                                     //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else if (++key_time >= 2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time = 0;                                                 // 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KJ;                                             // 输出“18”
                                break;
                        }
          break;

        case 5:                                                               // 检测是否有F引导键+其他键按下;有转状态6,没有转状态8
    key_value5 = key_board_scan();
    if (key_value5 == key_value2)
            {
              if (++key_time >= 50)                                               // 500MS到了吗?未到,状态5,不断扫描,到了,状态8
                      {
                              key_state = 8;
                              key_time = 0;
                              break;
                      }
                        break;
            }
        else
                {
            key_state = 6;
                break;
                }
                break;
        case 6:                                                               // 消抖处理
                key_value6 = key_board_scan();
                key_state = 7;
                break;
        case 7:                                                              // 同状态6比较,确认组合按键,返回组合键值,转状态3
                key_value7 = key_board_scan();
                if (key_value7 == key_value6)
                        {
                          switch (key_value7)
                          {
                                  case 0b01100110:
                                    key_return = KF_0;                   // 组合按键F+0
                                    break;
                        case 0b01100101:
                              key_return = KF_1;                           // 组合按键F+1
                                    break;
                    }
                    key_state = 3;
      }
                break;
        case 8:                                                            //  消抖处理
                key_value8 = key_board_scan();
                key_state = 9;
                break;
        case 9:                                                             // 同状态8比较,确认单按键,返键值,转状态3
                key_value9 = key_board_scan();
            if (key_value9 == key_value8)
            {
                    key_return = K4_4;
                    key_state = 3;
                    break;
            }
            key_state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楼主:
咋就没人讨论下呢?是太简单了吗?希望能听到些批评指点的声音...................

网友:
case 2:                                                // 确认按键,同状态1比较
                key_value2 = key_board_scan();
                if (key_value2 == key_value1)                                                  // 再次扫描,
                {
                    if (key_value2 != 0b01110111)                          // 是否为引导键F,是则转状态5
                    {
                         switch (key_value2)                               // 与状态1的相同,确认按键
                         {                                             // 键盘编码,返回编码值
                            case 0b11101110:
                                  key_return = K1_1;                // 0;
                                  break;
                            case 0b11101101:
                                 key_return = K1_2;                // 1
                                 break;
                            case 0b11101011:
                                 key_return = K1_3;
                                 break;
                            case 0b11100111:
                                 key_return = K1_4;
                                 break;
                            case 0b11011110:
                                 key_return = K2_1;
                                 break;
                            case 0b11011101:
                                 key_return = K2_2;
                                 break;
                            case 0b11011011:
                                 key_return = K2_3;
                                 break;
                            case 0b11010111:
                                 key_return = K2_4;
                                 break;
                            case 0b10111110:
                                 key_return = K3_1;
                                 break;
                            case 0b10111101:
                                 key_return = K3_2;
                                 break;
                            case 0b10111011:
                                 key_return = K3_3;
                                 break;
                            case 0b10110111:
                                 key_return = K3_4;
                                 break;
                            case 0b01111110:
                                 key_return = K4_1;
                                 break;
                            case 0b01111101:
                                 key_return = K4_2;
                                 break;
                            case 0b01111011:
                                 key_return = K4_3;
                                 break;
                            default:
                                 break;
                         }
                         key_state = 3;                                // 转入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key_time = 0;                                 // 清0按键时间计数器
                         break;
                   }
                   else
                  {
                       key_state = 5;
                       key_time = 0;
                       break;
                  }
              }
              else
                  key_state = 0;                 // 两次列电平不同返回状态0,(消抖处理)
                  break;

编程能力需要提高,比如在上面的代码中,每个ELAE中,怎么都使用BREAK?

给个优化的参考:

#defien K1_1 0B11101110
#defien K1_2 0b11101101
......
......
#define K_pre 0b01110111

case 2:                                                // 确认按键,同状态1比较
   key_value2 = key_board_scan();
   if (key_value2 == key_value1)                                                  // 再次扫描,
   {
       key_time = 0;
       if (key_value2 != K_pre)                          // 是否为引导键F,是则转状态5
       {
           key_return = key_value2;                      // 与状态1的相同,确认按键
           key_state = 3;                                // 转入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else
       {
           key_state = 5;
       }
   }
   else
   {
        key_state = 0;                 // 两次列电平不同返回状态0,(消抖处理)
   }
   break;

==========================
主程序中:

key_temp = read_keyboard();
switch (key_temp)
{
   case K1_1:
       // K1_1的键处理
       break;
   case K1_2:
       ......

}

楼主:
谢谢,老师,在体会之中............

网友:
状态8没有必要,可以取消掉.

网友:
我是来学多键组合的,留个记号在这里方便回来查找

网友:
多键组合

网友:
可不可以把按键编码那里的代码用查表的方式来解决呢?
我是这么做的:

//按键值表
const uchar key_value[] PROGMEM ={
0x0f,0xff,0xff,0xff,0x01,0xff,0x04,0x07,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0d,0xff,0xff,0xff,0x0c,0xff,0x0b,0x0a
};

//按键检测,返回值为0xff表示无效按键
uchar key (void)
{
   uchar key_x,key_y;

   keyline_PORT=0x0f;               //置为高4位输出0,低4位上拉输入
   keyline_DDR=0xf0;
   nop;nop;

   key_x=keyline_PIN;
   if ((key_x&0x0f)!=0x0f)
    {
          delay_ms (10);                 //延时10MS

          key_x=keyline_PIN;
          if ((key_x&0x0f)!=0x0f)
            key_x&=0x0f;                //保存低4位有效值
          else
            return 0xff;

          keyline_PORT=0xf0;            //置为高4位上拉输入,低4位输出0
      keyline_DDR=0x0f;
      nop;nop;

          key_y=keyline_PIN;
          if ((key_y&0xf0)!=0xf0)
           {
             key_y&=0xf0;                //保存高4位有效值
                 //key_x|=key_y;
              return (pgm_read_byte (key_value+(key_x|key_y)-0x77));
           }
          else
            return 0xff;
        }
   else
     return 0xff;
}

楼主:
楼上
这也是一种思路,学习学习;

pgm_read_byte (key_value+(key_x|key_y)-0x77));
什么意思啊?你的键值表也太长了吧?呵呵

楼上你是不是省了几个大括号啊?这个方法不能实现连_发和组合功能吧?

网友:
1、该段程序是4*4键盘扫描程序, 功能比较全, 根据实际情况可在次基础上进行修改;
2、已调试通过,但没有优化;

/*********************************************************************
文件:scankey.c
用途:通用4*4按键接口驱动程序
注意:
创建:2008.5.15
修改:2008.5.15
设计:raosibin
版本:ver1.3
功能说明:每隔10MS调用一次 ,实现了组合按键功能;连_发功能
**********************************************************************/
#include "..\config.h"

/*********************************************************************
       COL0 COL1 COL2 COL3
* ROW4   0    1    2    3
* ROW5   4    5    6    7
* ROW6   8    9    A    B
* ROW7   C    D    E    F
*
* 普通按键:
* 2~E:数字按键
*
* 连_发按键:
* 0:
* 1:
*
* 组合按键
* F  : 引导键
* F+0:
* F+1:
* 状态机思路
* F为组合引导键
* 每10MS扫描一次键盘

* 状态0: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状态1:消抖处理
* 状态2:确认按键,同状态1比较,除F引导键外相同则返回键值,
*       F引导键未按下转状态3;F引导键按下转状态5;
* 状态3:计数1,(按3S,连_发判断);
* 状态4:计数2,连_发功能

* 状态5:500MS内检测是否有F引导键+其他键按下;有转状态6,没有转状态8
* 状态6:消抖处理
* 状态7:同状态6比较,确认组合按键,返回组合键值,转状态3
* 状态8:消抖处理
* 状态9:先导键为单按键,返键值,转状态3.
**********************************************************************/
//按键初始化
void key_board_int1( void )
{
  KEY_DDR_ROW |= KEY_ROW_ALL;                                                              //行输出,
  KEY_PORT_ROW &= ~ KEY_ROW_ALL;
  KEY_DDR_COL &= ~ KEY_COL_ALL;                                                              //列输入,并使能内部上拉
  KEY_PORT_COL |= KEY_COL_ALL;
}

void key_board_int2( void )                                                                                 //翻转初始化
{
  KEY_DDR_ROW &= ~ KEY_ROW_ALL;                                                              //行输入,并使能内部上拉
  KEY_PORT_ROW |= KEY_ROW_ALL;
  KEY_DDR_COL |= KEY_COL_ALL;                                                              //列输出;
  KEY_PORT_COL &= ~ KEY_COL_ALL;
}

unsigned char key_board_scan( void )
{
  unsigned key_value_buf;
  key_board_int1();
  KEY_PORT_ROW &= ~ KEY_ROW_ALL;                                                        // 必须送2次!!!
  key_value_buf = ( ~KEY_ROW_ALL ) & KEY_PIN_COL;                                           // 读列电平

  key_board_int2();                                                                          // 翻转扫描
  KEY_PORT_COL &= ~ KEY_COL_ALL;
  key_value_buf |= ( ~KEY_COL_ALL ) & KEY_PIN_ROW;                                              // 读行电平,并同翻转前的结果或
  return key_value_buf;
}

uchar read_keypad( void )
{//10ms 读一次
  static uchar preKey = 0, curKey, keytimes = 0;
  uchar keyCode = noKey;

  curKey = key_board_scan();

  if ( curKey != noKey )
    { //可能有键按下

      if ( preKey == curKey )
        { //同一按键消抖
          keytimes++;

          if ( ( keytimes % 5 ) == 0 )
            { //50ms 短按或加速键 时间自已把握
             // keyCode = shortpush|preKey;
            }

        /*  if ( keytimes > 100 )
            {
              keytimes = ( 101 ); //锁定 长按
             // keyCode = longpush|preKey;
             //keyCode =
            }*/

            return keycode;
        }

      else if ( preKey != curKey )
        { //不同按键按下
          {
            keytimes = 0;
            preKey = curKey;

          }
        }

    }

       else
       { //键已释放,或无键按下
        keytimes = 0;
        return keyCode;
       }

}

/*
实现短按键 长按键或加速键
能不能实现长按与加速功能呢
*/

网友:
键值获得与处理就不写了,以上按键可以实现加速键功能,不知道能不能一起实现长按功能,希各高手指点

楼主:
F键就是包括了长按的功能啊

网友:
看了思路,程序还没仔细看。
提点建议:将“F引导键”作无效键,“F引导键+其他键”作有效键,等同单按键,“状态5的500MS”可以去掉。简化后如下:

* 状态0: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状态1:消抖处理
* 状态2:确认按键(F引导键+其他键、单按键),同状态1比较
* 状态3:计数1,(按3S,连_发判断);按键放开,转状态0
* 状态4:计数2,连_发功能
* 状态5:返键值,转状态3

网友(2008-07-20):
作记号,以后查询

楼主:
我用到一个实际的产品,也是组合按键的,没有使用引导键,不论哪个先按都能及时反映出来,同时每个按键都具备单独的功能,反映都非常灵敏,真不知是采用了什么思路

网友:
猜测如下:
1.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2.消抖处理:延时稍长(如0.2s),判断键值有无变化? 无变化,得到键值(单按键,多按键)
3.判断按键是否变化? 有变化,转步骤1。

楼主:
那它的状态是怎么变化的呢?

网友:
主要是按键扫描程序的结束条件由“判断按键放开”,变为“判断按键变化”。
另外,修正在20楼的描述:

1.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2.消抖处理:延时,判断键值有无变化? 无变化,得到键值(单按键,多按键);
3.判断按键是否变化? 变化为无效键,返回键值,转步骤1;变化为新按键,不返回键值,转步骤1重新判断;
(补:无键和不用的键,都当成无效键)

网友(2008-09-11):
MARK 以后要仔细看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消抖后,那就不能使用快速“双击”功能啦

网友:
楼上的,当然可以实现快速“双击”。

你先测试你的最快的“快速双击”操作,两次击键之间的时间最少是多少毫秒?

网友:
小时候玩跑表,最快的连击速度经测试不小于180ms

网友:
记号  慢慢看

网友:
很好,经常能用得到

网友(2008-12-25):
看了一下楼主的程序,没有太明白,在read_keyboard()中定义了局部变量key_time=0,那么在每次调用该函数时,key_time==0,怎么会出现++key_time>=50等情况出现呢?是不是应将key_time定义成全局变量呢?小弟拙见

网友:
明白了,因为是静态局部变量

网友(2009-03-09):
定时10ms扫描按键?

网友(2009-07-04):
学习!有空研究下

网友:
学习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讨论有意思

网友:
楼主的编程功底的确要加强,不过思路基本上到位了。
需求不一样,在保证最高效率的前提下,方法可以不一样。
大部分情况下,状态机是比价好的思路,优点是比较清晰。

网友:
MARK 按键 状态机

网友:
经常用到

网友(2009-10-04):
有了参考资料!

网友:
大家讨论的很棒

不过对赋值这块  总感觉 太繁琐了。
想改进下
不过 想了半天  无果

谁能提供个简化的思路不

网友:
简化思路:
1、有键按下,消抖,送通码(键值)
2、无键按下,消抖,送断码
3、在调用程序里处理通码和断码,可以实现连_发功能

网友:
4*4扫描还搞这么复杂?
键扫提供基本信息:按下、弹起、组合键、REPEAT键,还有可能象手机那样的按法,都不用写这么复杂。

网友(2009-12-14):
记录一下 学习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
先标记一下,明天再看

网友(2010-01-13):
先记号,有空在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03-27):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老师

网友(2010-06-16):
好资料,值得研究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收藏1

网友(2010-07-29):
这个程序是不是没有松手检测?

网友:
多键组合为社么需要有引导键?单按键和组合按键返回的键值不同,直接检测键值,那个键先按下都无所谓

网友(2013-02-20):
keep it for referance

网友:
个人更改的简单版矩阵键盘读键程序static BYTE key_state = 0,key_press;
        BYTE key_return = key_no,Key_Read_Data = 0;

   // 读按键I/O电平
        sw5 = 1;
        sw6 = 0;
        Nop();
        Nop();
        set_keyport();      //读IO口 矩阵排1
        Key_Read_Data = key_port.portbits;
        Key_Read_Data = Key_Read_Data<<4;
        key_press = Key_Read_Data&key_mask;
        //-------------------------------------
        sw5 = 0;
        sw6 = 1;
        Nop();
        Nop();
        set_keyport();    //读IO口 矩阵排2
        Key_Read_Data  += key_port.portbits;
        key_press = Key_Read_Data&key_mask;
        //********************************************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 key_mask)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Read_Data&key_mask))        // 与原电平比较(消抖处理)
            {
                                        if(key_press == 0b11111110)   key_return = key_1;
                                        if(key_press == 0b11111101)   key_return = key_2;
                                        if(key_press == 0b11111011)   key_return = key_3;
                                        if(key_press == 0b11110111)   key_return = key_4;

                                        if(key_press == 0b11101111)   key_return = key_5;
                                        if(key_press == 0b11011111)   key_return = key_6;
                                        if(key_press == 0b10111111)   key_return = key_7;
                                        if(key_press == 0b01111111)   key_return = key_8;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判键释放态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消抖)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key_mask)
                                key_state = key_state_3;
            break;

                case key_state_3:
                        if(key_press == key_mask)
                                key_state = key_state_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网友(2013-04-13):
挺不错的,刚接触状态机思想

网友(2013-07-12):
有用,记下

网友(2013-08-12):
标记一下

网友:
好复杂,好强大啊~

网友(2013-09-25):
老帖了  学习 一下

网友(2014-03-20):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11):
有没有在工程中应用过啊,实际效果咋样?

网友:
看来需要仔细研读下

网友(2018-11-03):
这个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