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安装后用不成

楼主(2008-05-17):
ads1.2安装后,出现如下信息
Cannot obtain license for"<feature|codewarrior>" with license version=
<version1.2>: <reason|Feature start date is in the future
Feature: codewarror>
License path: C:\\Program Files\\ARM\\ADSc1_2\\licenses\\license.dat
FLEXlm error: -31,34
For future information,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ibetrotter.com".>

系统重装也没用,气杀洒家,真想把电脑砸啦!同样程序,在别的电脑安装后,啥问题没有.

网友A:
好像是系统时间不对,上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把时间改成现在的时间.reason|Feature start date is in the future

网友:
一般安装后要改licenses文件,不知楼主是否改了。

楼主:
ustcls你太伟大了!,我在网上查到,有的大虾还遇到:将自己的硬盘拿到别人的电脑一切OK,将别人的硬盘拿到自己的电脑还是不行,估计是主板或BIOS的问题.我将BIOS恢复到初始值,还不行,后来经ustcls提示,想起调整时间到当前时间后,就OK了!高兴...
遇到同样问题的大虾,不妨按我的办法试一下,前提是你的软件没问题.

网友(2010-08-16):
回复 楼主:

说的太对了,我装了好几次一直没安装成功,就差重做系统了。按你说的改对时间后,一切都搞定了!

网友(2010-09-27):
都是大虾

网友(2010-12-20):
天杀的国民党门头沟党委替资本家当狗,万恶的蒋介石门头沟Z.F.为人民币服务!

网友B(2012-05-24):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系统时间不对,上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把时间改成现在的时间.reason|Feature start date is in the f ...

时间在哪里改?

网友:
需要添加license文件,详情见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在哪里改?

见楼上,看完附件,就知道了

网友(2015-04-26):
正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