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项目无刷电机驱动方案发布,使用ATmel的官方方案,急征翻译志愿者

楼主(2008-05-17):
。无刷驱动的性能会很影响飞行器的性能,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天助我们的四轴飞行项目! 我们在规划时发现,ATMEL 搞了一个高水平的无刷驱动方案,代号叫ATAVRMC100 (BLDC MOTOR CONTROL)。

这个方案有非常完整的说明资料、电路图、使用手册、源代码。

需要翻译的资料,总共83页,工作量不算大

三份英文资料,总页数是37+26+20=83,征集翻译志愿者。 为了不造成资源浪费,请大家在这里报名,由我统筹安排。

电路图

SCH 1of4 ATAVRMC100(点击小图片,能查看清晰大图)

SCH 2of4 ATAVRMC100(点击小图片,能查看清晰大图)

SCH 3of4 ATAVRMC100(点击小图片,能查看清晰大图)

SCH 4of4 ATAVRMC100(点击小图片,能查看清晰大图)

源代码

实拍图片

01 外包装盒

02 装箱单(注:那根独立的红黑线,是我们测试使用,不是原配)

03 控制板正面图

04 控制板背面图

09 配套的无刷电机

网友:
armok是准备基于这个方案做无刷电机驱动吗?这个方案的应该比较基本的直流无刷驱动方案。
  我一年前就拿到AT90PWM3的样品并有完整驱动板,不过那个驱动板不是做直流无刷而是做三相变频电机驱动的。后来改用了直流无刷电机方案,也看过考虑过armok上传的资料,不过最后选用了TOSHIBA的专用正弦PWM驱动IC TB6551。
  我觉得如果用矢量驱动方式性能应该有优势,不过这种方式一个DSP核应该是不可少的。Microchip的dsPIC系列应该还可以。

网友:
【2楼】 ilcvm
这个方案是针对3相无刷电机的方案,在一般应用上已经绰绰有余,90PWM3在电机控制上作了特别的优化。
如果需要你提到的DSP和矢量驱动的话,那正好,我们的主系统芯片是AVR32,上面有比dsPIC强的多得DSP核

网友:
2W转?做VF,对使用的MCU/DSP的处理能力会要求太高了。

网友:
3楼的意思是AT90PWM3负责转子位置采集和和根据AVR32的计算结果驱动逆变电路,而AVR32四个电机的数据处理运算吗?这样感觉对通信速度要求比较高,尤其是上万转的电机。

网友:
【4楼】 Grant
这个就要看AVR32的处理能力了,先期我们先完成基础方案,如果是需要改成DSP控制方式,不排除主系统芯片使用AP7,然后单独一颗UC3控制电机的方式

网友:
4楼说的是,矢量驱动对大功率低转速电机会有不错的效果,但这种方式如果用在万转电机对处理速度要求很高。

网友:
【5楼】 ilcvm
嗯,是的,UC3A有两路速度到33M的SPI总线,应该够的吧?呵呵,到时候要详细分析了

网友:
【7楼】 ilcvm
仁兄,你估计在在两万转的情况下,需要多少的处理能力呢?我可以评估下UC3的处理能力~~

网友:
阿莫的ATAVRMC100多少刀买的?我去年也准备买一套,后来交货时间太长,只好买了凌阳的了。

网友:
【10楼】 wqm8181 数控黑客
应该是199美金……

楼主:
按feng_matrix的描述,四轴的理想速度,应该是在1万转左右吧。 2万转可能我们用不到。

有网友测试过,AVR32运行linux的cpuinfo, 速度是同频率的ARM快三倍。 可见AVR32的运算能力非常强大,正好适合我们这个四轴项目。

网友:
我没有写过矢量驱动的程序,所以无法评估所需的处理能力,感觉应该跟所需的矢量精度有关。这方面估计Grant大侠会有心得。

网友:
其实AT90PWM3也有矢量变频驱动异步电机的范例,异步变频驱动跟直流无刷驱动有很多共同点,都是通过逆变电路产生不同的磁场方向来驱动电机。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很强!!有现成的方案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
【12楼】 armok 阿莫

bogomips        : 1598.09

你指的是这个吧,这个是我电脑上的值。感觉它只能很简单的估计一下,并且很不准,用它来衡量速度不合适。

BogoMips (from "bogus" and MIPS) is an un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CPU speed made by the Linux kernel when it boots,
to calibrate an internal busy-loop. An oft-quoted definition of the term is "the number of million times per second
a processor can do absolutely nothing."

BogoMips can be used to see whether it is in the proper range for the particular processor, its clock frequency, and
the potentially present CPU cache. It is not usable for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CPUs.

这是wikipedia的解释,它名字的本意就是不准的。
没有看原始代码,根据网上找到的信息,它只是通过简单的循环计数得出的。

avr32的运算能力应该用其它方法评估。

网友:
翻译的事情务必要分我一部分……

网友:
【16楼】 zllfdd
呵呵,这只是个指标,最权威的应该是AP7在150M的频率下达到210DMPIS的能力,UC3在66M的频率下达到83DMPIS的能力~
但是bogomips还是体现出一些能力的~

网友:
同意18楼的。

网友:
要翻译洋文啊?俺不行,自己看看数据手册凑和。不过可以帮忙分析电路。这个四轴项目有必要对电机精确控制吗?个人觉得256级位电调精度足够了,可以用一片CPLD现实四路电调控制,没必要把电调分开做。

网友:
英文不是很好,所以不参加翻译了。

但是有一份PIC的中文资料供参考

楼主:
谢谢【17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啊。 楼主位需要翻译的3篇,你认领那一篇?

注:我们会在中文文档上,注明翻译者的名字。

网友:
呵呵,看来人不是很多……
这样吧,在最后确认结束之前,我认领所有没人认领的部分~
阿莫来统筹吧,数量不要太多哦,我的速度不是很快的,每天6~8页(满负荷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电机几根线 带霍尔位置传感器吗 好像带哦 对这个感兴趣
英文差 帮不上忙啊

网友:
我来翻译一篇吧,还没翻译过东西,不知效果咋样。

网友:
【24楼】 lanshuitianxia
是的,这个电机内部带了三个霍尔传感器

网友:
我也来认领一篇,不过不知道啊莫有时间限制没?
三篇文章都看过了,我比较中意后两篇,

网友:
最后一篇有点难,你来吧,呵呵。
我挑中间那个。

网友:
哈哈,好像都有人认领了,那我就不上了,我到时帮忙检验和检查错误~~

楼主:
好的。傻孩子、【28楼】 zllfdd 、【27楼】 lyhummer 悍马 就这样分工:

1。 傻孩子第一篇,
2。 zllfdd 第二篇,
3。lyhummer 第三篇。

由kingofknings检验与检查。 大家请向我的手机发一个短信。如果需要相互交流,可能通过我索取其它人的手机号码。我的是:13925800119。

网友:
可惜的是,90PWM3 的PWM仍然是16位的,若是32位,那就好极了

网友:
来晚了,唉!

网友:
【32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话不是这样说的,大家都可以翻译的,并不是指定给谁然后其他网友就不能参与了,

楼主:
【32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

哈,你想翻译那一篇? 我帮你协调一下 :)

网友:
第一篇和第三篇都可以,不过第一篇图比较多,不知道翻译需要如何处理?截图?
第三篇工作量比较大,可否分成两部分?以加快工作量?

楼主:
回【35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原则上我们会让翻译速度最快的网友做。其它网友可以帮忙校对与提意见。如果你能保证较快的速度,可以让你做 :)

图片可以不理,格式也可以不理。你将 word格式或文本格式上传就行。(最好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格式可参考: 飞行控制板 V1.0:电路图、零件焊接和入门 (MikroKopter中英文对照学习稿 3 )

我们到时会统一排版与制作 :)

网友:
已经定了,还是不认领为好,呵呵!如果继续细分我认领一份!
并且这段时间在无锡出差,天天泡车间,不能保证速度

网友:
Re 3楼
这个方案是针对3相无刷电机的方案,在一般应用上已经绰绰有余,90PWM3在电机控制上作了特别的优化。
如果需要你提到的DSP和矢量驱动的话,那正好,我们的主系统芯片是AVR32,上面有比dsPIC强的多得DSP核

Re 5楼
3楼的意思是AT90PWM3负责转子位置采集和和根据AVR32的计算结果驱动逆变电路,而AVR32四个电机的数据处理运算吗?这样感觉对通信速度要求比较高,尤其是上万转的电机。

Re 6楼这个就要看AVR32的处理能力了,先期我们先完成基础方案,如果是需要改成DSP控制方式,不排除主系统芯片使用AP7,然后单独一颗UC3控制电机的方式

刚看到有这么多回复,我想有几个问题应该解释,我的话不是针对UC3,仅就一个系统设计的合理性分析,请kingofkings、armok不要介意(我很担心我的工作性质会导致大家的误解)。

1、四轴目前的系统是一个UC3 + 4个PWM3组成。UC3负责反馈的计算、PWM3的控制,这里UC3不会参加Motor Control的控制。因此5楼的说法不成立;

2、无论使用M8也好,PWM3也罢,对于控制马达的系统而言,会存在一个闭环的反馈系统,通常是电流或电压内环,速度外环用于稳速。也就是说马达的控制应该是在PWM3(或M8)去就完成的,UC3仅是发送指令控制PWM3稳速马达在何种转速下,PWM3提供马达运行状态如转速、母线电压、电流、温度等反馈信息。

3、对于3相无刷电机的控制,有很多种算法,尽管可能采样电路和驱动电路是一样的。通常高速专用马达控制的MCU做马达矢量控制,对于W转以下的转速是没有问题的。对于更高转速,则需要有更强劲的运算能力的处理器来做。AP7也好、UC3也罢,无论它运算多强,它终究不是用来做马达控制的,缺少很多马达控制必要的东西,因此6楼的话太牵强。PWM3尽管是专业的马达控制MCU,不过终究是8bit的,处理能力有限,但我相信做一个电调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4、如果说要做马达的无刷控制,要考虑的不仅仅只是它的运算速度,还有很多资源需要考虑,要不Ti的达芬奇也可以用来做马达控制了。马达控制需要的资源还包括:高分辨率和频率输出的PWM、可以和PWM同步的高精度的ADC模块、马达控制的PWM输出模块(如死区控制、PWM输出锁死输入等)、强的电磁兼容能力等等。因此基于6楼的观点,如确有必要使用DSP,我会去选择AP7做核心,4颗马达专用的DSP来控制4个轴电机。dsPIC是较好的选择,Ti和Freescale的成本太高了。

5、尽管网站在推广AVR32,但也不必神话它,终究它有自己的应用领域,也有自己不善长的方向。物尽其用才是正确导向。

要是马达开始销售,我倒很想买个回来在我的电路板上试试看驱动的效果如何。我对模型上用的电调倒没怎么关心过,不是特别了解这些马达的特性要求。要是自己不跟着活动也玩玩,实在太对不起手上的这些IC了。

网友:
【38楼】 Grant
呵呵,不要紧啦。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很欢迎呢~~

你说的没错,AVR32的确不是专用的电机控制芯片,这点的确是要考虑的,虽然UC3带有7路高速的20位PWM并可以和AD同步,但是毕竟还是缺少了电机控制的一些关键特性,比如你说的死区控制等。

所以才会想到为了弥补90PWM3计算能力的不足而用UC3去计算电机的控制算法然后通过通讯来控制90PWM3的工作,但是这个就难度非常高了,要协调好两个芯片的工作,处理好数据流,做到同步,这会是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呵呵~所以我才觉得可以在做好现有规划的基础上,尝试多芯片的方案~

网友:
呀?踢场子的来了?哈哈~用AVR32打回去~

网友:
高手之间的对话,搬个板凳做观众。
【38楼】 Grant 的意见很中肯

网友:
电机驱动板的MCU我坚持用STM32F103

----------------------------------

飞控可以用AVR32

----------------------------------

个人观点,呵呵!

网友:
看来大家考虑过头了.一只m8或m48便能搞点的东东(起码基本上能用), 却动用很复杂的. 还要说让DSP参与. 要清楚, 现在用的电机并不是大电机之类的. 能用上90pwm3已经很足够了.不要搞得哪么高深复杂.虽说电机驱动是其中一个重点, 但它也是一个易换件(可以按不同需求更换, 而不用修改主控). 项目开头, 别想得太多, 先用现成的, 主力还是投向主控板吧, 不要本末倒置. 主控做好了, 驱动再细化进行.

楼主:
【43楼】 (敏感词0386)123 ,

这不是一个几个月就要完成的项目。这是一个可能持续数年的开源研究。
另:我们不是定位一般网友的DIY。而是高水平的研发工作。

网友:
楼上的话我认同,简单问题不用搞的太复杂太高深。

我虽精力原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我认为活动的前期无论是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立场,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先搞出一个基础的平台,有了它,所有的想法就不再是海市蜃楼,空想!

Re 39楼
“所以才会想到为了弥补90PWM3计算能力的不足而用UC3去计算电机的控制算法然后通过通讯来控制90PWM3的工作,但是这个就难度非常高了,要协调好两个芯片的工作,处理好数据流,做到同步,这会是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呵呵~所以我才觉得可以在做好现有规划的基础上,尝试多芯片的方案~”

系统在筹划前就应该多考虑系统设计的可行性,资源的规划。要想系统设计得可靠的话,“UC3去计算电机的控制算法”的想法根本就是不可行的。所有关于电机的控制运算都应该是在PWM3端完成。UC3仅需要根据各种反馈信息计算补偿,发出指令控制PWM3稳速马达在何种转速下,这样的系统也才有模块话的原型。

Re 40楼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接触到欧美日系的MCU比较多,对于我来讲无论面对什么单片机我希望自己的心态是一种中间立场来看待,而不应受工作和某种利益来影响我的立场,这也是为何我没有参加PLC活动的原因。我在39楼已经说过:我的话不是针对UC3,仅就一个系统设计的合理性分析。

Re 42楼
STM32和DsPIC这样的器件,在活动的开始是不需要考虑的,虽然我对航模用的电机不是特别了解(以前自己玩的都是油动),不过看看别人用的都是M8,相信针对马达控制的目标而言,电调要求的是马达的转速、效率及马达的适应能力,而不是精确的转速控制,这对于M8这样的器件来讲,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处的。

楼主:
谢谢 grant 的意见。

1。如果PWM3的确已经足够使用,当然不需要增加UC3。
2。如果经过理论的计算,认为增加UC3的必要,就会增加。我们这个项目要求的是性能第一。这个电调,已经计划同时用于雕刻机项目。所以,是一个基础性研究工作。
3。市场上普通使用M8,我估计很大一个原因,是成本原因,国内目前的情况基本是竞次不竞好的。

所以,是否增加使用UC3芯片,辩论的双方应该拿出计算数据。而不是靠猜测。谢谢。

网友:
没办法, 燕雀不知鸿鹄之志.

网友:
谢谢啊莫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聚集的机会,没有估计错的话:这次活动,没有站在业界的前言,但已进入业界了.

网友:
如果armok想把这个电调用到其他开源项目并且要求性能第一,我个人认为dsPIC系列里的dsPIC30F2010等电机控制系列会更适合。

论电机控制特性,AT90PWM3有的dsPIC30F2010也有,而且其规格更丰富;论性能,带DSP核的dsPIC30F2010显然更胜一筹;论文档,dsPIC30F2010的DATASHEET和应用文档都很齐全而且很多有中文版,并且也有直流无刷控制的开源方案。

dsPIC30F2010应用笔记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335&dDocName=en010329

楼主:
谢谢【49楼】 ilcvm 的意见。 PIC暂时不会使用,原因:

1。我们论坛目前仍没PIC的交流气氛。所以,我不知道那里能找到这才德兼备的专家。
2。我们没有PIC的稳定货源。当然这个不是大问题。

网站的开源活动,是会基于目前的技术力量情况而作出选择。之所以使用AVR,不用说了。使用AVR32,也是根据我们网站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说AVR32就一定比其它的ARM要优胜。

以后的活动,我们当然会安排PIC,但前提是:我们网站已经有一定的PIC基础。

网友:
以后的活动,我们当然会安排PIC,但前提是:我们网站已经有一定的PIC基础。

要基础?没问题。我这有很多Microchip的培训资料,网聚人气,呵呵,armok别怪我添乱啊。

应用笔记我大致的看了一下,好像驱动的马达都是将Hall Sensor加上了?这与电调用的好像不相同哦?

楼主:
那就更好啊。。
Grant 如果有时间与兴趣,帮我们组织一下如何网聚PIC的人气。(搞个活动如何?)
有基础,就好办事了。

网友:
我觉得atmel的方案不适合,他用的是高压芯片驱动IR2103/4,会增加成本 更重要的是会增加重量和驱动的面积

网友:
IR2101回保证驱动性能。保证开关管的死区时间。

楼主:
【53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关键是性能如何?

1。增加成本,这个不会是问题,本项目成本不是放在第一位。
2。增加驱动面积与增加重量,问题也不会很大,商品化时可以通过选择适合的部件解决。

所以,仍是那个关键问题:关键是性能如何?  看来我们先组织一下,测试一下这个电调的性能指标 :)

网友:
我觉得Grant的想法和我的最接近,模块化的东西和我玩航模的思路也是一样的,电调就是负责电机控制,接受机就是处理发射机信号并输出电调信号。做飞控肯定要复杂很多,但思路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驱动器会带来什么?

Atmel用的IR MOSFET Driver是三个独立的,可以选择一个有三路的,IR应该是有的,我不记得型号。Intersil有个类似的型号是HIP4086
http://www.intersil.com/cda/deviceinfo/0,1477,HIP4086,0.html

驱动示意图:

网友:
嗯,我现在正在研究microchip的dsPIC33,感觉非常不错。

网友:
使用无传感器的无刷电调,会更有前景.当然难度会增加.

网友:
刚刚没看在看到最后一份图纸.

网友(2008-06-16):
四浆飞机我是专家。
可以参照一下我的网页。
虽然网页好久没有更新了,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动画。
http://mec2.tm.chiba-u.jp/~wangwei/

网友:
阿莫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和我联系。
我这里有好几架X-UFO,都是可以满天飞的成品机。

网友:
chiba_wang from Japan?

网友:
chiba_wang是不是 博士三年: 王 偉,上海理工大学?
四轴的进度又要加快了!
看图就知道是专家级的了。

网友:
嗯,我现在在日本读博士。

网友:
看了你的飞行视频,很稳定,相当好。
我把它传上来。

网友(2008-07-19):
好牛的视频

网友:
回53,54楼,高压驱动的问题在于,atmel的方案里使用的是bootstrap模式的驱动,本质上是当下方的mosfet导通时,向bootstrap电容充电,当下方的mosfet关断时,再用这个电容上的电压去开通上方的N管。这样的问题是低速的时候上面的管子会因为开启电压不足导致开启不完全而发热。就我们4轴的实际情况,可以使用dcdc,boost将电源电压升到20V,让后用两个lowside驱动芯片驱动两个N管。

网友:
这个现在有什么信息?

网友(2009-03-25):
我想知道那个驱动方案能不能驱动我的电机

我的电机是100W  0.6A  220AC

网友:
翻译完的中文资料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2010-07-02):
两年过去了,回望这里,,依旧苍海桑田!!

结果石沉大海!

网友(2010-11-23):
armok,我想接这个任务,在哪里报名啊?第三个文件

网友(2011-08-12):
太好了,找到了需要一份好东东

网友(2014-11-05):
功率有多的,atmel的方案看着板子不错,

网友:
赞!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我可以参加翻译

网友:
时间都这么久了,不知道大家翻译了没

网友:
图片上,这不是一款步进电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