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之电机与桨的选择(狼族蚂蚁)

楼主(2008-05-17):
四轴飞行器之电机与桨的选择
发表于:2008年5月17日 14时13分59秒阅读(0)评论(0)本文链接:http://user.qzone.qq.com/53605240/blog/1211004839

四轴飞行器之电机与桨的选择
   由于四轴飞行器一般选用无刷电机直接驱动,而KV值一般也就800-1200之间,在11.1V锂电的驱动下,最高转速在8000-13000转之间,而现在国内在反桨的选择上迫于货源稀少,一般会选择GWS的8060或9050等三叶反桨,从这类桨的形状看应该是属于直驱中高速桨类的,一般转速要8000以上,用KV值1000左右的电机直驱其实效率不是很高,因为在这个状态下,产生升力所需要的转速接近电机极限。在做一些飞行动作或载重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来。
我现在用的9050桨就有这个问题!
这里说一下直驱浆和减速浆的结构情况:
    直驱浆用于电机直接驱动,转速快,一般在8000转-15000以间,高速浆一般在15000以上,而减速浆是用于减速使用,转速慢,在8000转以内。
    直驱浆的高效段与减速浆不同,这两种浆转起来时真正起作用的区域是不一样的,直驱浆的高效段比较长,在浆的中部偏里形状一般是中间宽或一般宽,而减速浆的高效段则在靠浆端部一些,形状则是端部宽些。
    下面再说一下我们做四轴应该选什么桨。

    因为四轴的飞行动作不会太猛烈,虽然有时会作些翻滚动作,但飞行姿势还是比较优雅的。四轴的飞行应该更趋向于平缓,所以很多玩家会把四轴飞行器用于业余航拍。这就要求桨转速的变化所引起机身的变化要慢点,也就是慢飞状态。这里所说的减速桨更适合现在的四轴飞行器,减速桨的转速高效率段在8000以内,用800-1200KV值的电机驱动比较适合,电机的转速也在正常范围内

    可能会有玩家说,那为什么不用高KV值的电机来驱动这个三叶桨呢?  其实这个想法是对的,问题是高KV值的电机,输出的力矩较小,在这个状态下,电机容易烧毁,所以高KV值电机一般会配合机械减速齿轮把桨转速降到适合桨的范围。因为考虑到四轴的机械结构的复杂性,对于装减速组结构的四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所以就不讨论了。
    所以玩家一方面要找到合适的反桨,另一方面要配上合适KV值的电机。
    另:玩家也可以考虑用两只三叶反桨 + 两只二叶减速正桨测试。(过段时间我可能会推出这种结构的四轴)

以上说法有不同意见的,欢迎跟帖。
欢迎加入QQ群:四轴飞行器无刷版 23682355
    本人QQ:   53605240

━━━━◇★◇━━━━
★问候,是一种甜蜜的牵挂!★
★★想念,是一份温馨的心情!★★
★★★朋友,是一生修来的福份!★★★
★★★★友情,是一世难求的缘份!★★★★
━━━━━━━◇★◇━━━━━━━

欢迎进入【蚂蚁部落】

网友:
请问狼族蚂蚁几个问题,谢谢告知!
    你现在玩四轴飞行器是用天地飞FT06-C遥控器吗?如何设置<发射机右下方有一排10位小开关>

FT06-C遥控器选用那种遥控方式?
1.  左手油门和方向,右手是俯仰和副翼
2.  左手副翼和方向,右手是油门和俯仰

你有否将FT06-C接收机改装将PPM信号引出连接四轴飞控板?

上下电机顺时针旋转,是否安装反奖?
左右电机逆时针旋转,是否安装正奖?

网友:
蚂蚁:

去以下这两个网站看一下,也许能找到你需要的。
http://www.maxxprod.com/mpi/mpi-29a.html(请注意EPP1045桨)

http://www.hobbycity.com/hobbycity/store/uh_viewItem.asp?idProduct=5111(请注意TP2410-09电机)

以上两种是我选定的匹配,仅供参考。

祝好运。

楼主:
回【2楼】 andy 红日:

遥控器设置成普通固定翼模式,每个通道根据自己习惯设置是否反向。我是右手油门+副翼  左手前后+左右方向舵。
对角为同方向桨,因为是四个头,没有确定方向,所以一般是人为做个标记作为头尾的,然后调整遥控通道成自己习惯的就可以了。

四轴制作也可以不要反桨,但安装时候就得把四个电机斜装来抵消反扭力,虽然不大好看,但确实可行。个人还是喜欢好看得正反桨。

对于反桨我提个建议:阿莫不是有机械加工得优势吗,可以仿直升机尾翼做个简单的桨夹,配上像LAMA单叶桨两片,桨夹可以固定桨距的。这种桨可以任意做成正反,看玩家自己安装需要了!优点是声音很小,升力也不错,并且可以配上不同长度的桨,适合做大机机。

【3楼】 yak18
你给的网站好像是国外的吧?  国外我基本搞不定,还是让阿莫来搞吧。呵呵!

楼主:
不是不是,,
是因为市场中可以找到反的单叶桨,或者像xj6513 那样的木制桨(这个较危险,不建议),
而像直升机大桨形状的就无所谓正反桨了,他是一模一样的桨,这个倒有点像阿莫刚刚说的都可以上一样的桨了,只要桨夹的桨距调整成正反桨就可以了。
市场中像LAMA还是有正反之分的,只是这种毕竟容易买到而已。

如果阿莫能直接采购到国外那种反桨也不错,只是选择余地还是小。现在既然是试验阶段,可以考虑用LAMA桨配合桨夹试验,这个桨长度比三叶桨长,所以稳定度要高点。我用三片LAMA桨测试过,稳定度应该要高点,声音也小,但我由于没桨夹,用螺丝固定容易松动,后来放弃了。

另所说遥控器,既然要做国内高端的,在机机本身能悬停的情况下(这是阿莫的目标),可以配合电脑键盘+鼠标控制,因为已经不需要人为平衡了,只需要控制目的。那么想想打游戏CS的状态吧:键盘控制前后左右移动、鼠标中键控制油门(就是高度)、滑动鼠标控制左右旋转、呵呵棒吧?至于鼠标单击发生小导弹等等就不说了,做到这步估计国家_安全局要来了。呵呵。但说实在的只要能自主悬停,刚刚那个还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还得配合第一人称摄像头了,哈哈。

网友:
直接采用4桨变距嘛,我记得199x年北航冯如杯的作品就有4叶飞行器,用的是1台10cc发动机带动4只变距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