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用外部复位熔丝位rstdisbl如何配置

楼主(2008-05-17):
我按照马潮老师的要求做了一个avr烧写器,我的禁用外部复位熔丝位rstdisbl为1后,被烧的芯片就无法在读取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请仔细了解该熔丝位的作用,以及当ISP时,RESET脚的作用.照葫芦画瓢,永远学不到真正的本领.

楼主:
谢谢马潮老师指点。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想把Pc6复位脚当作I/O口用,用你的方法制作的烧写器能否烧写

网友:
当你把PC6作为I/O使用后,ISP就不能进行了,因为它要用到RESET功能.这样芯片只能采用高压编程器了.需要购买专用的编程器.我提供的并口编程器方案(实际是我是参考国外网站上的资料,稍微做了点改动)不能使用了.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