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感应式键盘设计成功

楼主(2008-05-18):
最近一段时间在学习和使用CYPRESS的PSOC芯片CY8C21534设计一个触摸感应式键盘,该键盘有6个触摸感应式键,控制10个LED,一个RXD,一个TXD等.

今天做了5个均能正常工作,直接可以替代原机械式的按键键盘.马上可以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了.

这个PSOC还是非常具备挑战性的,硬件结构和开发环境及方法有许多的新的东西,有一定的特点.

又掌握了许多新的东西,本人还能跟上技术的进步.年轻人,不要落在我的后面呀.

网友:
马老师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个下这个触摸感应式键盘的原理,让我们能有一个初步的影像

楼主:
参考:http://www.mcuol.com:80/Solution/202/6706.htm

网友:
有些居民楼走廊里的灯就是靠触摸开关控制,开关的外形是一块金属材料,不管用多么轻的力量,只要手碰到它就能打开灯,但是用木棍去碰它就不行。跟马老师说的这个按键应该不一样

楼主:
原理类似的.不过那是使用模拟电路,比如使用555构成振荡电路,金属触片和地为振荡电路中的谐振电容.当人摸上去时电容值改变,振荡频率就会改变.

网友:
HT45R35也能做触摸按键,手头正在玩,不好弄啊,明天问问他们的技术支持

楼主:
HT45R35也能做触摸按键,我知道.这块片子基本上不用调试按键的参数,实现起来比较简单.类似的片子其它公司也有.但这些片子本身其它的资源和功能太少了,一般只能做外围,通常需要其它MCU的配合.

而CYPRESS的PSOC芯片功能比它强的多,内部又模拟模块和数字模块.可以灵活的配置出各种的应用,适合"高手"(有点自吹了,不好意思)使用.感应键盘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PSOC带来许多新的概念和方法,可能在以后会得到发展和流行起来的.

实际上,目前使用CYPRESS的PSOC还是比较复杂和困难的,资料和介绍也不多.网上多是公司的一些技术介绍和简单的例子.真正作为实用的产品尚不多.我在这个产品设计中还是碰到了许多实际的问题,公司的支持已经没有能力帮助解决了.但最后我还是经过努力,参考了大量英文资料,使用多重配置,软件模拟TXD口,改写中断服务等方法,才实现了可以实际应用,并能完全替代原机械的产品的设计.

我做这个的收获,不仅仅是设计出一个感应键盘,而是通过它,学习许多新的东西和技术,使自己不要落伍.

发表此贴的用意,不在键盘.是提供一些信息,让有能力和基础的,并在本行业学习和打拼的朋友了解到新的发展和技术.不断学习,才能跟的上电子技术的进步.

从51到AVR,不只是内部资源多点,速度快些.更重要的是设计方法的需要跟的上.而CYPRESS的PSOC芯片CY8C21534,尽管内部也有个8位的MCU,但其内部的结构和开发的技术都非常有特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国内只有一本书做介绍,不过此书基本是公司资料的翻译和组合.

网友:
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触摸键

楼主:
贴上电路图:

楼主:
CY8C21534目前在国内的价格约在10元上下.

网友:
马老师很厉害.

Cypress的东西的确很有特点,而且还不断的增加新技术和新功能.Cypress的单片机与传统的单片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很多新思路和特点.只是Cypress的开发工具太少,参考资料也不多,不太适合自学.

楼主:
新的东西那有什么"老师",当然需要"自学"了.参考资料还是有的,另外在开始使用时,多问问支持工程师.

网友:
分立元件设计的触摸感应式键盘

来自二姨! (原文件名:市面上做触摸小家电产品最常用的一种方案.jpg)

楼主:
楼上的能简单介绍原理吗?

我使用CYPRESS的PSOC芯片做的按键,调试参数比较麻烦.而且在使用DC/DC开关电源时,灵敏度就会大大降低.

分立元件的有何不足地方,楼上有经验可以交流吗.

网友:
http://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2952891&tp=%25u89E6%25u6478%25u6309%25u952E%25u63ED%25u79D8

网友:
应该是利用MCU的A/D监测交流的积分电压变化!

网友:
对13楼电路只要软件处理得好是比较可靠的,对KEY端的处理我是使用单片机AD进行采样滤波再进行判断,也可以用比较器或直接用单片机的引脚判断,用AD可以调节灵敏度,只是这种电路的灵敏度比较低,当手触摸SPRING时KEY端的电压会下降,不同的频率也会导致灵敏度不同,我使用的是100多K,电路和13楼类似,自己用万能板搭的触摸电子锁,用了1年了,灵敏度不会下降,使用电池供电时灵敏度也比较高,大约在1mm以内可以使用,当然和触摸点的面积也有关。
      我的感觉还是直接用单片机引脚加1M电阻上拉那种方式做的触摸按键比较好,电路和程序都很简单(论坛上有),灵敏度非常高,当然也很容易受到干扰,做这个试验时直径1CM的金属片隔5mm以上的书本也可以判断出按键信号,而且还是变压器供电。这种原理做触摸按键还是很不错的,硬件就一个上拉电阻,关键是软件。如果软件问题解决了,用来做人体的接近检测也是可以的,当我把灵敏度设定在最高时,手接近金属片10mm-30mm时就可以被检测到了。

网友:
当手触摸SPRING时KEY端的电压会下降???

手触摸spring时==引入了什么变化。是电容分布吗??????????????谢谢!

当手触在sprin,在T2处对GND时分布电容不仅仅是102p。会变到103p或104p或更大对吗?此时对455khz的t2处容抗变小,在其上分压变小?key--变化。
个人见解,没做过这个东西?

网友:
看了21IC后继续说一些经验,这个电路并不像21IC上说的那样,通过实验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种电路的触摸点怕地不怕水,主要开始看谁离地更近,举个简单的实验例子,用塑料盆打一盆水,再从触摸点接一根线放到水里,把这盆水放在地上,这时这种电路就失效了,当时做这个电路的防水性能时犯了这样的错误,我第一时间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电路怕水。自找的,谁让我把实验搬到地上做。不过这个结论在我大脑并没有停留,我把水端到凳子上,触摸点又恢复了原来的灵敏度。所以得出了上面的结论,它是检测地分走了多少交流电压,地对触摸点的影响很大。我想这个缺点对于专用芯片来说也会存在的,毕竟都是采用检测电容的原理。这一点还要请教马老师。

   还有,电路本身是比较可靠的,我测量过不同的频率和不同电阻电容构成的电路,才敢这样说,频率、电容、电阻都不是一个精确值,都存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电路的灵敏度变化很小。有人说不可靠,一致性不好,这些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19楼】 diannaoza 天比
当手触摸SPRING时KEY端的电压会下降???

手触摸spring时==引入了什么变化。是电容分布吗??????????????谢谢!

当手触在sprin,在T2处对GND时分布电容不仅仅是102p。会变到103p或104p或更大对吗?此时对455khz的t2处容抗变小,在其上分压变小?key--变化。
个人见解,没做过这个东西?
============================

我的模电比较差,说的不对大家指点一下,以第一路为例,在没有人体触摸时电路处于一个平衡状态,电流(455k交流)从C8通过C14再经D8对C2充电,C2同时也在对R18放电来保持KEY端电压的恒定(放电速度太慢会严重影响触摸效果,R18的选择必须使得C2在平衡时没有达到最高电压),当人体和sprin1接触时,人体与sprin1构成的电容将分流一部分从C8过来的电流,所以流过C14的电流要比原先的小,因此KEY处电压要比没有人体触摸时要低。

网友:
马老师的触摸按键如何对不同的温度湿度抗干扰呢?我在用HOLTEK 的单片机,发现在一天中不同的时刻,触摸按键的灵敏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我早上还是直到手指碰上去才能判断按键开关的参数,在下午的时候却只要手指离玻璃板近点就能使按键开关了.

网友:
刚打电话问了,这个IC 10K的报价是7.00元左右,成本太高,和PIC,MOSART及QT的没有竞争力啊!

楼主:
23楼:你说的是CY8C21534吗?

成本应该看整个系统的总成本,我是这样计算的,就拿设计的简单键盘举例:

原来采用M8+6个机械按键.                               现在使用CY8C21534+6个弹簧(其它都一样了)
     6+6                                          10 + 3 (10元是还没到10K,弹簧0.5元/个)
     一年要换键                                       N年?

其它能做感应键盘的IC好象比CY8C21534便宜点,但资源实在太少,通常只能做外围,连个小主控也不能胜任.

目前需要考虑是稳定性以及批量生产是否方便的问题.

楼主(2008-06-18):
CYPRESS在21IC上有PSOC的讨论组,

我在设计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下面是我在那里的问题,及讨论情况:

http://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59

网友:
microchip,ti/msp430都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
不知道用电池供电还能用不
很多触摸电路,一遇到电池供电就死翘翘

网友:
可以考虑QuanTum的芯片,也很不错的!

MSN:yangjs042@hotmail.com
www.keikong.com

网友:
Cypress的Capsense方案有CSR,CSA,CSD等好几种,马老师用的哪个?

楼主:
http://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59

网友:
很有意思,有空试试

网友:
好像freescale的电容传感器就是这样的原理.还可以做到十几公分就能有反应.

网友(2008-07-19):
http://www.21dz.com.cn/article/show.asp?id=943

网友:
请问马老师,这方案哪家有提供

网友:
用m8/16...也可以做成感应式的,只是距离近些,最多一两毫米,受布线影响大,我用m16做了个4x4=16键的,最下面一行4个键感应不好。和中间的介质也有关系,透明胶布,薄绝缘板,塑料绝缘胶布,都不一样。

网友:
Cypress的CSR、CSD等Capsense技术主要是测电容值的变化,在PCB上画一块金属板,这个金属板只和PSoC的一个IO相连,PSoC通过IO口测量金属板和地之间的电容值,当手指接近金属板时电容值会产生变化
所以Capsense技术主要是测电容值的技术,通过观察CSR的电路原理可以发现IO口的输入阻抗很高,因而对干扰比较敏感,所以CSR已经被Cypress放弃了,现在主推的是CSD技术

网友:
某些场合下可以使用,但代替不了普通键盘,用触摸键盘没普通键盘那种感觉,相信很大一部分人不会适应的

网友(2008-08-26):
13楼的大哥,如何得到那个455KHz信号啊?非常感激,我现在用HOLTEK的单片机,我问了他们支持,说无法做到这样的信号。

网友:
看单片机配置了,HT带AD 的单片机不熟!

网友(2008-10-23):
现在触摸按键除了用PSoC芯片,最好的选择是用Microchip的单片机,Microchip一个单片机最多可以做16个按键。

上面说的防水放油功能肯定可以,通讯接口有串口、I2C、SPI,资源很丰富

用Microchip的话,除了按键,单片机还能做其它事

本贴被 eagle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3,13:00:49.

网友:
PSOC做触摸时也能做其他事,不过成本与功耗都偏高,有人说<5元解决了触摸按键的问题,可靠性与功耗都不错,问他也不说,唯一肯定的是肯定也是用了大公司的方案,不知道有哪家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网友:
不知道13楼说的那个帖子在哪里能找到!!敬候佳音!!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16个按键的玩

但是可是好像公司不感兴趣

……

网友:
记号,正打算学习

网友:
资料不错,记号

网友(2010-04-19):
谁要分离元件做,可以交流

网友(2010-09-23):
我之前的那个公司就是使用的赛普拉斯的芯片,用在手机上的,还不错。

网友(2012-02-21):
其实任何单片机都可以做触摸按键的,就看你的软件能力啦!我用M48做了个产品,还开发了6个触摸按键,现在一直使用的稳定,比现在市面是有的电磁炉还要好点,我家的电磁炉触摸按键经常按几下才有效,或者按一下触发几下,晕人,还是品牌的。

网友:
CYPRESS的片子太贵,我们的项目不准用。

网友:
SN8P2522/2523专用触摸IC,支持单键,矩阵,滑键

网友(2012-11-20):
  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