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伺服电机的朋友请帮忙

楼主(2008-05-18):
我在实验伺服电机时候发现,当驱动脉冲频率比较高时,脉冲个数与电机旋转角度不完全成比例,旋转稍微之后于脉冲个数,请教原因,谢谢!

网友:
是不是步进电机哦
伺服电机一般不会的,你不会大于伺服驱动器的最大输入频率吧。
“旋转稍微之后于脉冲个数”?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是伺服电机,譬如说,我设定电机转5圈,但是肉眼明显看到没有到达5圈,稍微滞后于5圈。

网友:
详细描述问题,别人才好回答!

网友:
肉眼看得出来就大了

网友:
伺服是有滞后现象,但一般滞后都是毫秒级的单位,不知道你说的滞后多长时间。
不知道你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调了没有,比如刚性,电子齿轮比。。。。。

网友:
楼上说的是,参数很重要,刚性,还有电子齿轮比,不过我用伺服主要调节转速.

楼主:
我重新观察了一下,是转数超前,也就是设定转五圈,实际超过五圈,我现在怀疑是单片机实际发出的脉冲大于理论的脉冲,我是用中断的方法产生脉冲,我再看一下我的程序,谢谢关照!!!

网友:
如果是2500线的伺服电机,4倍频之后就是1W,当你的电子齿轮设1:1时,那么上位机就是发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周。转数超前可能是你的脉冲当量不对。

网友:
可能是你加减速没做好。。。  你以一转/秒的速度发  试试看效果如何

楼主:
低速可以,高速不行,

网友:
1: 加减速做的不好。
2:过载;。
3:伺服驱动器参数没调好。

楼主:
网上说几个mS伺服电机就可以从零加速到额定转速,对吗?
我的实验程序转伺服电机共计六圈,要300多个mS,十圈要400多个mS,再快就要出超速错误了。感觉没有那么快。

网友:
加速度的大小和负荷有关,当然还要正确的参数,还有驱动器的驱动能力。用AVR输出的脉冲频率有限,很难几毫秒就加到额定转速。可以用电脑读取驱动器的伺服波形来判断加减速是否跟随输入脉冲的变化。简单的方法可看电极是否平稳启动和停止。一般驱动器上可看到输入的脉冲个数,如果脉冲数对而转的圈数不对一定是失步或电子齿轮比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