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计算delay()函数时间问题!!!

楼主(2008-05-18):
请问马老师
void delayUs(uint t)
{
  while(t)
   {
    t--;
   }
}
这个函数里面的delayUs(1)是多少us啊,如何计算呢?我的单片机是ATmega16,晶振是8M

网友:
2个方法:
1.在AVR STUDIO中用软件模拟测试时间.
2.找到该函数的汇编代码,根据指令周期计算.

另外,使用开发环境提供的函数,如CVAVR中.

楼主:
非常感谢马老师!!!

网友:
winavr可以使用 util/delay.h

有delay_us()函数,很精确。

网友:
软件延时使MCU的效率降低,而且使用中断后,软件延时的准确性就谈不上了.因此能不用软件延时就不要使用它.最好使用T/C的硬件做定时器.除非是比较简单的应用或只是需要几个到十几个us以下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