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拨号电路和模拟摘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8):
如图,本人设计的DTMF拨号电路,拨号\摘机功能正常,但摘机后几分钟,发现2N5551发烫,如果将红线内的元件去掉,换一个300欧(2W)的电阻,电阻也发烫.另外通过电话测试仪检测,DTMF的高低频率符合国家标准,但DTMF信号电平总是(-12.5DB,-18.5DB),跟标准(-7DB+-3DB,-9DB+-3DB)有差距,请教版主,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R3,R4,R5的选值有点问题,尤其是R4.电路结构没问题,尤其是C4的使用,能画这个电路是模拟基础的.

你计算一下吧,原则上来说摘机后最好保证电话线上有5-20V电压.

楼主:
请问有较好的解决方案吗?多谢了!

网友:
为匹配600欧姆阻抗,R4=39R是不是小了点,这是2N5551发烫的原因。
DTMF电平可以调Q4周围的电阻以提高增益,或者换Q4试一试。同时,这也和600欧姆线路阻抗有关,电话机和线路(或测试仪器)的阻抗匹配了,同样的DTMF发送电路才会达到最大的电平测量值。如果有仪器,建议测一测阻抗,例如测Return Loss。

楼主:
为了验证XIAOXU191所言,我将R4换成可调1K电阻,不断调整,还是不行.换成如下电路,直接将300欧电阻代替恒流源电路,300欧电阻也很热,不知如何解决?多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2008-06-27):
很久没有来逛了。sunxiong: 你把300欧/2W的电阻直接接到电话线上,电话就在摘机状态了,马上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就可以算出电阻上的功耗。
通常摘机以后,电话线的电压只有10V以下,短路电流不超过100mA,怎么样也不会达到2W,不懂为什么电阻会很热。
是不是从你的板子上流了电流到电阻上。

网友(2008-10-31):
经计算,建议参数:R3= 12K、R4=47、R5=10K。

其中R4必须用2W电阻,因为其功耗在1。2W左右。

本贴被 whau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31,13:03:39.

网友:
 应该是阻抗没匹配被衰减了,发个交换机用的外线口电路。你可以看看

本贴被 lzy460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1,00:13:17.

网友(2008-12-31):
给你参考下 我的模拟摘机电路部分。很好使。

网友:
建议楼主按【10楼】 xiaoxu191方法简单测试一下,接上300欧电阻后,正常情况下线路两端不应超过12V电压,这时电阻消耗的功率也就是最大为12*12/300,不超过0.5W。出果出现远大于12V的情况,说明有其它问题,可朝这个方向去故障。

若实测电压正常,12V以下,那么你只要调整好R4的参数,使摘机后线路电压不超过12V,那么图中红框部分电路的总功耗也不会超过0.5W。

网友:
5551不饱和导通,加大基极驱动电流或者用复合三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