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潮老师:我是新手想买AVR仿真器,不知哪款合适

楼主(2008-05-18):
请教马潮老师:我是新手想买AVR仿真器,不知哪款合适请您帮我选款合适的!

网友:
我个人意见是:
1.能不买AVR的仿真器就不要买,掌握用软件模拟结合硬件直接调试的方法最好.
2.如果是普通的AVR芯片,买个"龙"吧.到阿莫的邮购部看看.

楼主:
谢谢,阿莫的邮购部的网址是什么

网友:
本站网页有上角有连接.

楼主:
我还不知道那款,请您发个链
接,我们公司用的是MEGA48和MEGA88

网友: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class_id=3431&super_id=1024&view_kind=picture_list

楼主:
能仿真那些IC

网友:
下面有产品说明,自己查看一下.

楼主:
请问如果用软件模拟用什么软件

网友:
你什么概念都没有?请LZ到本栏置顶的贴子中,下载我编写教材前2篇的电子版做参考.

网友:
呵呵.....

把马老师问晕了.....就怕这样的....

网友:
我的看法是:
如果在公司搞产品开发,还是买个好一点仿真器吧,查找问题更方便,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