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四桨机体做好了

楼主(2008-05-18):
我的油动四桨飞行器的机体已经搞完了,现在

等老牛给我改的飞控板,来了就可以试飞了。

网友:
这样吸引眼球的东东,应该上大量的细节特写!

看架式很酷。

网友:
飞一个看看.控制是什么原理?

网友:
能负重多大啊?

网友:
程序我正在改,想问下,你的油门和螺距要不要混控,就是像直升机一样,当油门增加时螺距要不要跟着增加,因没有连机调试
这个可能会有很大的难度……

网友:
老牛,最好不要混控,会增加调试难度和稳定性。
油门是给载重时候用的,在螺距不能承受负荷时候增加油门就可以增加动力而载更大的负荷了,而螺距是增强灵活性的。如果混控的话我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飞控自动平衡时候一般不会去校正油门的对吧?所以还是独立点好,各司其职。
不知老牛是否同意呢?

网友:
谢谢蚂蚁的指点,我现在也只能是写个程序出来试试,因为架子还在楼主那,我没法调试,我想这样肯定是飞不起来的,这个算法可能比电机的还要复杂。
而且最近也没太多的时间静下心来搞这方面的东西……

楼主:
老牛,我也不急,现在这段时间都是一样的心情。

网友:
我想如果四軸用油動, 是不是已經失去四軸的意義了, 四軸的概念本來就是想用更多的電子來代替機械的.

网友(2008-12-10):
机械的可靠性还是最高的

网友(2009-04-12):
版主你好,本人关注四轴很久,觉得油动是发展方向,但如果是油动的话我设想了一个机构,
个人觉得比你这个经简单,可靠性可能会更强些,看不见你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看见此回复有时间联系我QQ835598556

网友:
很强大,再上图就好了,

网友:
个人觉得四轴这种微小型飞行器,电动才是正路。
当然,能源方面,将来燃料电池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不错啊!

    注意一下发动机稳定性要保证好。怠速之类都调到最佳状态。四轴不同于固定翼和直升机,固定翼空中熄火可以滑翔迫降,直升机空中熄火可以自旋着陆,四轴熄火只能像板儿砖一样掉下来。电动的虽然马力不是很大,但是只要电池有电,电机不存在骤停的风险。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楼主选用什么型号的发动机?排量多大?浆如何配置?
本人觉得,用油动的最大难点在于油门的响应时间、线性度、调节平滑度问题,发动机的这些特点导致发动机用在四轴上仍存在较大的困难,因为四轴的姿态控制有别于直升机姿态控制,四轴完全是靠四个发动机的升力来调整姿态的。不知道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
【14楼】 Jacky 边城浪子

他这个和直升机的控制原理一样,发动机输出不变,靠改变4个桨的螺距来调整升力,只要舵机响应够快,控制一样可以很灵敏。

网友(2009-10-17):
机体可能很重吧?

网友:
感觉螺旋桨应该换大点的  用类似直机的桨(平的  没有扭)  这样才能发挥油机的优势

网友:
哈哈,,太好了——!!——不过,先还是建议用一个 低KV 的大电动机做实验比较方便些!!

皮带传动,,————怎么也该:弄一张“变矩”的大片啊。。。期待试飞。。。

桨感觉太小了,,用 205毫米的直升机3D桨吧!!————发动机弄个“单向轴承”,再弄个 + / -可变桨矩。
————你这个四轴,也能“熄火自旋降落”————!!
((((( 8 楼的朋友,,我们是想加满 2公升的燃油,在空中飞 90分钟不落地啊,电动的做不到。。))))

建议:老牛:::油门——发射机独立控制,,但是:油门要接受桨矩过来的混控————解释如下:

例如:发射机给出油门数值60%,,飞控板要计算出四个桨位的“平均桨矩”————
当平均强矩增加的时候,自动修正增加油门。
当平均强矩减少的时候,自动修正减小加油门。————否则:发动机转速会变化太多。。。手动遥控难度增大。。

轴传动的__可以参考直升机的尾桨,,,都有现成的,,,,,买 “四个”  来就能用...

KANCAN (原文件名:尾轴箱.jpg)

网友:
【18楼】 caosix

自旋降落困难点吧?四轴桨很小的 相对于直机来说 所以估计产生的反转很慢 效果可以忽略

留空时间有个大概的计算方法  电池能量密度*转换效率*螺旋桨推力效率*电池质量/整机质量
能量密度单位是Wh/kg 效率无单位 螺旋桨推力效率是 g/W  质量单位kg
如果油动 把电池换为燃油

可以化为
电池能量密度*转换效率*螺旋桨推力效率*电池占总重量比例

以电机来说 动力系统总效率算70% 螺旋桨效率7g/W 电池能量密度 lipo为130-200Wh/kg(取自wiki) 取130Wh/kg(保守估计)  由于放电不能放空 留35%电力
电池重量占1/5 算出来留空时间约为5分钟

油动的话 不知道模型内燃机效率 所以不知道了

网友:
我今天,推算了一下:::买 450 直升机的“尾旋夹”应该能正好:夹住 205 毫米现成的木桨。。

这样一来:四轴的单个旋翼,的直径就有 44 厘米左右。。。

楼主:
我曾经买了四套天子直升机的尾桨总成试验,因为加工精度问题打了好几个大齿盘,后来就用皮带传动的了。

楼主:
这是当时在杭州打工时做的,没有飞控板

没有飞起来。

网友:
皮带,应该也能成功......但是,看你的轴传动图,感觉,这四个轴不是完全垂直的!???很特别..

45度的大斜齿轮,,比较难找,,可能只能自己做DIY...

4zhou (原文件名:4zhou.jpg)

楼主:
以前用飞霸直升机的齿盘,就是因为打了齿才改皮带,其实我的那个也是垂直的,就是上下不在一个平面,可能是角度问题看起来不垂直,你的QQ多少,有空联系,我的是,377633575

楼主:
以前做的那个是不垂直的,后来拆了。

网友:
【20楼】 caosix

44厘米其实也不算很大 商品的四轴桨差不多都要那么大
只要把机体也放大一点比例就显得正常多了

网友(2010-02-13):
你好;它能负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