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LASH擦写问题

楼主(2008-05-19):
__no_init uint16 FLASH_CN @0x1040;

void CN_Write(void)
{
  uint16 *pf;

  pf = (uint16 *)&Flash_CN;

  WDT_Stop();
  __disable_interrupt();

  FCTL1 = FWKEY + ERASE;
  FCTL2=  FWKEY | FSSEL_1 | 24;   //时钟源选择MCLK,25分频,约320K;
  FCTL3 = FWKEY;
  pf[0] = 0;

   FCTL1 = FWKEY + WRT;
   pf[0]=  CN;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WDT_Reset();
  __enable_interrupt();
}

对FLASH擦写无效,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擦除FLASH中某一段的函数*/
void FlashErase(INT16U adr)
{
   FCTL1 = FWKEY + ERASE;
   FCTL2 = FWKEY + FSSEL_1 + defFlashFreq;
   FCTL3 = FWKEY;
   while ( (FCTL3 & BUSY) == BUSY);  //等待FLASH空闲*********************************
   *((INT16U *)adr) = 0;             //段内地址任意写,启动擦除
   while ( (FCTL3 & BUSY) == BUSY);  //等待擦除完毕**********************************
   FCTL3 = FWKEY + LOCK;             //上锁
}

/*在指定的地址写入数据(字宽度)*/
void FlashWriteWord(INT16U adr,INT16U dat)
{
   FCTL1 = FWKEY + WRT;
   FCTL2 = FWKEY + FSSEL_1 + defFlashFreq;
   FCTL3 = FWKEY;
   while ( (FCTL3 & BUSY) == BUSY);  //等待FLASH空闲***************************
   *((INT16U *)adr) = dat;           //写数据
   while ( (FCTL3 & BUSY) == BUSY);  //等待FLASH完成操作***********************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

楼主:
#define   Flash_CN      0x1040

void CN_Write(void)
{
  uint16 *pf;

  pf = (uint16 *)Flash_CN;

  WDT_Stop();
  __disable_interrupt();

  FCTL1 = FWKEY + ERASE;
  FCTL2=  FWKEY | FSSEL_1 | 24;   //时钟源选择MCLK,25分频,约320K;
  FCTL3 = FWKEY;
  pf[0] = 0;

   FCTL1 = FWKEY + WRT;
   pf[0]=  CN;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WDT_Reset();
  __enable_interrupt();
}

程序改成这样就可以了,不明白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
注意注释****************************

那是给你看的

擦、写FLASH必须要插入等待时间,否则可能出现不可预料的错误

你在楼主位那里的程序,插入等待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
void flash_eraseFLASH(int *seg)
{
  FCTL2 = FWKEY | FSSEL0 | 20;        //clock source is MCLK, divisor is 20
  do
  {
    _NOP();
  } while(FCTL3 & 0x0001);            // wait for BUSY to reset
  FCTL3 = FWKEY;                      // reset the LOCK bit to enable program/erase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single segment erase function

*seg = 0xFF;                        // do a dummy write to start erase

FCTL3 = FWKEY | LOCK;               // lock the flash again

return;
}

void flash_writeByte(int *dst, int value)
{
  FCTL2 = FWKEY | FSSEL0 | 20;        //clock source is MCLK, divisor is 20
  do
  {
    _NOP();
  } while(FCTL3 & 0x0001);            // wait for BUSY to reset
  FCTL3 = FWKEY;                      // reset the LOCK bit to enable program/erase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for single acces

*dst = value;                       // do the write as a byte
*Flash_ptr = *dst;
return;
}

/////////////
写数据必需先擦除,再写....

网友(2010-08-18):
lou楼上都是高手呀 膜拜

网友:
//////////////////////////////////////////////
//功能:FLASH操作-BYTE数据写入              //
//参数:char *Data_ptr,char byte            //
//返回:无                                  //
//日期:2003.11.6                           //
//////////////////////////////////////////////
void Flash_wb(char *Data_ptr,char byte)
{
FCTL3=0x0A500;           // Lock=0
FCTL1=0x0A540;           // WRT=1
*Data_ptr=byte;
}

网友:
//////////////////////////////////////////////
//功能:FLASH操作-word数据写入              //
//参数:int *Data_ptr, int word             //
//返回:无                                  //
//日期:2003.11.6                           //
//////////////////////////////////////////////
void Flash_ww(int *Data_ptr,int word)
{
FCTL3=0X0A500;           //Lock=0
FCTL1=0X0A540;           //WRT=1
*Data_ptr=word;
}

网友:
//////////////////////////////////////////////
//功能:FLASH操作-段擦除                    //
//参数:int *Data_ptr                       //
//返回:无                                  //
//日期:2003.11.6                           //
//////////////////////////////////////////////
void Flash_clr(int *Data_ptr)
{
FCTL1=0X0A502;           // ERASE=1
FCTL3=0X0A500;           //Lock=0
*Data_ptr=0;
}

网友:
//////////////////////////////////////////////
//功能:FLASH 操作,先保存在擦写            //
//参数:uchar num                           //
//返回:无                                  //
//日期:2003.11.14                          //
//////////////////////////////////////////////
void Flash_do(uchar num)
{
uint lshi,linshi[13];       //
uchar i=0;
int *addr;
_DINT();
addr=(int *)0x1000;
for(i=0;i<13;i++)
   {
    linshi=*(addr+i);
   }
linshi[num]=Flash_save[num];  //更新数据
Flash_clr(addr);     //段擦除
for(i=0;i<13;i++)
   {
    lshi=linshi;
    Flash_ww(addr+i,lshi);//写入
   }
_E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