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stk500合二为一

楼主(2008-05-19):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5-20,12:49:20 加入。
贴子很好,但需要补充一些材料才能置成酷贴
谢谢你的共享。只是一堆源代码,没有电路图会大幅降低帖子的交流效果。
请将电路图也上传上来,这样本贴就能置COOL,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并且能获得本论坛的专家分数(迟些会实施)
你可以编辑本贴上传电路图,或在后面的回复里上传。谢谢对我们网站的支持。

这是用M16做的jtag与stk500(正确说应该是ISP)合二为一的,用PC6脚是否是低电平判断是jtag还是stk500。一下是我好的样品的图片: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5742.JPG(文件大小:1.90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130.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5762.JPG(文件大小:2.10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13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5763.JPG(文件大小:2.14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13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5764.JPG(文件大小:2.22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13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5765.JPG(文件大小:2.44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13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85766.JPG(文件大小:2.22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134.JPG)
源与论坛回馈论坛

楼主:
这是全部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85782.zip(文件大小:312K) (原文件名:Jtagtwice.zip)

网友:
谢谢,收下了。
不过lz的签名也太长了,呵呵。

楼主:
其中jtag&isp&asm OK.hex是我最后做成的成品中用的程序。这个东西的不足之处有stk500用的时候会报升级,但是不能升级,所以只有每次用的时候点掉它。上面资料中的原理图不是很对,缺少一个引脚去控制别编程芯片的reset脚。其实程序里有,就是PD2,将PD2接到jtag的6脚和stk500的5脚就行了。源与论坛回馈论坛。有没有裤子没关系。有问题大家讨论。

楼主:
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制作方法,不过是英文的,我的英文不好。摸索了好久才搞定,不敢随便翻译,怕误导大家。程序都烧进去后要改成boot启动。并且boot的空间要设最小128字节。不能是默认的那个1024.就因为这个问题搞了一天。

楼主:
.INCLUDE "m16def.inc"

.org SMALLBOOTSTART
ldi r16,0xff
out portc,r16
nop
nop
nop

sbic pinc,6
jmp 0x0                        ;go to reset
jmp 0x16d0                ;go to stk500 word address
这个就是boot里用来判断引脚是高是低的汇编程序。为什么跳转的地址是0x16d0?我的stk500程序是从这里开始的:102DA0000C9417170C9434170C9434170C94341794。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顶,支持,强!!什么口的,要是USB的就好了。

楼主:
串口,要是想要usb口就在加一个ft232芯片就行了。

楼主:
这么好的东西没人要吗?上面的汇编问题搞清楚了。2DA0除2就是16D0.上面不是注释了;go to stk500 word address 。英文差!哎!

网友:
楼主能否给出PROTEL的原理图呢?

楼主:
不好意思,没画原理图,直接焊的。图可以在论坛找找,就是普通的M16做JTAG的原理图。就是多加个引脚来判断高低电平。

网友:
下载中……换成USB再试试

网友:
我以前做了个串口的STK500,一直用不了,郁闷中呢

网友:
楼主的签名很个性!!

楼主:
stk500我做了两种,一个是用M8做的,其实这个应该叫avrisp,还有就是这个M16做的,我还买了8535准备做真正的stk500.有问题大家一起研究呀。

网友:
支持你的共享精神

网友:
大哥,支持你的共享精神
不过,实话实说,短小精悍的签名才让人看着舒服^_^

网友:
做成红日前辈那种的更方便!

楼主:
好像红日前辈很久没来了。他的帖子我基本都看过。水平不够,暂时只能这样了。

网友:
红日收集了大量的四轴飞行器的国外开源资料。

我与他通过电话,他没有打算拿出来共享,也没有计划参与我们的开源活动。他现在可能正在闭关搞四轴 :)

人各有志,不是每个人都是乐于开源与乐于与其它人合作分享的。

楼主:
还是应该谢谢他的,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拿出全部的东西。周末有空我吧图画出来。

网友:
【23楼】 wangxiaoacc ,

当然,对红日的想法与做法,我是理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正如向灾区捐款是自愿的,开源也应该是自愿。我们向乐于开源的人致意,但不能批评不开源的人。

楼主:
附上电路图。S1接地为stk500,不接为JTAG。注意,要先接好再上电,如果要换,先断电再换。S2接reset时isp口给本身的M16下载程序,接TMS时可以进行JTAG或STK500。

楼主:
这么好的东西没人要?大家不要我可就做板卖钱了!!

楼主:
最后顶一次!!!!

网友:
顶一下,有时间也做个2合一,发现自己有时太懒了。

网友:
LZ  图中  5 6是不是连着的

楼主:
不是连着的呀,图上不是画的很清楚了吗?

有条裤子就是不一样.

网友:
回复 【34楼】 wangxiaoacc

谢谢   知道了

网友:
楼主能否留下邮箱
有问题请教
多谢

网友:
楼主最好在引脚上串联一个100欧电阻,但是不要太大了。

楼主:
我看很多比较标准的图上都是串了100电阻的,可是我实际做的时候没串电阻感觉也还行,所以就没画了.是否可以帮我简单分析下电阻的用处?这样大家自己选择是否串电阻.

网友:
#define os_ddr DDRD
#define os            PORTD5

/***************************************/

os_ddr|=_BV(os);

楼主这个端口是做什么的?  硬件上没有连接啊。

对ICE不是很理解,搜索了一下也没发现有好的入门的帖子
楼主能否讲解一下JTAG ICE的机制?

0X0000的地址上放的应该是Jtag Ice.hex , 这段程序是干吗的?  没有看到代码不是很理解
还有boot.hex 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不胜感激

网友:
看了一些帖子有说到通过AVR Studio升级,楼主这段程序里好像没看到这个功能, 是在Jtag Ice.hex 里吗?

还有这个升级是做什么用的??

对JTAG ICE 不是很理解,希望高人解答

多谢多谢

楼主:
程序不是我原创的,这个脚没接其实可以不用管的.这个资料里有一个文本,是英文的,它详细的说明了这个东西的制作方法,我英文太差,研究了好久才搞定的.详细的制作步骤应该这样.1,把boot.hex下载到芯片,然后设置boot启动,boot空间设置最大.2,板子上电,通过串口和电脑连接,打开studio,选择jtag后它会提示升级,点确定,升级.3,升级后,读出地址:100000000到102D200000这个范围是JTAG的程序.4,编译
Stk500-final里面的程序,已经设置好了,编译后的程序地址从102DA0000开始.5,吧102DA0000后的这些程序放到102D200000这个后面,就是合并了HEX.6,编译那个汇编,也已经设置好了,是最小boot区的文件.7,编译后,吧这个汇编出来的HEX放到刚才合并好的hex文件的后面.注意要保留后面的:00000001FF.8,吧最后合并的hex文件下载到芯片,芯片设置从boot启动,boot设置最小的空间.
然后就行了,上电如果PC6接地,就是stk500,如果PC6没接地就是JTAG.

并且昨天我试了,在stk500时,PD6有可一控制的震荡输出,可以通过studio控制,这样可以通过这个来结锁死的芯片了吧.不过奇怪的是如果是用8535做的stk500这个震荡不是应该在PD7输出吗?这是怎么回事?高手解释一下!!!

我水平有限,希望不要越说大家越糊涂!!!

网友:
解释得很清楚了
看了英文文档, 有了进一步理解
虽然上面说的做法跟楼主的有点不同.
文档上是通过多次写入而不擦除之前的HEX完成的,而楼主是通过合并好HEX一次写入完成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直接把楼主提供的jtag twice(jtag ice + stk500 +asm).hex 烧进芯片再设置好boot就可以了

没错吧?

楼主:
是的,我提供的程序是jtag&isp&asm OK.hex这个文件.上面那个JTAG版本低了,不行.文档上说的通过多次烧写的方法我也试过,可能是什么地方没搞好.后一次烧写会擦除前一次烧写的东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英文较劲了很久,呵呵.stk500会提示升级,不用管它,不知道用910对他升级行不行,呵呵,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呵呵~~ 明白了.

多谢楼主

网友:
LZ,下午有空,按你提供的原理图搭了一个电路,可是我只有一个JTAG,没有ISP下载线,不知要将你提供的jtag&isp&asm OK.hex下载ROM中时如何配置熔丝位?

谢谢指点!

楼主:
也很简单,首先用了外部晶振,改成外部晶振使能。然后改从boot启动,然后boot的空间用最小的。就行了。

网友:
谢谢wangxiaoacc热心帮助,在ISP时提示固件要升级,取消后能正常进入,读取写入操作基本正常。

暂时没试JTAG功能,以后再试一下。

我是在前加了PL2303作USB下载的,感觉不错。

PL2303原理图及板图见以下地址9楼: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476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china_china&bbs_id=9999

我有M16、M32、M128和JTAG,却没有ISP下载器,一直想自己做一个,不过大部分不是并口串口的就是M8做的,这次终于做一个了,有机会再细搞搞原理,谢谢楼主。

网友:
LZ,晚上接了JTAG的线试了一下,不行,出现如下提示:

在同一个实验板上,用我的手头的JTAG能够正常工作,用自制的二合一的ISP也能工作,但二合一的JTAG不行,我细查了连线正确,查了很长时间都不行,最后想起我的AVR studio比较旧,是不是固件的版本超前了?

LZ,你放上的烧录文件相应AVR studio的版本是多少?有没有比我的AVR studio更新一些?我的版本如下:

楼主:
呵呵,好像是这个问题,我的是4.13 build528

楼主:
再检查一下硬件,这个提示我也出现过,好像是目标板没有连接好时出现的。特别注意下JTAG的6脚,这个脚是stk500上不用接的。或者这样,你先按照制作JTAG的方法制作,然后看看JTAG是否能正常使用,如果能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否则检查硬件。

网友:
谢谢LZ,不过二合一的AVR的ISP脚和JTAG脚用M16的端口一样,除JTAG多一个控制6脚的PD2,我是先做的ISP的(因为没有ISP的设备,优先级高一点),再将各线连到相应的JTAG引脚上的,之后用万用表测量正确的。

这样看来,即然ISP正常,说明各信号应该也正常了,JTAG的RST脚我也连在PD2上了。而且用我的JTAG也正常,说明目标板连接好了。

即然你的是版本是4.13 build528,说明二合一的固件确实比我的软件要新,这样应该是不行的,我将我的版本升级一下再试试。

楼主:
我也是先做ISP的,然后用连线接JTAG,开始也不行,后来焊了两个插座,一个JTAG,一个ISP,从图上你能看到。就没问题。跳线连接感觉不可靠。

网友:
我是在我的一个M16板上改的,上面本身有JTAG和ISP的两个插座,原来的JTAG座可以用我手头的JTAG烧录文件,我也就保留下来了,这样就不要对这个M16用ISP方式了,所以就没用你所标的S2这个开关,直接将原ISP座RST脚接在你所标的TMS上;

而在空处另外焊了一个插座做JTAG头,用线直接连到ISP座上的,这样应该比较可靠。所以最怀疑版本问题了。

我试了一下,还是出现同一问题,说明确实连线还有问题,我再查查。

楼主:
能确定硬件好的就好办。我的意思是,不能硬件和软件都不确定是不是好的。这样最头痛。

网友:
再检查一下硬件,这个提示我也出现过,好像是目标板没有连接好时出现的。特别注意下JTAG的6脚,这个脚是stk500上不用接的。或者这样,你先按照制作JTAG的方法制作,然后看看JTAG是否能正常使用,如果能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否则检查硬件。

-------------------------------------------------------------------------------------------------------------------
JTAG的6脚,应该是RST脚,在我的M16板上是空脚;7脚在我的板上也是空脚。如图:

这样来说,也就是RST脚在JTAG时可以不接了?因为我手头上JTAG能工作

楼主:
不明白呀,我的不是这样呀。7脚和4脚可以都接VCC。但是6脚应该接res呀。如果这个是通过JTAG仿真的目标板,6脚接RES。如果这个是一个JTAG,6脚应该接PD2,仿真时通过这个拉低目标板的RES呀。你再看看你的板子。

网友:
如果这个是通过JTAG仿真的目标板,6脚接RES。如果这个是一个JTAG,6脚应该接PD2,仿真时通过这个拉低目标板的RES呀。

-------------------------------------------------------------------------------------------------------------
可是我的目标板上这个脚是悬空的,也能正常JTAG仿真、下载。

另外,我查了一下我的电路,ADC部分有点不一样。LZ的是:

我的是:

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我将上边的电路和LZ的统一,另将目标板6脚接RES,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晚上有空再将JTAG座重新焊一下。谢谢LZ。

楼主:
不客气,你可以先按照最简单JTAG的制作方法制作JTAG.毕竟你的ISP制作成功了。就说明问题不大。应该容易搞定。呵呵,其实做东西的乐趣也就在这,要是你随便的改改现成的板子。然后烧进去我给的HEX。一上电一点问题没有,哪来的成就敢?

网友:
JTAG死活不行,真是服了!

查不出原因,而ISP可以工作,所以我将10脚线剪断成两个,直接焊在ISP脚上,这样还是不行。
用我手头的JTAG仿真器能工作,用JTAG二合一的ISP也能工作。

算了,想做一个JTAG&ISP二合一不成,做个USBISP也不错。

“跳向太阳,失败了,也能落在月球”,不错,谢谢LZ。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44798  这个连接里面的jtag$isp 请问有没有谁调出来的,我做了,可是用不了,麻烦高人指点一下:我先用双龙的软件,并口的下载线将BootForProg140.hex 烧进去,烧的时候按照 yfzhang

积分:249
派别:
来自:北京
JTAG 和 ISP 合二为一 的关键技术 在bootloader的编程。

Atmel 的 JTAGICE 的 FUSES 中设置 boot reset vector enable, Boot区为512字节,开机时可以检测某管脚进入AVRprog进行升级,或跳到应用区执行JTAG程序。

所以知道这个原理,就不难把三个hex文件烧到一个mega16中了。当然应该先烧bootloader,然后用avrprog烧入另外两个hex,需要靠bootloader中的程序把两个顺序烧到flash中。并且记住起始地址,以便启动时根据接口情况或短路子设置进入JTAGICE或ISP.

将文件烧进去的但不见效果,请问此配置有问题吗?有没有谁做出来的?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可能是配置问题,也可能是后一次烧写就吧前一次烧写的东西给清了。我试过两次烧写不同起始地址的程序,后一次烧写后前一次烧写的程序就全是FF了。你可以试试,烧写好后读出来看看对不对。

网友(2008-08-22):
china_china

我做的jtag可以工作,而stk500可以检测到,但只要一读fuse就说进入编程模式失败.我用的是LZ提供的固件

网友:
TO:【68楼】 hkian

从这来说,LZ提供的东西是可以二合一的,只是我们可能哪个地方不对。

我有一个完善的JTAG调试器,基本上很少用ISP(我只用三种AVR,M16、M32、M128,都有JTAG部分的),所以就一直没有深究。

我想可能是制作时哪个线接的不好等一个很低级的失误在作怪。

网友:
我用同样的板,烧isojtagisp提供的固件,jtag和isp(avrprog或avrosp2下用的)都可以工作,但isp速度巨慢,烧LZ提供的固件,jtag可以工作,stk500可以检测到,但一读fuse 就出现进入编程模式失败的对话框.

网友:
TO:【70楼】 hkian

你换一块新的板子试一下,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那两个板都能JTAG仿真下载,使用也都完全正常,但接上后或点击相关第2个第3个选项卡就有一个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to china_china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现在isp和jtag都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TO:【72楼】 hkian

是什么原因?

网友:
谢谢各位,我也去焊上个。呵呵~

网友:
to china_china

stk500的输出第5脚要接到jtag的第5脚上.

网友:
以后有时间也自己做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
这个我制作成功了,经测试除了ISP不能升级外,ISP JTAG工作正常.
软件用这个AVR Studio  4.14.589

这是完成后的

网友(2008-10-30):
要试一试!

网友(2008-09-25):
to lrwwxj
我的那个是仿真器的问题,实验板(自己手工搭的)是好的,现在己经解决了,是我的仿真器的线路有点问题.

网友:
你用AVR Studio  4.14.589 试试看

网友:
因为现在很急,看到的朋友一定要帮个忙哈。。。

网友:
有一点不一样。好像只出现了ENTERING PRO,这一项是失败的。

网友:
我的板子。因为用的片子是ATMEGA164P, JTAG用不上。ISP的话,要出现问题和上面hkian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用的仿真器是买的STK500与JTAG二合一。如果有办法的朋友请联系。13438995671。谢谢。

网友(2009-03-01):
楼主你做的这个jtag,PD3脚接个跳线,然后分别接电阻到地和VCC,这个起什么作用,烧写固件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
就是通过这个跳线让这个引脚分别接VCC和地的时候区别是进入stk500还是jtag

网友:
请问LZ和78楼的tx
1、78楼的PD2没有接到jtag的6脚,PD2和jtag的6脚都是空置的。
2、PD3通过电阻接地,没有接“区别是进入stk500还是jtag ”的跳线。
以上与LZ电路图不同,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在试着制作一个jtagice  把boot.hex烧写到 16中之后, 打开avrstudio 点击 avr pro 报错是 :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jun427
你好我做好电路然后连接AVR Studio  4.14.589
就出现这个
还有我的原理图

网友(2009-05-03):
我做了一个,jtag没问题。但stk500和【70楼】 hkian 一样,stk500的5脚和jtag的5脚连接正常。还有什么错误原因吗?

网友:
LZ,外置晶振是16M要怎样改?

网友(2009-06-11):
感谢楼主,今天终于制作成功了,心里非常高兴,本来是要决定买的,看来楼主的帖子制作一个成功!!!!

网友:
高手看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麻烦高手研究下,我也出现98楼的问题!stk500的5脚和jtag的5脚连接正常
提示就和 【98楼】 sclsky  的问题一样,能 JTAG ,不能STK500P?
通过ISP脚能写固件程序进去!

网友:
顶!
俺们也搞一个去!

网友(2009-07-20):
我做的和98楼情况一样,搞了两天了,isp还是不能用,还有就是我的PD2也空着,JTAG也能正常使用。快晕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现在到时很希望能用的是STK500,而不是JTAG.....
继续研究,不相信就做不出来
-------------------------------------------------------------------------------------

网友:
问题解决了,现在JTAG 和stk500都能用了 ,我的电路上原来做了个外部上电复位电路,现在把它卸了(挂那里好像没起到任何作用,只能增加电路的问题),还有可能是RS23通信线路的问题,我就改了这两个地方,一切都正常了。感觉不成功应该是我用万用板焊接的电路工作不可靠导致的问题。有时间也做做热转印。 atmega16能正常下载。不过现在又个新的问题就是不能下载at89s52(((WARNING: FLASH byte address 0x0000 is 0x22 (should be 0x02).. FAILED!))))但是能正常的擦除52里原来的程序。不知道各位前辈制作的能否支持s52! 我的就是不行 。不知道又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  还得继续探索。。。。。。。。。。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都支持那些芯片啊,
ISP下载支持下面的芯片吗?
AT Tiny系列:
ATtiny12、ATtiny13、ATtiny15、ATtiny22、ATtiny24、ATtiny26、ATtiny2313
AT90系列:
AT90S1200、AT90S2313、AT90S/LS2323、AT90S/LS2343、AT90S/LS2333、AT90S4414、AT90S/LS4433、AT90S/LS4434、AT90S8515、AT90S/LS8535
ATMega系列:
ATmega8、ATmega16、ATmega32、ATmega48、ATmega64、ATmega88、ATmega103、ATmega128、ATmega161、ATmega162、ATmega163、ATmega165、ATmega169、ATmega323、ATmega325、ATmega329、ATmega644、ATmega645、ATmega649、ATmega2560、ATmega2561、ATmega3250、ATmega3290、ATmega6450、ATmega6490、ATmega8515、ATmega8535、AT90CAN128、AT90PWM2、AT90PWM3
JTAG仿真支持下面的芯片吗?
AT90CAN128、ATmega128、 ATmega128L、 ATmega16、 ATmega162、 ATmega162V、ATmega165、ATmega165V、 ATmega169、 ATmega169V、 ATmega16L、 ATmega32、 ATmega323、 ATmega323L、ATmega32L、ATmega64、 ATmega64L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都支持那些芯片啊,以下芯片都能支持吗,有64K代码大小的限制吗?
ISP下载支持下面的芯片吗?
AT Tiny系列:
ATtiny12、ATtiny13、ATtiny15、ATtiny22、ATtiny24、ATtiny26、ATtiny2313
AT90系列:
AT90S1200、AT90S2313、AT90S/LS2323、AT90S/LS2343、AT90S/LS2333、AT90S4414、AT90S/LS4433、AT90S/LS4434、AT90S8515、AT90S/LS8535
ATMega系列:
ATmega8、ATmega16、ATmega32、ATmega48、ATmega64、ATmega88、ATmega103、ATmega128、ATmega161、ATmega162、ATmega163、ATmega165、ATmega169、ATmega323、ATmega325、ATmega329、ATmega644、ATmega645、ATmega649、ATmega2560、ATmega2561、ATmega3250、ATmega3290、ATmega6450、ATmega6490、ATmega8515、ATmega8535、AT90CAN128、AT90PWM2、AT90PWM3
JTAG仿真支持下面的芯片吗?
AT90CAN128、ATmega128、 ATmega128L、 ATmega16、 ATmega162、 ATmega162V、ATmega165、ATmega165V、 ATmega169、 ATmega169V、 ATmega16L、 ATmega32、 ATmega323、 ATmega323L、ATmega32L、ATmega64、 ATmega64L

网友(2009-09-30):
我用空白ATMAGE16做的板子,做好硬件后是不是还要用STK500对ATMAGE16进行自编程啊?

网友:
好像最早是一个中东人做的?
实际上JTAGICE已经不升级,STK500的升级余地也非常小,能不能升级都没有太大实际意义,能用就行,谁都不会指望他能和mkII相比

网友(2009-11-02):
不知道楼主的板子做好了没有   最好是USB的

网友(2009-12-17):
谢谢!准备自己做个开发板……

网友(2010-04-11):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现在JTAG 和stk500都能用了 ,我的电路上原来做了个外部上电复位电路,现在把它卸了(挂那里好像没起到任何作用,只能增加电路的问题),还有可能是RS23通信线路的问题,我就改了这两个地方,一切都正常了。感觉不成功应该是我用万用板焊接的电路工作不可靠导致的问题。有时间也做做热转印。 atmega16能正常下载。不过现在又个新的问题就是不能下载at89s52(((WARNING: FLASH byte address 0x0000 is 0x22 (should be 0x02).. FAILED!))))但是能正常的擦除52里原来的程序。不知道各位前辈制作的能否支持s52! 我的就是不行 。不知道又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  还得继续探索。。。。。。。。。。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不能给at89s52和51下程序,要是能下就完美了呀

网友:
这个 一定要记号一下

网友:
前段时间研究了很久都没有成功,今天再借助楼主的帮助试验一下!
不知道楼主提供的程序,是不是要在4.13版本以上才能用阿,4.12可以用么,还有PA2我直接接的VCC不知道可不可以,看你上面上拉下拉都有,不知道是什么道理,能说一下么,谢谢!

网友(2010-05-23):
我要顶下,我前几天做了个,可就是没有成功,现在再做下你的这个,看能不能成功.看下是不是真的共享了,如成功我做成教材给初学都用!

网友(2010-08-02):
MARK  jtag isp 二合一

网友:
你好,我也照樓主的做了一個,USB接口的,可一是不能下載新的片子,用並口的那種可以下載新IC,新IC配置好後也可以使用STK500了,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原因?能給點指教嗎?

网友:
這個程序下載到M32裡面能用嗎?

网友:
楼主能用M32编译后发份HEX文件给我吗?我对AVR的汇编不懂,谢谢了,rocket-led@hotmail.com。非常感谢!

网友:
顶一下!!我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現在可以支持AT89S52了,請搜索我的貼子,下載代碼測試一下。也解決了98樓的問題,可以改變STK500的下載速度 !

网友(2010-09-07):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的現在可以支持at89s52了,請搜索我的貼子,下載代碼測試一下。也解決了98樓的問題,可以改變stk500的下載速度 !

楼上的资料没有什么价值,请允许我认为是纯广告。

以前随便搭的电路STK500和JTAG都好用。前几天画了板子,以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还是出了点小毛病:

最开始是STK500不能用,JTAG可以用。郁闷了很久无意见发现用带A的16 STK500总是不行,换了不带A的(没后缀或者L)STK500好用了。

到此以为没问题了,谁知STK500没问题了,JTAG有出毛病了,现象是JTAG提示器件已经找到但是目标板电压太低(为0),所以连不上。

调试发现无论如何改那两个测目标板电压的分压电阻,要么读出结果为0,要么总是6.2V,当然6.2V时能连接上,结果为0时连不上。

实测单片机对应脚上的电压一直是4点几伏的。不理解为什么AD转换出来的结果不正确。怀疑了一下是两个电阻偏大,AD转换采样时间

相对需要长一点,于是把两个电阻等比例的缩小了20倍。这个办法似乎有点作用,可以连接上的次数由以前的几乎为0到偶尔可以连上

几次,但是还是无法正常连接。 现在是将目标办单独供电,也就是说目标板连上电源,而不再从JTAG上供电。这样做效果较好,几乎每

次都能连上,即使第一次连不上,重新上一下电肯定能连上了。

不知道做了这个东东的兄弟有没有发现什么别的问题,愿意的话一起讨论一下。我想彻底解决掉JTAG连接的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

里。 另外MEGA16和MEGA16A肯定是有差别的,虽然网上有权威人士说程序可以直接移植,但是我认为这是没有实际验证不严谨的。

例如采用16的PB口利用内部上拉做的的矩阵按键程序,要是移植到16A上就不能稳定工作(使能isp)。有兴趣的可以做下实验,一起验证

一下。

网友:
另外咨询一下楼主: AREF引脚是不是必须接VCC?AD转换是不是用到了AREF==VCC?我将AREF接了个104到地了。跳线将AREF再接到VCC

JTAG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按楼主资料做的 stk500不完全好用,小容量的没发现问题。128和2561都出现问题,烧进去的程序读出来后和原文件所标明的地址不一致。特别是BOOTLOAD烧入后不能用。

网友(2010-12-03):
请问下,你里面有BOOT.HEX,还有Jtag Ice.hex,还有好几个,请问下,这么多,该怎么做呢,才能做正确的来呢

网友(2011-04-30):
建议楼主在传照片之前先压缩下,这样可以节省打开的时间,上传的时间也会快很多。

网友(2011-11-24):
MARK,是为了记住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