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视大电流的贴片肖特基二极管不太好搞到

楼主(2008-05-19):
难道用的人不多,郁闷了,有没有达人用过30V,10A以上的贴片肖特基。推荐个好买点的型号,DPARK封装的,SOP-8的都可以,只要是贴片的就行。

网友:
买不买得到俺不管。
MCC公司的:SK103、SK104、SK106、SK1035、SK1045、SK153、SK1545 - DO-214AB封装
Vishay IR公司的:10CTQ150S、12TQ035S、20TQ035S、MBRB1045、15TQ060S、MBRB1635PBF、MBRB1645PBF - D2PAK封装

网友:
直插的剪了脚当贴片的用-.-b

楼主:
谢,1楼的兄弟,不过那几样在淘宝上搜了一下,一样都搜不到。晕翻。

网友:
再来几种:
V10P10-E3/87A、V12P10-E3/87A、SS10P4-E3/86A、V10P10-E3/86A、V12P10-E3/86A - TO-277A(SMPC)封装
VB30100S-E3/8W、VB30100S-E3/4W - TO-263AB封装
以上都是Vishay/General Semiconductor公司的产品。

楼主:
在21IC上也就MBRB1045的记录比较多点

网友(2012-05-09):
同样求助
  贴片 大电流 二极管

网友:
都说了大电流了,还贴毛啊
你贴上面散热器咋整

网友:
估计10A sop8 的是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