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 78F0511选项字节80h-84h的设置?

楼主(2008-05-19):
关于78F0511选项字节80h-84h的设置?我用的是C写的程序,但不知道在C中初试化时如何对80h-84h进行修改?还有用简易型编程器AF/SP-1进行编程有什么特殊设置吗?应该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用IAR这样:
#pragma location = "OPTBYTE"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0x6E,0x00,0x00,0x00};
                                        // 100% Watchdog timer window size
                                        // Watchdog timer stopped
                                        //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ime = 2^17/fRSL
                                        // Low-speed Ring-OSC can be stopped
用PM+这样:
嵌入一个ASM文件:
OPTION_BYTE        EQU        6EH
POC81        EQU        00H
POC82        EQU        00H
POC83        EQU        00H
CG_ONCHIP        EQU        00H

        OPT_SET CSEG AT 80H
OPTION:        DB        OPTION_BYTE
        DB        POC81
        DB        POC82
        DB        POC83
ONC_SET CSEG AT 84H
ONCHIP:        DB        CG_ONCHIP

楼主:
ahfong2006大哥:
我用的是PM+,“嵌入一个ASM文件”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嵌入呀。大哥能不能在具体些?谢谢

网友:
建立一个新的ASM文件然后加入到PROJECT中

网友:
对,建立一个.S文件

网友:
是建立一个.ASM文件,在该文件中写入:
OPTION_BYTE        EQU        6EH
POC81        EQU        00H
POC82        EQU        00H
POC83        EQU        00H
CG_ONCHIP        EQU        00H

        OPT_SET CSEG AT 80H
OPTION:        DB        OPTION_BYTE
        DB        POC81
        DB        POC82
        DB        POC83
ONC_SET CSEG AT 84H
ONCHIP:        DB        CG_ONCHIP
END
然后再PROJECT中添加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yuhuashan大哥。

还有一问题:我自己建的库文件如何加入(.h文件)

网友(2008-06-26):
把你的.h文件与C源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然后在程序中include这个头文件,编译器就能找到这个头文件了。

网友A:
而且在C里也可以操作option byte的,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将地址80H~84H都设置为0

#pragma section @@CNST data1 AT 80H
const unsigned char op_byte0 = 0;
const unsigned char op_byte1 = 0;
const unsigned char op_byte2 = 0;
const unsigned char op_byte3 = 0;

网友:
ahfong2006:
IAR C编译器哪里下的?请指教。

楼主:
谢谢cacti 兄:高手

网友:
#pragma section @@CNST data1 AT 80H  是NEC 编译器的C语言扩展,IAR略有不同
回【10楼】 szxszx :
IAR的编译器是有个兄弟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到这个论坛然后又删除,刚好被我抓住了。:D

IAR网站上的也能用,就是有时间限制

楼主:
ahfong2006 兄:能否传上来共享?我 看大家都挺需要的

网友:
V4.40上传完毕。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 ourdev_327862.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01.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63.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02.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64.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03.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65.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04.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66.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05.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67.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06.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68.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07.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69.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08.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70.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09.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71.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10.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72.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11.rar)
i@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EW78K V4.40ourdev_327873.rar(文件大小:303K) (原文件名:EW78K-EV-440A.part12.rar)

楼主:
谢谢ahfong2006 大哥:我想大伙都会谢谢你的 ,好人,期待你的 文件

网友:
上传好了。希望有人能共享V4.50的

网友:
哇,大好人啊。

网友:
感谢ahfong2006 ,真是好人啊

楼主:
请教ahfong2006 大哥:
刚刚把你的V4.40装上了。感觉比PM+好用多了。
但是 我 把你的 一下加入文件怎么

#pragma location = "OPTBYTE"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0x6E,0x00,0x00,0x00};
                                        // 100% Watchdog timer window size
                                        // Watchdog timer stopped
                                        //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ime = 2^17/fRSL
                                        // Low-speed Ring-OSC can be stopped
编译怎么出现错误呀
Fatal Error[e72]: Segment OPTBYTE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出现以上错误。怎么解决呀?谢谢

还有 :我 编译通过了 为什莫没有产生.HEX或.S文件呀 ?

网友:
应该是project options 里面的设置有点问题,出现错误了当然不会有目标文件生成。还有默认的不是.HEX 或者.S 格式,要去projects OPTION里面自定义

楼主:
谢谢ahfong2006 回复

编译通过了。(编译问题解决了)。
但还是不能够输出.HEX 或者.S 格式文件。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IAR现在已经有4.60版本了

等待注册机的出现,呵呵……

网友:
好东西,下载下来玩玩。还没用过呢。

楼主:
编译通过了。(编译问题解决了)。
但还是为什莫不能够输出.HEX 或者.S 格式文件。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选中 工程-》project->options->Category->linker,output file选中 Override default,改为你想要的文件名比如XXX.hex,下面format这里选Other-》output选 Intel extended,即可

网友:
回 【24楼】 dvhome
4.50的keygen或者Crack都还没人愿意共享

网友:
nec el 欧洲和日本网站上的一些例程用到了一些常用的小技巧,可以去下来看看。日本网站还有比较详细的入门教学。虽然是日语的,但是插图比较多,基本也能看得懂

网友:
破解文件夹两个可执行文件,一个是算号的,另一个做什么用?

网友:
是啊

NEC日本和欧洲的网站提供了不少的例程,其中,又属日本网站上的例程最多

而中文网站只有部分汉化的例程

去日本网站下例程参考也不错,虽然注释是日文的,但大多还是看得懂的

网友:
回【32楼】 szxszx
另外一个是命令行下的KEYGEN

网友:
找了N久IAR的,终于找到了谢谢,真是个大好人!

网友:
顶上 ,有没有关于   I/O、中断     的IAR C实例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ls的,试试nec自己的向导工具,选择输出iar格式的文件。

楼主:
我写的0511程序仅供参考

网友:
【38楼】 anxiangbo
有9202 IAR C的参考程序吗?现在学的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入手

网友:
没用过IAR的

NEC的网站上有例程的,你可以可以用applilet生成

http://www.cn.necel.com/micro/cn/designsupports/sampleprogram/78k0s/low_pin_count/index.html

网友(2008-08-04):
iar的编译器是不是有问题?

编译提示:
Fatal Error[e140]: The range declaration used in -Z(DATA)NEAR_I,NEAR_Z,NEAR_N,HEAP+_HEAP_SIZE=FE80-FE1F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4.0\78k\CONFIG\lnk78f9202.xcl 149

感觉是“FE80-FE1F”的问题,是不是应该为“FE80-FF1F”

楼主:
我的没有碰到这些情况。你还是等等高手来回答吧

网友:
是不是NEC的资料有问题呀?
地址“FE1F”怎么会跑到上面呢?

楼主:
我也曾经碰到过数据手册出错的地方。0511的就是。建议看看英文。或打NEC的技术支持400-700-0606

网友:
打NEC的技术支持了,400-700-0606。
技术支持说是资料错了,英文的也是错的。
看样子要学学日文才行。
IAR编译器竟然也按照英文资料搞错了。

楼主:
呵呵,还有这种事?真够悲哀的

网友:
回【43】楼的,就是“F“打成“E”了,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就不必吝啬把他当作一个错误。

网友(2010-04-29):
回复 网友B:

ahfong2006,你好啊!我遇到了点与此相关的问题,敢请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我用的也是IAR,编译错误如下:
Error[e78]: The absolute segment on the address 64-107 in the module selfLibrary_normal (D:\
feilan\IAR NEC\Remoter source\Debug\Obj\selfLibrary_normal.r26) overlaps segment CONST
(seg part no 40, symbol "option_bytes" in module "remote", address [80-84])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相关的程序如下:
//操作字(在一个.c文件里设置的)
#pragma location = "OPTBYTE"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0x0080 = {0x7E,0x00,0x00,0x00,0x00};

(以下是自编程程序.asm里的)
;SELF_RAM DSEG AT 0FDBCH   ;zzw add
EntryRAM: DS 100          ;zzw add
;SELF_PRO  CSEG  AT  7000H

第一行和第三行,因为编译通不过,被注释了,可能是关键字IAR不认/

就以上问题,麻烦帮我分析一下,先谢了!!!

网友(2010-08-13):
感谢上传 IAR的朋友,我也需要,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怎么解压不了  这么多文件该这么解压? 一起吗? 我的解压出错v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A:
而且在C里也可以操作option byte的,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将地址80H~84H都设置为0

#pragma section @@CNST  ...

你好:
    下面是78F1166选项字节的地址:
      User option byte (000C0H to 000C2H/010C0H to 010C2H)

  我就把地址改成000C0H了,但是编译器不能通过
    #pragma section @@CNST data1 AT 000C0H
    const unsigned char op_byte0 = 0;
    const unsigned char op_byte1 = 0;
    const unsigned char op_byte2 = 0;
    const unsigned char op_byte3 = 0;

    错误描述:
    CC78K0R error E0845: Cannot allocate 'data1' out of '11000h-1ceffh/f1000h-fcef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