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298控制减速电机问题

楼主(2008-05-19):
电路图 (原文件名:20080519120640171.png)

由于电机功率较大,我用了两片L298控制电机。
但是两个电机同向转时,一个快一个慢,控制慢的那个电机的L298极烫,控制快的那个电机的L298还算正常。
两个电机异向转,或只有一个电机接通时都很正常。。。
这是什么问题?各位达人帮忙啊,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这个电路和一片L298控制两个电机除了散热好点,没啥区别。L298可以把同一片的两路并起来......
二极管4007用的不好,应该用肖特基的IN5822之类的管子。

楼主:
.............这个电路和一片L298控制两个电机除了散热好点,没啥区别。L298可以把同一片的两路并起来......

恩,我在改下。

终于解决了。原来是两个电极之间的引脚太近,只隔了层绝缘皮,貌似有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