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红外遥控只能接收一次????有程序,高手请进,急急~~~~~~~~~~~~

楼主(2008-05-19):
我用的是Mega48,使用内部RC 8M,256分频,接收头是使用3个脚的一体化接收头,输出脚接的是外部中断0,红外发射的是用的NEC标准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本程序只在上电的的第一次按键有效,然后再按其他键就不可以了,甚至死机!!!!郁闷死了,这个程序用51的单片机可以正确解码,换成AVR的就不可以

了,也不知道 是那里的问题,调了2天了一没有发现问题,高手帮我看下吧,好急呀,上面一直在催.........................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8-5-6 下午 09:31:05
// Target : M48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LED_guan      PORTB |= (1 << PB1)           //位置高
#define LED_kai       PORTB &= ~(1 << PB1)          //位置低

/****************红外遥控变量定义**********************************/

ulong IRcode=0x00000000;  //32位的键代码

uint customcode=0x0000;      //16位用户码

uint time_us=0x0000;      //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uchar timeH,timeL;  //保存TH1 TL的值

uchar Lcustomcode=0x00;      //低8用户码
uchar Hcustomcode=0x00;     //高8
uchar datacode=0x00;    //8位键数据码
uchar Rdatacode=0x00;      //8位键数据反码
uchar  NewIRcode=0;  //指示当处理完了32位码后,就有了新的遥控码
uchar  DataRight=0;   //为1时读取数据正确
uchar cn=0;

void delay2(uint m)
{

uint j,i;

for(i=0;i<m;i++)

for(j=0;j<300;j++);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FB;//////////PD2是输入的
}

void delay(uint m)
{
uint i,j;

for(i=0;i<m;i++)

for(j=0;j<300;j++);

}

void INIT0(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T1*********************/

////TIMSK1=0x01; //使能T1.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setup
TCNT1L = 0x00;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4; //start Timer,256分频

/*************************************/

/*****************INT0******************/
EICRA = 0x02;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01;////下降沿触发
/***************************************/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T1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14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IMER1 has overflowed
///////TCNT1H = 0x00;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00;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

/****************************外部中断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void int0_isr(void)
{

///static uchar cn=0;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0;

////while(1){ LED_kai;}

  timeH=TCNT1H ;
  timeL=TCNT1L ;

  TCNT1H =0;
  TCNT1L =0;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4; //start Timer,256分频

  time_us=(unsigned int)timeH;
  time_us=time_us<<8;
  time_us=time_us|timeL;

  if(time_us>414&&time_us<428) {cn=1;IRcode=0;}  //遇到引导码,就把cn清0,IRcode清0

  if(cn<34)
  {
  if(time_us>32&&time_us<41) //////'0'

          {IRcode=IRcode|0x00000000; if(cn<33) IRcode=IRcode>>1;}

  else if(time_us>62&&time_us<77) //'1 '

          {IRcode=IRcode|0x80000000;if(cn<33) IRcode=IRcode>>1;}
  }

//////else if(time_us>344&&time_us<359) {IRcode=IRcode;}//遇到重复码

cn++;

if(cn==34) {NewIRcode=0x01;TCCR1A = 0x00;TCCR1B = 0x00; }

}

void  IR_jiema(void)
{

  if(NewIRcode==0x01)    //如果有新的遥控码就读
      {

    customcode=IRcode;    //取红外码中的用户码
    Lcustomcode=IRcode;   //取低8位用户码
      IRcode=IRcode>>8;
    Hcustomcode=IRcode;  //取高8位用户码
       IRcode=IRcode>>8;

    datacode=IRcode;      //取数据码
       IRcode=IRcode>>8;
       Rdatacode=IRcode;   //取数据码的反码

      ////if((customcode!=0x00ff)||(~Rdatacode!=datacode)) {DataRight=0;IRcode=0;} //校验用户码,反码

///// else DataRight=1;

     NewIRcode=0; //读完之后清零,表示新码已读

    }

}

void main()
{

port_init();

INIT0();

while(1)
{

IR_jiema();

if(datacode==0x0e)////////0xe0 是1号按键,检测到有键,就让LED点亮。
{

{LED_kai;}

}

else
if(datacode==0x0D)/////0x0d 是2号按键,检测到有键,就让LED闪烁。
{

{

LED_kai;

delay2(1000);

LED_guan;

delay2(1000);

}

}

}

}

楼主:
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