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UC3906酸蓄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08-05-19):
我有一个项目想在线给6V或12V蓄电池充电,当220V市电没有时由蓄电池给仪表供电。野外的由太阳能电池板给蓄电池充电。从网上查到UC3906酸蓄电池充电芯片非常好,有没有人用过?哪有货?价位?有没有替代品?谢谢!

网友:
我直接用AVR来做这个事情,感觉还行。

楼主:
彩虹能具体说说?

网友:
MAGE8构成的太阳能路灯充控制电器方案
▲特点:
        ■ 完整的电池充电器设计方案
       ■ 低成本的要求
       ■ 支持多种类型规格的电池
       ■ 充电参数保存于单片机EEPROM在线升级功能
       ■ 10位片内ADC高精度测量
       ■ 温度检测可选功能
▲说明:
      本产品采用了atmel公司的ATmage8MCU作为主控芯片,RTC时钟芯片作为低功耗的计时基准(DS1302或PCF8563),LCD或LED作位显示具体方案根据具体型号的作位参考。本方案完全实现了电池充电控制设计的最新技术,可以对各种流行的电池进行快速充电而无须修改硬件,从而只要单个硬件平台就可实现一个完整的充电控制的产品系列。对负载实现负载电流检测,多组时间开关控制功能。不需要外部时控开关,从而大大降低成本。只需要将新的充电算法通过ISP 下载到处理器的FLASH 存储器就可以得到新的型号。很显然,这种方法可以大大缩短新产品上市的时间,而且只需要库存一种硬件。本设计提供完整的适合SLA(铅酸蓄电池、免维护电池)、NiCd(镍镉电池) 、NiMH(镍氢) 和Li-Ion(锂电池) 各种规格容量电池的程序。
▲ ZPJ-slaI(铅酸蓄电池、免维护电池)型主要功能:
★ 时间控制     10组时间开关控制功能任意设置

★ 保护控制     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反接保护及防雷保护。

★ 光控功能     白天自动检测太阳能电池输出符合充电要求时,自动进入充电工作
状态当检测到太阳能电池输出的电能没达到充电要求时或到了晚上
自动停止充电控制器进入低功耗睡眠状态,并同时由中断随时检测
电池的状态,和负载的功能。

★ 控制算法     在太阳能电池方面控制器采用MPPT控制算法,为了确保太阳能
池工作在最大功率點。设计采用MPPT控制算法以实现能量转化的
最大利用,在蓄电池充电过程中本设计采用了三阶段充电算法、快
充、慢充及涓流充三个阶段再配合温度实时检测,以安全而又最快
的速度进行真正的智能充电。

★ 技术参数    本产品设计要求负载最大充电瞬间电流能够达100A,最大充电
电流20A,最大灯负电载电流30A。
我做过这个太阳能控制器,你用3906是不是太贵了点.我有现存的方案你加我QQ103111231

网友:
UC3906太贵了兄弟.

楼主:
UC3906好像几十元吧?3楼兄弟的MAGE8构成的太阳能路灯充控制电器怎么也得200元左右吧?

楼主:
晕!真没人用过!

网友:
只要搞懂了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和放电管理原理,用啥芯片都可以的,否则,肯定用专业芯片省心了。

铅酸电池的一般充电方法:用0.1~0.2C率恒流充电到每格2.4V,然后改为每格2.4V的恒压充电,等电流下降到0.02C率时,降低电压到每格2.25~2.3v的浮充电,如果恒流恒压浮充能用脉冲实现,那么电池的寿命和失水将会有大大的改观。

用AVR的任何一个芯片都可以做到专业级充电器的水平。AVR的10位ADC,和PWM,是充电设计的最大法宝,就看你如何用了。

另外电池除了充电,还有一个放电保护,一般放电在0.1C率以下,以每格1.8V为放电截止电压,低于这个电压最好关闭电路,所以用电池供电的电流要设计成能自动关机的。过放电对电池造成的损伤是永久性不可逆转的正极板软化,目前仍是世界性难题,神仙也摇头的。

楼主:
谢谢7楼兄弟!我是觉的大家还是要把精力放在解决方案上。没有必要什么都自己搞,既然有专业芯片就不用自己费力了。可不知怎么回事UC3906就是没人知道,都说贵,到底多少钱?怎么也没有经销的。阿莫搞点卖不行吗?在成本能接受的情况下,我倾向用专业芯片。

网友:
用的少或是没人用的芯片,不外乎2个原因:1是价格高,性价比很低;2是芯片难买,市面不流通。至于UC3906属于哪种不知道,反正我们本地根本不可能买得到这种芯片,正如7楼所说,研究好电池的充放特性,单片机没啥不可以的。过分依赖别人的专用系统,以后够受的。

网友:
呵呵,即使你的系统不在乎成本,也要考虑到将来的批量生产时的采购问题,有个最低限度的原则:要么有替代型号的,如果没有替代型号,必须是很多人在用,很容易买到的。

而如果在乎成本的话,一些常用的电路就不能完全依靠现成的成品,我们行业的价格战打得昏天黑地,不考虑成本就卖不出去,不考虑品质会被用户唾弃,咋办?

自己动手!

当然一些偶尔用到的电路自己做就不是最经济的办法了,直接买现成的就行。

不过善意提醒下楼主,你要找的那个芯片肯定是在用常规的市电里对蓄电池充电的,那么应用在太阳能电池上,你还要考虑这个供电电压和输出电流的不稳定性,估计你前端不做处理,直接交给这个芯片,也是有问题和隐患的。这个系统本身的成本不低,常出问题可不好,稳定压倒一切。

补充:看样子这个设备是用在室外了,那么最好给你的充电器加一个温度补偿功能,否则蓄电池的寿命估计很快终结,蓄电池的温度补偿大致上是取-4mV/℃/格。

网友:
MAGE8构成的太阳能路灯充控制电器怎么也得200元不会吧你怎么算的不用吧
.M48构成充电器总成本30元左右.
M8 5元钱一个MOS管3元,算4元吧.PCB算5元
怎么算总的加起来成本不会超30.
成本肯定小于你用UC3906做.3906差不多要30元一个吧可能还不侄这个价格
.你再加上外围电路及PCB.而且有些功能你用3906怎么做呢.比如我要一个定时关机.3906能做到吗
就算你能做到吧你再算下那个成本
当低那个高,肯定是用UC3906成本高的.毫无疑问
而且你电路的灵活性肯定没M48高.

网友A:
还有如果楼住你一定要坚持用UC3906,那好这个小项目我帮你搞定.我用过UC3906哈哈
给我做好了.少收你点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都说得对!我重新考虑一下!另外zhusheng,您的MAGE8构成的太阳能路灯充控制电器本身消耗多少电流啊?

网友(2009-05-04):
7楼很专业 记号一下

网友:
如果能用单片机,尽量用单片机。UC3906的灵活性不高,但它的充电算法还是不错的!
最好的方案是:用带10BIT或更高的ADC和PWM的单片机,参考UC3906的算法。

网友:
还要考虑防盗版问题,如果你是批量生产的话。

网友:
谁做过成熟的铅酸电池充电方案
跟我联系:pcb0320@yahoo.cn

网友(2009-06-30):
UC3906 价钱在30块人民币左右,我们公司买过,买倒不是问题。
我是想用AVR的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后备电源(24V,7A)的充电电路,硬件是有了,但软件不会写。

网友(2009-10-31):
----------------------------
【7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网友(2010-08-02):
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给宿舍断电后笔记本上网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比较麻烦,我们做的最大的12A;太阳能充电没有研究过

网友B:
我做过太阳能给铅酸电池充电的,电池组是120V的系统,也做过太阳能路灯控制器。

网友(2011-01-11):
回复 楼主:

派睿公司经销,我准备用uc3906做24v,150ah的充电器,有用过的怀疑能否承受此功率和电流(15A),但是一家公司将它用于20kw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网友(2011-03-06):
做个记号先,有好多专业人士哦!

网友(2011-08-07):
汗,不是来讨论uc2906的吗?怎么变成钱与m48了?……

网友(2011-11-21):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找这类芯片 有啥推荐的不?

网友(2012-03-27):
改版后第一次来
本想研究一下UC3906用法
用AVR的话不是更复杂了

网友(2012-11-02):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楼住你一定要坚持用UC3906,那好这个小项目我帮你搞定.我用过UC3906哈哈
给我做好了.少收你点钱好了 ...

你用过3906?你能搞定?留个联系方式 和你联系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太阳能给铅酸电池充电的,电池组是120V的系统,也做过太阳能路灯控制器。 ...

能留给联系方式吗  想咨询下你 关于充电电路的问题  小弟QQ100348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