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ENC-03的重要讨论: 三只传感器中,需要使用两种不同的型号?

楼主(2008-05-19):
ENC-03的贴片有两种封装: ENC-03M ,及ENC-03R。前者较大,后者较小。(后者是4mm * 8mm, 华科尔的四轴就是使用后者)。

开始我一直奇怪,为何M型号,又会分 ENC-03MA及ENC-03MB。 R型号分 ENC-03RC与ENC-03RD。

先看一下村田的ENC-03M 数据手册上的描述:

ENC-03R 的数据手册也明确指出需要使用二只ENC-03RC,配合一只ENC-03RD (或2只RD,配合一只RC)。

但在国内的四轴爱好者中,我打了几个网友的电话,竟然没有人留意到有上面的区别。三只传感器均是使用同一只型号。

最令人吃惊的是,在华科尔四轴上,竟然使用的是三只ENC-03RC,没有使用ENC-03RD,为什么呢?

网友:
看附图,对照安装的装配示意图和楼上的实物;

楼上的实物在水平上已经是物理角度是90度了,我想两个型号的差异仅在内部结构对方向的参照点不同而言。

网友:
我用过这种传感器,建议使有大的,不要用小的,否则会遇上不必要的麻烦。大的要贵,小的便宜。一般应用MA,MB没有多在区别。

楼主:
【2楼】 sctwp ,

小的问题什么问题? 其实内部结构是一样的。 我已经向村田的技术支持证实了这一点,大的与小的技术参数是完全一样的。

华科尔的就是使用小的。

大与小的价格是一样的,只是零售商的不同策略而已。

我们以后还打算做出手掌那么大的小四轴,传感器就需要用到小的了 :)

网友:
温漂,不稳定。

网友:
正是小的便宜,所以公司才想替换,我们的产品在空间上不是问题。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过我们公司,在不增加电路的情况下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现在还是用大的。

楼主:
【5楼】 sctwp ,

还有这种问题? 你有没有拆开过外壳,看看它的机械结构的大小,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机械结构大一点的话,可能真的会有区别。如果是同样大小的,就应该不会有区别。(呵,个人理解)

网友:
由于试产不通过,也不想麻烦,也就没有拆过。

楼主:
但我这边得到的消息是:村田的所有技术人员、代理商,均保证M与R只是封装不同,性能指标完全一样的。

另:MA与MB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为何村田的手册上,强调MA与MB要配合使用?

网友:
DATASHEET 是有这么一说,但好象没讲为什么
是否是共振问题?比如MA,MB性能一致,共振频率不同
故在上图中两片MA中间加入一片MB?

网友:
to : 阿莫

在华科尔四轴上,有一只ENC-03的外壳被拆掉
是4轴成品本来就是拆掉的?还是你们分析时拆掉的?
如果是本来就拆掉的,可能就是改变共振频率的目的

楼主:
呵呵,是被我们拆掉的。后来外壳不知道放那里了。

我将新买的拆开,发现三只均是 ENC-03RC。

--------------------------------

按上面大家提供的资料,及我电话与一些有经验的网友的交流,发现,全部均认为, 只使用一种型号的传感品就OK了。没有必要两种型同时使用。那村田的数据手册为何要这样推荐? 真的不明白。

网友:
这个贴好,我来打标记的...
哈哈,阿莫肯定会以为有人在这发贴了,专门跑来看看.

楼主:
晕,果然上当。。。

网友:
傍晚接到阿莫电话询问这个问题,也很奇怪,看了资料才明白,因为机械式的角速度传感器是通过测量机械音叉震动的变化来测量角速度的变化的,这里由于同种型号的器件使用的原材料(音叉)也基本一样,那么就存在一个机械共振频率的问题。所以资料中也说明尽量分两种型号安装,虽然型号参数一样,但共振频率就不同了,同时也指出安装的基板(PCB类)尽量使用阻隔音频信号的材料。我们平时用的时候确实没考虑的,也不会去关心这问题,但制造厂商肯定有这个顾虑,所以明文指出。

我们一般用的时候由于货源问题,可能同时采购不到两种型号,所以就只能安装时候注意点,考虑是音频共振,所以尽量分开点,pcb板焊接要牢固结实。

阿莫还真是细心。

网友:
同意楼上,封装不同,机械共振频率也不同,从而提高精度.

谢谢【14楼】 wwwer 狼族蚂蚁的提醒.

网友:
【1楼】 Grant  贴的图第3)那里说得很明确了:型号最末位不同的,性能完全一致,只是共振频率不同。
但是“Swell”这个词不知道确切怎么译为好。

另外,我看到规格书上那个运放的作用是做滤波器用的,不是某贴里面提到的‘因为灵敏度低必须用运放放大’。。原因在顶楼的第二幅图里面也说明了。

忽略这两个地方当然还可以用,只是性能上当然也有影响了。

网友:
【14楼】 wwwer 狼族蚂蚁
关于货源,不知道这个东东的最大用量是什么场合,如果就四轴项目而言,进货的时候两种型号就按同等数量进,反正用的时候是1:2的比例,最后肯定都用完。

楼主:
非常感谢【14楼】 wwwer 狼族蚂蚁的解释! 本贴可以置COOL了。

wwwer 狼族蚂蚁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四轴专家名单?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81045&bbs_page_no=1&bbs_id=9999 ?

网友:
Re 17
关于货源,不知道这个东东的最大用量是什么场合

我所知道的主要市场是遥控直升机,跟卖大白菜一样。还有一个市场是GPS导航,没前面那个量大。

网友:
TO : 【19楼】 Grant

ENC-03最大用量是“类似共轴小LAMA模型的四合一接收机”,生产量非常大
看看航展上的小共轴数量就知道了,我有好几片就是收LAMA坏板拆来的
ESKY、科乐科 等应该都是你们的大客户

网友:
Z轴不存在,主要在X和Y轴的芯片型号要不一样哇

网友:
我估计只要陀螺仪没焊在同一块板子上,用同一型号应该都不会有影响。

网友:
ENC-03,这个陀螺...,由于价格优势被大量使用到锁尾上,建议有ENC-03的朋友做下温度实验,通电后用个电吹风吹它,看看他的输出是不是漂到西天去了,哈哈

网友:
我按数据手册中的电路图搭了个电路来测试EN03,发现输出怎么是固定在1。33V呢?

网友:
为什么要MA和MB分别用?看看它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因为两个同后缀的频率一样,安在很近的同一板上,而固体是能传播震荡波的,于是两个就会交叉干扰而带来很大误差.因为厂家没有三个后缀的MC,所以要三轴使用就只能凑合了!
看你们被小日本人蒙的,要是没什么原因精明的日本人干嘛生产两款只是频率不同的东东呀.

网友:
讨论得很实在,看来日本人的陀螺不怎么样。
而且图片上特意指出了同一平面上的陀螺用不同型号

网友(2008-07-28):
还是用不同型号的好些,毕竟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这些搞业余的能测出来的,用相同型号的毕竟有隐患,说不定哪天四轴上天了,才发现这个问题,就,,,,,

有个想法:用两片ENC-03MB和一片ENC-03RC,或者两片ENC-03RC和一片ENC-03MB,不知行的通不?毕竟它们的频率也不一样
(另外,想问阿莫一下,为什么邮购部没有ENC-03MA?是没货源还是成本较高没考虑?)

网友:
楼主的ENC陀螺是如何焊接的?是用回流焊炉和焊膏吗?我用烙铁手工焊,不平整。
另一个问题:如何识别ENC-03哪个是1号引脚?是凭壳上的那个小圆点吗?但是不同的芯片好像小圆点位置并不一致(与壳上的文字相对位置不同)。

网友(2008-10-16):
咦,昨天发的贴怎么没有发上去。。。。

回答28楼的问题:

1》ENC 都是可以回流焊的,手焊也可以的,但是要小心谨慎,金属屏蔽盖比较容易脱落,焊好后最好点胶。

2》ENC-03的pin脚可以在SPEC上看出,但是切忌它的管脚指示是5根横线而不是金属屏蔽盖上的凹点。

ENC-03RC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回答27楼:

1》用两片ENC-03MB和一片ENC-03RC,或者两片ENC-03RC和一片ENC-03M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外围的匹配电路是不一样的。

讨论25楼:

1》的确是应为怕频率干扰才使用不同的频点的传感器。看到华科尔使用3PCS ENC-03RC我也觉得奇怪。但想想,实际中也许干扰并不大,而且统一型号的采购还可以降低成本和采购时间,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谢谢!

网友:
最近正好在做测量系统,用的就是ENC-03RD,可是买来芯片后,他的引脚好难确定,底部的四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的边缘有个小缺口,哪个是不是1脚?之前我以为正面小圆点下的哪个是脚1,结果焊接好后,上电没几秒钟就发烫的厉害,估计烧掉了,搜集的关于ENC-03RD的资料也寥寥无几,那位好心人用过,给我点资料好么,armok一定有吧,能把资料上传分享么,上面你上传的我已经有了,呵呵,另外还有关于ADXL330的,我也正在使用,也不是很清楚,一块共享了吧。邮箱:southcloud7@gmail.com

网友(2008-11-25):
受用了,,学习中

网友(2009-01-22):
【3楼】 armok 阿莫

积分:43082

派别:

来自:ourdev.cn 站长

 【2楼】 sctwp ,

.....

我们以后还打算做出手掌那么大的小四轴,传感器就需要用到小的了 :)

-----------------------------------

期待中...

现在尽快的跟上前辈们的脚步~~~

本贴被 tom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2,16:56:17.

网友(2011-05-15):
感觉这个解释有点悬,共振是因为有一定频率的能量传输到个体上,才能产生。MEMS是种微机械的,本身体积很小,就算其中有一个共振了,它的能量也不足以传输到其他陀螺让它们共振,而且说提高精度也感觉不对,三个陀螺分别测量不同的姿态,只要有一个共振了就会对它所对应的测量角度产生影响,对别的没什么影响。MEMS音叉陀螺的共振点都会很高,在设计的过程中都考虑到了。

网友:
那么点的微机械振动,不至于带来共振,何况它本身误差就有20%...

KK飞控,MK四轴飞控,好些都是用的3个同型号的

网友:
请问一下ENC-03 输出的信号与角度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呀,嘿嘿,本人菜鸟哦

网友:
看了一下我的kk飞控板,3个都是一样的,看来要给板子做隔振了

网友(2011-10-09):
过来学习了,原来还有共振这一说法。

网友(2011-11-30):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感觉自己要学得东西好多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只记得听前辈说是为了避开共振点..今天终于得到证实了..虽然ENC-03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