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值语句怎么运算?

楼主(2008-05-19):
我在马老师的新书中看到一条这样的语句:HC164_send_byte=btye&1<<i,没有看明白?后面的表达式是结果是一位还是一个字节?刚开始学C语言,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刚开始学c语言就玩AVR?

知道了,可能手里有"10天学会AVR和C语言"之类的DD.如果我不会C,也没有单片机的基础的话,10天我肯定是学不会的.

HC164_send_byte = btye&1<<i    后面表达式的结果是8位的,但8位赋值给位变量(相当于LOGIC型),需要转换成1位.

转换规则是:8位结果为0,结果为0(NO);8位结果不为0,结果为1(YES).

你理解这条语句吗?
if (btye & 1<<i)
{

}
else
{

}
括号中的结果也是8位的,但在if语句中,这个结果需要转换成逻辑值1/0(yes/no),然后做判定,这个同上面语句是同一个道理.

标准的C中,没有位变量,所以通常没有过多的解释和讲解.8位单片机中的内存资源比较少,为了节省内存,CVAVR扩展了位变量的概念.同时也方便实现对I/O口一个位的操作.

楼主:
马老师!以前我学的是汇编。上面的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if (btye & 1<<i)
{
非0返回1;
}
else
{
为0返回0;
}

网友:
按照程序设计中的定义:

参与关系表达式运算的可以是数值和逻辑值(逻辑表达式),其结果是逻辑结果.

逻辑结果只能是"1/0"(yes/no),关系表达式结果如果是数值的话,规定:不为0时,结果为1,为0时结果为0.

if()括号中应该是关系表达式,所以在IF(btye & 1<<i)中,btye & 1<<i的结果转化成逻辑结果,然后由IF判断.

网友(2008-07-04):
终于明白了,谢谢马老师,你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