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ozai关于Img2Lcd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19):
我现在个在用Img2Lcd转换图片显示到320240上,可是转换后图像色彩总是失真,例如想刷出NOKIA的开机画面(正常应该就是白蓝两种颜色),可是我转化出的图像显示总出现红色的杂色,能否将你的用的Img2Lcd上传,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Img2Lcd破解版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谢谢

我编辑查看生成的数组,第一个像素应该是纯蓝可是数组的前4个数据竟然是:(0X1D,0X5C,)(0X5C,0X43,)(RGB模式)第二个明显带有红色,而NOKIA的开机画面彻底没有红色的,所以初步怀疑破解软件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模式没有选对,我用煤油这个问题

楼主:
我没包含头文件,直接读取数组的内容刷出一幅画……你把你那软件传上来行么?我觉得没配置错啊

网友:
问下是多少bit的?32、16还是8?

网友:
晚上回去找一下

网友:
应该取消 包含数据头数据
我传一个~

楼主:
谢谢几位,刚问完问题公司网络就坏了,一下子几天不能上万郁闷死,
数据是16位系统接口,我刷单色没问题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没?什么原因?

网友(2013-08-02):
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好好翻一翻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