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 1K的内存 VS1003 好像很吃力 播放总是不流畅 代码如下 怎么做缓冲呢

楼主(2008-05-20):
void PlayMp3()
{
    unsigned char fp,i;
    VS1003B_Init();
    fp=fopen("/MOON3.MP3");
        RedLed=0;
        /*
        while(1)
        {
                if(VS1003B_FREE() && mp3_index<512)
                {
                        for(i=0;i<32;i++)        VS1003B_WriteDAT(SD_Buffer[mp3_index++]);
                }
                if(mp3_index>=512)
                {
                        Debug_Msg("放入数据",VS1003B_FREE());
                        if(fread(SD_Buffer,512,fp)==0)
                                break;        //读取数据完毕
                        mp3_index=0;
                }
        }
        */
        mp3_load=1;
        mp3_index=512;
        while(1)                //还有数据没有完成
        {
                if(mp3_load==1)
                {
                        mp3_load=0;
                        if(fread(SD_Buffer,512,fp)==0)
                                break;        //读取数据完毕
                }
                if(mp3_index>=512){
                        for(mp3_index=0;mp3_index<sizeof(mp3_data);mp3_index++)
                                mp3_data[mp3_index]=SD_Buffer[512-sizeof(mp3_data)+mp3_index];
                        mp3_index=0;
                }
                while( VS1003B_FREE() && mp3_index<512)
        {
                        if(mp3_index<512-sizeof(mp3_data))
                        {
                                for(i=0;i<32;i++)
                                        VS1003B_WriteDAT(SD_Buffer[mp3_index++]);
                        }
                        else
                        {
                                for(i=0;i<32;i++)
                                        VS1003B_WriteDAT(mp3_data[(mp3_index++)-512+sizeof(mp3_data)]);
                        }
                        if(mp3_index==512-sizeof(mp3_data))        mp3_load=1;                //要求载入数据
        }//
        }
        fclose(fp);
}

网友:
根本 不用 , mega 16 + SD  8MHZ 的速度 , 播放 448速率的mp3 没有一点问题 并且没有 用缓冲 和 任何优化代码 !

网友:
是否VS1003复位完成后的延时太短?在xRESET拉高后至少要等待1ms才能进行后续操作。

楼主:
那么可能是其它方面的问题 郁闷 今晚再查看一吓

网友:
  问题可能出现在fread(SD_Buffer,512,fp)上面,你用的是哪个文件系统(指哪个版本,不介意发出来一下)?怎么会是fread这个名子?文件系统的内部实现是怎么样的?
  M16只有1K的内存,SD要用512,读FAT时要先用SD的缓冲区,最后如果发生了数据不对齐的话SD的Buffer中的数据不是要读的数据,具体  还要看SD的驱动,要把两部分的代码全发出来才行的哦
  另外M16内存太小,如果真的要做MP3的话,要想不卡要把SD驱动与FAT做到一起的,用分离的驱动,尤其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话内存都要1K以上,基本都卡,取决于缓冲区大小

网友(2012-10-04):
我也遇到跟楼主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那只能说1k的sram小了,弄个mega328,2k sram,可以用1k做双缓冲,前512字节从sd卡读数据时,后512字节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vs1003,后面的512字节用完后,前512字节应该早就从sd卡读完了,这时直接用前512字节就行,同时可以从sd卡读数据到后512字节了。如此循环

网友:
我用 stc 1t的单片机试过 时钟30m 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