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作嵌入式web服务器,需要tcp/ip哪些协议,这块协议太多,一时无从下手,谢谢回复

楼主(2008-05-20):
请教,作嵌入式web服务器,需要tcp/ip哪些协议,这块协议太多,一时无从下手,谢谢回复

网友:
UDP TCP HTTP IP

网友:
51单片机或者avr
+ RTL8019AS  网上到处都有参考示例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在请教下jjldc 九九
ip协议包括网络层的ICMP,IGMP,ARP,RARP所有协议吗,都会用到吗

网友:
又看了下,
最底层的Ethernet
然后是ARP
然后IP ICMP等应该是可选的、PING用的是ICMP嘛,IGMP不需要
接着TCP UDP是可选的,一般发数据都直接用UDP发了 方便
最上层是HTTP

我用C8051F作的网络,网络芯片CP2200 有专用的TCP/IP生成向导的 ,所以非常方便 点两下鼠标就可以实现各种协议

楼主:
这个向导真的很不错,不知道at91的有没有这个向导。

网友:
请教上面用的是啥软件啊,怎么我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着

网友:
不能实现完整协议栈、不能支持并发操作、无异常保护,我不明白51做TCP/IP的意义何在……更何况C8051还是出了名的昂贵玩意……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jjldc 九九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