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开发光LED损坏的问题

楼主(2008-05-20):
我使用贴片LED作指示,里面有红,黄,蓝三色LED,采用动态扫描,电路图如下!
     在使用中出现很多LED损坏的现像,而且主要是蓝色.电阻我是采用2K的,电流参数都是在允许范围内!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电流只有一两个毫安,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啊!
是不是动态扫描时加的反向电压所造成的啊!

网友:
注意会不会和焊接有关系,还有元器件质量问题?
2k电阻是不是大了些啊,亮度不够吧一般300欧姆左右就行。
蓝色的压降和另两种差不多吗?坏的现象是咋样?

楼主:
原先用的电阻是680欧姆,后面看到坏的多了就改大了,2K时亮度不是很亮,但还是行的!
蓝色灯的压降要比另两种的还要高些!
一般就是微击穿,内阻变小,在电路上表现为短路!

网友:
看看电路中有没有感性负载,有可能是被反向击穿的

楼主:
里面是有继电器,电机.
但都通过2003隔开的了,它本身也带续流二极管的啊!

网友:
【2楼】 kxy0301:电流只有一两个毫安,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啊!
------------------------------------------------------------------------------
我之前在一个产品的指示灯上就出过这个问题,LED在装上之前百分之百测过,但一装上就有20%以上的不良。后来看了规格书发现LED的电流要在10mA才比较正常,把限流电阻改小终于OK了,之前以为坏了的那些LED用反向电压接一下,再去试,基本上也OK了。

楼主:
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工作电流不能过小?

网友:
蓝光LED很容易静电击穿,以前我不信这个,店家再三叮嘱都不放心上,等到后来出问题了才醒悟.

还有焊接温度过高也会损坏,你回想一下是怎么焊的?温度多少? 你可以拿个正常的LED在你的烙铁上烫两三秒钟再测试一下好坏.

楼主:
哦,谢谢啊,我先试试看!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焊接时烙铁都接地了,温度也控制在范围内,在我们自己测试时没发现什么问题,可一到客户那用过了一段时间后仍然有蓝光LED坏!
     难道是电路或是程序上面的问题?
     实在是没法子了啊!

网友(2008-08-05):
9楼正解!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高亮度的LED都会受静电损伤。

有的损伤后是隐性的,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坏了。

焊接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防静电措施来,一些防静电设备是必须的,单单的烙铁接地是远远不行的。

还有就是采购质量好的LED,出现坏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

网友:
【7】我之前在一个产品的指示灯上就出过这个问题,LED在装上之前百分之百测过,但一装上就有20%以上的不良。后来看了规格书发现LED的电流要在10mA才比较正常,把限流电阻改小终于OK了,之前以为坏了的那些LED用反向电压接一下,再去试,基本上也OK了。

请问坏的LED的电阻是多少的,我昨天一个红光的点亮了一段时间突然不良,测电阻只有2欧姆左右,反接也不能恢复

网友:
静电击穿、反压击穿、过流损坏。

网友:
换一家厂家试试,蓝光LED是比较脆弱,好多厂商做的都不合格。

或者先随便找个插件的LED试试,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
LED通过的电流小,会造成“损坏”?
不可能罢——我经常使用5V供电时的限流电阻2K以上、甚至于10K......只要亮度作为指示“足够”即可——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哈,是不是压降不够,所以LED灯不亮,像我现在做的高亮LED灯照明的,要3V才能亮的啊。低得太多就不亮了

网友:
蓝光LED必须带防静电措施后焊接,严格注意焊接温度和时间,国产的质量都不是很好。经常是连续开机老化几天后,开始有LED变得暗了,最后不亮了,而进口的LED却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价格也贵好几倍,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