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原创!C51成功读写AT24C32(EEPROM),希望对了解I2C及EEPROM的初学者有帮助!--缺电路图

楼主(2008-05-20):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5-20,11:11:33 加入。
贴子很好,但需要补充一些材料才能置成酷贴
谢谢你的共享。只是一堆源代码,没有电路图会大幅降低帖子的交流效果。
请将电路图也上传上来,这样本贴就能置COOL,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并且能获得本论坛的专家分数(迟些会实施)
你可以编辑本贴上传电路图,或在后面的回复里上传。谢谢对我们网站的支持。

#include<reg52.h>
#include<D:\C51_H\LCD1602.H>        //我的自定义LCD1602头文件

/*---------------------------------------------------------------
24C32可存储4K(1024*4)个字节(8bit),因此寻址地址最大为0x0FFF,24C32为从机。
----------------------------------------------------------------*/

#define WriteDeviceAddress 0x0A2 //定义器件在I2C总线中的写地址(注意:根据自定义从机地址接口改变)
#define ReadDviceAddress 0x0A3   //定义器件在I2C总线中的读地址(注意:根据自定义从机地址接口改变)

sbit SCL=P0^4;           //我的24C32接口设置
sbit SDA=P3^7;

//2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2us(uchar i)
{
while(--i);
}

//开始总线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_2us(1);
SDA=0;
delay_2us(1);
SCL=0;
}
//结束总线
void Stop()
{
SDA=0;
SCL=1;
delay_2us(1);
SDA=1;
delay_2us(1);
SDA=0;
SCL=0;
}
//发送应答位信号
//void MACK()
//{
//SDA=0;
//SCL=1;
//delay_2us(1);
//SCL=0;
//SDA=1;
//}

//发送非应答位信号
void MNACK()
{
SDA=1;
SCL=1;
delay_2us(1);
SCL=0;
SDA=0;
}
//检测从机应答信号
bit CACK()
{
bit flag;
SDA=1;
SCL=1;
delay_2us(1);
flag=SDA;
SCL=0;
return(flag);
}
/*--------------------------------------------------------------------------
       //写入8个bit到24C32
---------------------------------------------------------------------------*/
Write8Bit(uchar input)
{
uchar temp;
for(temp=0;temp<8;temp++)
{
SDA=(bit)(input&0x80);
SCL=1;
delay_2us(1);
SCL=0;
input=input<<1;
}
}
/*--------------------------------------------------------------------------
          //写入一个字节到24C32中
---------------------------------------------------------------------------*/

void Write24C32(uchar ch,uint address)
{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while(CACK());
Write8Bit(address/256);(注意:地址分两次传送,高位在前!)
while(CACK());
Write8Bit(address%256);
while(CACK());
Write8Bit(ch);
while(CACK());
Stop();
}
/*--------------------------------------------------------------------------
          //从24C32中读出8个bit
---------------------------------------------------------------------------*/
uchar Read8Bit()
{
unsigned char temp,rbyte=0;
for(temp=0;temp<8;temp++)
{
SDA=1;
SCL=1;
rbyte=rbyte|((unsigned char)(SDA));
if(temp<7)                //注意:仅左移7次
{
  rbyte=rbyte<<1;
}
SCL=0;
}
return(rbyte);
}

/*--------------------------------------------------------------------------
          从24c32中读出1个字节
---------------------------------------------------------------------------*/
uchar Read24C32(uint address)
{
uchar ch;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while(CACK());
Write8Bit(address/256);
while(CACK());
Write8Bit(address%256);
while(CACK());
Start();
Write8Bit(ReadDviceAddress);
while(CACK());
ch=Read8Bit();
MNACK();
Stop();
return(ch);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char newchar;

LCD1602_init();                           //1602初始化

Write24C32('8',0x01FF);                   //写'5'进0x1FF

LCD1602_puts(0,0,"24C32 W_Test OK!");

newchar=Read24C32(0x01FF);               //从0x1FF接收数据

LCD1602_puts(0,1,"ReadValue=");

LCD1602_puts(10,1,newchar);

while(1);

}

/*---------------------------------------------------------
如有什么疑问,可加本人QQ:175070658 一同讨论、研究。
如果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参考资料就帮忙 顶 一下,^-^ ^-^
---------------------------------------------------------*/

24C32硬件连接图 (原文件名:24C32硬件连接图.jpg)

网友:
正在学这个,顶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厉害哦!我没玩过这种器件,呵呵

网友(2008-06-30):
mark 。。。。

还不会用那些东西了。

网友(2010-03-2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可以帮我看看下吗?
欢迎您,yongwen2010 |登录 |快速注册 |退出  首页 酷贴 搜索 在线   个人功能 -------------- 修改个人资料 我的主题 我的回复  本网站由阿莫电子邮购独家赞助
51单片机 -> 搜索主题:at24 -> 我的AT2402C程序到底哪里出错了!  跳转至:  ╟—虚拟总论坛╟┬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AVR32技术论坛║├STM32/STM8 技术讨论区║├CPLD/FPGA║├PSoC(Cypress)可编程片上系统技术讨论区║├ARM技术论坛║├其它Cortex-M3技术讨论区(ST除外)║├51单片机║├PIC单片机║├DSP║├MSP430║├NEC单片机║├其它单片机║├都江堰操作系统(djyos)║├RT-Thread实时线程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分论坛)║├白沙开源专栏(段式液晶,怀表等)║├四轴飞行DIY论坛║├网站逻辑分析仪开源活动║├开源PLC(暂时关闭,2010春节假期后重开)║├磁悬浮开源设计活动║└“魏坤手持数字示波仪”开源DIY活动╟┬STM8手持示波仪(已完成)║├开源充电器设计活动(已完成)║├Mini DVD 应用与DIY(已完成)║├ATmel蜗牛触摸演示板Snail Touch(已完成)║├RF通信应用(筹备)║└PLC开源设计活动(已经暂停)╟┬创意电子产品║├USB║├MP3播放器║├电源║├通信技术║├视频捕捉与处理║├电子零件与线路║├行业标准与规范║├PCB(Protel等)║├电路仿真(Proteus等)║├音响论坛║└手机╟┬Fluke(福禄克)仪器专栏║├示波器║├万用表║├信号发生器║├基准源║└其它仪器╟┬西门子PLC║├三菱PLC║├台系PLC║├国内PLC║└其它PLC╟┬电脑综合论坛║├Google(浏览器Chrome)║├上位机软件开发(Delphi,C++等)║└网页编程(网站开发)讨论区╟┬机器人║├智能小车║├航空模型讨论区║└开源自充电清扫小车╟┬马潮AVR专栏║├小俊(qwernet)专栏║├傻孩子(Gorgon Meducer)专栏║└shaoziyang专栏╙┬ 水坛,招聘,淘宝超值,二手交易,寻找器件等 └垃圾收集区(定期删除)  发表新话题
我的AT2402C程序到底哪里出错了!  回复数:0,点击数:3
【楼主位】 yongwen2010
积分:5
派别:
来自: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l=P1^1;
sbit sda=P1^2;
sbit EQ=P1^0;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5;i++);
}
void stdar()/*开始*/
{
  sda=0;
   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void stop()/*停止*/
{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void init()/*初始化*/
{
  sda=1;
  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
}
void ask()/*应答*/
{
  sda=0;
  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
}
void noask()/*非应答*/
{
     sda=1;
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
}
void write_byte(  unsigned char date)/*写字节*/
{
   unsigned char temp,k;
   temp=date;
   for(k=0;k<8;k++)
    {
temp=temp<<1;
     scl=0;
      _nop_();_nop_(); _nop_();_nop_();

sda=CY;
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读字节*/
{
unsigned char i,k;
scl=0;
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
for(i=0;i<8;i++)
{
scl=1;
_nop_();_nop_();
k=(k<<1)|sda;
scl=0;
_nop_();_nop_();
}
return k;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addss,unsigned char date)/*写数据*/
{
  stdar();
  write_byte(0xae);
  ask();
  write_byte(addss);
  ask();
  write_byte(date);
  noask();
  stop();
}
unsigned char read_date(unsigned char addss)/*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date;
  stdar();
  write_byte(0xae);
  ask();
  write_byte(addss);
  ask();
  write_byte(0xaf);
  ask();
  date=read_byte();
  noask();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主程序*/
{
    EQ=0;
    init();
write_date(25,0x0f);
delay();

  P1=read_date(25);
  while(1);

}
我刚刚学这个器件,但是给P1口返回就没有成功!不知道程序哪里出问题了!帮我看下是不是读写字节哪里处理错误!

网友:
一直没有意识到地址是16位的。网上大部分资料都直接用8位的地址

Write8Bit(address/256);(注意:地址分两次传送,高位在前!)
while(CACK());
Write8Bit(address%256);
可以用位移操作代替吧,除法很耗CPU的
/256 代替为 address>>8
%256 代替为 先 address<<8 再address>>8

网友(2010-08-11):
最近在研究这个呢,一定要学习学习!

网友:
我的就是参考你的,谢谢了。

网友:
哈哈
遇上了
刚学到这里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01-28):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一直没有意识到地址是16位的。网上大部分资料都直接用8位的地址
write8bit(address/256);(注意:地址分两次传送,高位在前!)
while(cack());
write8bit(address%256);
可以用位移操作代替吧,除法很耗cpu的
/256 代替为 address>>8
%256 代替为 先 address<<8 再address>>8

   address>>8 ,还是很耗cpu的,其实编译器已经知道address高8位的地址和低8位的地址
直接用:write8bit(address>>8);  //高8位的
  代替:write8bit(address/256);

   用:write8bit(address);      //低8位的,而address的高8位自动去掉
  代替:write8bit(address%256);

直接寄存器访问,根本不用什么运算。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谢谢LZ共享。

网友(2011-07-28):
回复 楼主:

楼主,把你的LCD1602程序也附上吧

网友(2011-11-28):
不知道24c02和24c32甚至24c512有什么区别?寻址方式有区别么?估计24c02的程序能用到24c32上把。。。。。个人猜测,没看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2012-02-15):
初学中,I&sup2;C一直困扰中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东西的。

网友:
以前找过这个  后来还是在开发板自带的光盘上找到的 1602的

网友(2012-08-18):
加你qq了,我是用430 做的,有问题,请叫 你。

网友(2012-12-24):
正在学这个,顶!

网友(2013-04-21):
Mark     C51成功读写AT24C32

网友:
最近咋研究I2C和SPI。感谢

网友(2013-09-24):
这是个好东西,一直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