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PS接收到8颗卫星厉害!

楼主(2008-05-20):
我知道为什么昨天我写的程序接受没反应了,是因为这个GPS用的是9600波特率,我的程序是4800的,我看了别人的都是4800我就用了。没想到用了9600后嘿,还真在PC上显示了,我晚上试试我用KS0108显示下看看。哈哈!armok看看吧!天空12颗收到8颗!

大家看吧。厉害吧,哈哈。这是我的GS3CA上海产的GPS,这是PC显示 (原文件名:4.jpg)

楼主:
看GSV 12颗,GPGGA 08厉害这模块!

网友:
哈哈,不知道每颗星的信号强度如何?
你可以用专门的软件如Ucenter看看!
我这边一般也信号超过40dB的最多5颗

网友:
lz把自己位置暴露了

网友:
PC机上 有时候可以波特率自适应  如果用程序的话就接收不到了吧

网友:
你这个模块是哪里买的

楼主:
我的是上海邮购的。armok你的不行了吧。我的GS3CA比你那厉害多了。我接单片机只要三根线。电源和TX,哈哈。我一般是11颗卫星,收到8颗,有的时候是12收到8,最好的时候收到9颗,我还是在家里。armok你的可能不行了把。冷启动正常不到30秒!

网友:
这里实际谈的是如何给GPS 模块选型的问题。现在的GPS模块厂家多如牛毛,时不时有供应商打电话过来,要我了解他们的产品。不过我们是小公司,为安全起见,只能老老实实选大品牌。当今做的最牛的三家分别是:sirf,ublox,mtk.做车载导航,当然最好选ublox了。

网友:
GPS模块能收到8颗星,那是再正常不过了。现在哪个模块没有16,甚至32通道呀。灵敏度,冷温热启动时间,捕获时间等都是模块的基本参数。

楼主:
armok给我解释下这个东西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老兄,能不能发些有关GPS的学习资料给我看下呀!谢谢了!发到我的邮箱的话万分感谢!twh_n1@sohu.com

网友:
什么地方买的具体点。

网友:
4楼】 pulan 普兰
lz把自己位置暴露了
---------------------------------------

(88)

网友A:
呵呵,谁做个导弹,现在打过去没准能中~~~~~o(∩_∩)o...

楼主:
这个图怎么象我所在的位置啊,后面也有个转盘!!

网友:
这个东西好啊,有机会 玩一玩哦  呵呵!!

网友:
哈哈~【13楼】 999999
你真强,把LZ的家给搬上来了!小心点啊!

楼主:
我得搬家了。郁闷

楼主:
13楼朋友,你的那个是怎么弄的。怎么把我的这边图也显示了啊
!

网友:
楼主快跑,导弹在飞了!!!

网友:
楼主, 13楼这是GG地图.
看来楼主下次发贴时要注意了, 别太激动就把自己的私人信号随便发网上了, 哈哈

网友:
21楼正解,GG地图做的很好。

网友:
google earth太厉害了。

网友:
我也来自曝位置,,

10颗, 买的二手模块,

楼主:
你的那个地图是我这里的那个吗?
你怎么做的,能告诉我吗?
我也想玩玩

网友:
使用google earth 软件,可以看地球表面的卫星图片

楼主:
他那个就是那个软件吗?
怎么把我楼房学校后面的转盘显示的那么清楚,还有汽车!

网友:
是的,这还是民用的卫星照的,军用的更清楚~据说军用的可以看到车牌号~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用GPS收到信息后,然后把经纬度输入到这个软件上就能看到信息了啊!

网友:
差不多,但要连网,网快点,电脑性能好些,不然很慢~

楼主:
这个软件还挺复杂,头都搞晕了!

楼主:
终于会玩了。大家去看看我另外的一个贴的图。我的学校贴出来了。哈哈,又暴露目标了!

网友:
我的蓝牙二代搜十几颗星是经常的事。但信号强的就六七颗。

楼主:
34楼,蓝牙模块好玩吗。可以做什么

网友:
呵呵以后也要研究一下。

网友:
都很牛啊,俺还没做过这一块……郁闷……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

楼主:
呵呵。还行吧!蓝牙的没玩过,啥时候也玩玩刚才听zsmbj 说蓝牙的,听起来更好玩

网友:
恭喜楼主,你的GPS终于正常了!

楼主:
正常个鬼啊。程序写好了 。还在调试呢。现在中断接收出来点问题,外面我又发了个帖子,大家抽空帮小弟看看谢谢了!
我用的是51

网友:
蓝牙机的好处是你的带蓝牙的智能手机都可以作GPS接收终端。像PPC,S6都可以。当然,台机,笔记本也可以(蓝牙适配器30元)。
我原来用DPD818,是PPC2003系统,后来换了WM6的DPD 838也很好的。我软件用ROUTE66,没有用灵图。

用蓝牙GPS还有一个好处是在PPC上设置一个“GPS蓝牙服务器”他可以让你周围的人共享你的GPS信息,像大家一起登山,开一个GPS,那全部的人都可以看到现在在什么方。海拔多少等。

我的NAVMAN4410 是在淘宝220米买的全新货,还带车载电源线。

不过我在机机里装了个MAX1555,可以自动对锂电充电。

这是我在TOMPDA上发的帖:

http://bbs.tompda.com/thread-2151704-1-3.html

为NAVMAN 4410增加可靠的充电功能
NAVMAN 4410是目前最便宜的二代蓝牙GPS方案,淘宝上现在包快递也只需要220元还带车充,精度高,定位快,便宜,但最大的问题是用七号电池供电,虽然号称三节电池可以用11小时,但不能充电始终是心病.

可怜的4410到我的手才三天,就惨遭拆解(落到我手里的数码产品,嘿嘿,谁也逃不了这种命运)...

目前的充电电池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三节镍氢,或者用锂电,重要的是要在内部加充电控制电路.
网上早有人用跨接,或者用电阻限流,但安全的控制电路很重要,谁也不想自己的GPS像前一阵MOTO手机那样放烟花吧?

三节镍氢标称3.6V,一般高档充电器对镍氢充电的管理是检测负压和温度控制,一般的充电就是限压和限流,一般每节镍氢充满后电压为1.44V左右,三节电压就是4.3V左右,我们假设把它充到4.2V,这样能保证充进90%的电,而且绝对不过充.但三节串联要保证三节电池的一至性

或者用锂电,锂电充电最重要的是电压严格限制在4.2V,不得超过4.25,否则严重影响锂电的寿命.这需要很精确的控制.

发现了吗?如果把电压限制在4.2V,那么可以同时满足三节镍氢和锂电的充电需要.

两个方案,如果你只想花几毛钱,那就用一个IN4007+IN5819+5.1欧电阻正向串联,从电源接口那里串到电池正极.全部OK了.另外需要一个5v的电源(也可以那个车充,或者一条USB线连电脑取得5V)
因为IN4007的正向压降为0.6V左右,I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2V左右,这样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5V-0.6V-0.2V=4.2V,另加一个电阻的目的是防止初始充电的电压电流过太导致发热.

上面的方案很简单,但有一点危险就是如果你的外部电压太高,比如5.5V,那你的电池就可能过充了,但如果用USB供电,一般不会过充.

如果你需要一个高可靠,智能化的充电控制器,我们的主角就出场了,用美信集成的MAX1555,单片锂电控制集成电路,性能不用说,至于如何智能,如何可靠,请看美信的DATASHEEET.美信的东西在业界有很高的声誉,其产品以高质高价著称.但好就好在美信的东西可以申请免费样品,很简单,在网上填个表,过两周就收到了,一般不会不给,哪怕是学生,老外就是精,就像对我一样,给我一点点小恩小惠,我就到处帮他们宣传...

MAX1555只有5脚,SOT23封装,其实我们用用其实用三人脚,一个电源入,一个接电池,一个接地.你可以选择用270 mA的速度充电,也可以用100 mA的速度,取决于你把电源进线接到MAX1555的哪个脚上,接PIN4,那就是270 mA的速度,接PIN1,那就是100 mA的速度.
如果你的心情好,把那几个退耦电容接上也可以.
其实别的公司的锂电控制集成也可以.用MAX1555的目的是简单,而且不花钱.

焊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并把烙铁电源拔了再焊,不然静电烧了你的GPS我可不负责,再者要仔细测量和检查有没有虚焊连焊后再通电,不然烧了你的GPS只怪你自己技术不到家.

网友(2008-06-20):
to【42楼】 fsclub
我认为还是内置GPS的手机用的方便些。出去玩带那么多东东很不方便

网友:
说到GPS,我还碰到过兼容问题,用MTK的弄了半天都不行,换SIRFII,一切正常。
MTK输出的指令和标准的有点小区别!

楼主:
GPRS你们说选择什么牌子好,我的GPS只需要三根线,两个电源一个TX。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一定要玩一下。

网友:
【44楼】 powerful

to【42楼】 fsclub
我认为还是内置GPS的手机用的方便些。出去玩带那么多东东很不方便
----------------
扔在背包里,别的就不管了.

网友:
GPS哪有卖的啊

网友:
很有应用价值。

网友:
没看明白为什么这么兴奋

网友:
建议阿莫搞个开源的gps东东玩玩!!

网友(2008-10-20):
各位高人,有没有这种车载GPS:用单片机+GPS模块做出来的GPS定位系统,得到的数据是经纬度,在把这个数据给google earth,不就能显示位置了吗???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车载GPS导航系统,设想你开车到了个陌生的城市,在车里的电脑上就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详细地图、公路,那才爽呢

网友(2009-02-28):
呵呵,学习中其乐无穷!

网友:
42楼的PCB是少见的走线直角拐弯

网友:
8 颗太正常了

我们收上12 - 14 颗的时间多的是

网友:
楼主,你那GPS什么型号的啊?我现在买了块GPS15L,可是弄了好几天就是搞不明白,我是用51单片机控制的。如果楼主也是类似情况的话,能否让小弟看看程序啊?我的邮箱363606849@qq.com!
十分感谢!!!

网友:
8 颗比较正常,你可以查星历,得出什么时候你的头顶卫星数最多。 我这里,就是要早上爬起来,卫星最多。

网友:
我想知道GPS模块接收到的数据的格式以及定义规格书!!!!!!谁有啊!!!!

网友:
google nmea0183协议

网友:
8颗正常,没什么好炫耀的,不知道你的模块性价比如何

网友:
2008年03月06日16时23分22秒
$GPZDA,082258.000,06,03,2008,,*5C
$GPGGA,082258.000,2232.5965,N,11402.2834,E,1,08,1.0,-64.4,M,-2.1,M,,0000*50
$GPGLL,2232.5965,N,11402.2834,E,082258.000,A*34
$GPGSA,A,3,09,29,10,18,21,15,24,06,,,,,1.8,1.0,1.6*30
$GPRMC,082258.000,A,2232.5965,N,11402.2834,E,0.00,,060308,,*10
$GPVTG,,T,,M,0.00,N,0.0,K*7E
$GPZDA,082259.000,06,03,2008,,*5D
$GPGGA,082259.000,2232.5965,N,11402.2834,E,1,08,1.0,-64.4,M,-2.1,M,,0000*51
$GPGLL,2232.5965,N,11402.2834,E,082259.000,A*35
$GPGSA,A,3,09,29,10,18,21,15,24,06,,,,,1.8,1.0,1.6*30
$GPRMC,082259.000,A,2232.5965,N,11402.2834,E,0.00,,060308,,*11
$GPVTG,,T,,M,0.00,N,0.0,K*7E
用了一家普通的GPS模块

网友:
谢楼上了,呵呵……可以玩了!!!!!

网友(2009-04-15):
【58楼】 luzhengmao
积分:196
派别:
来自:
8 颗太正常了

我们收上12 - 14 颗的时间多的是

请问您在什么位置?
GPS一共24颗星,其中21颗星为运行星(覆盖全球),3颗备用星。半球面最高收到12颗星。

网友:
这仅仅是第一步,你把每颗卫星的S/N计算出来,GPS需要3颗卫星信号才能进行二维定位,第4颗辅助完成三维定位,也就是说至少需要4颗S/N大于28(真实S/N值,有些模块是做了手脚的)才能定位,当然S/N值越高,对缩短定位时间是有帮助的。

网友:
我只用sifr III 芯片,窗口效果不错。sifr II基本只能授时。sifr II我还收到8个星呢。sifrIII 随便有9颗。

网友:
买一个玩玩 哈哈

网友:
人才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能有这个水平

网友:
人才。顶一下!

网友(2013-11-22):
引用 网友A:
呵呵,谁做个导弹,现在打过去没准能中~~~~~o(∩_∩)o...

米军用GPS定位打人我总觉得应该是先砸死了然后才炸的。。。

网友:
还好LZ不是斯诺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