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膏会造成短路吗?

楼主(2008-05-20):
我按照网上教程所教的那样,采用拖焊方法焊接贴片元件。这个方法要求大量的阻焊剂。而我手上正好有2元钱的金鸡牌焊锡膏,我就用棉签大量的涂在焊盘上助焊,果然很容易就焊好了以前费了大功夫也焊不好的VS1003。

但是焊好了发现电源和地线短路了。拆了与电源直接相关的元件后,还是短路了。实在无助,想是不是焊锡膏会造成短路呢?有没有好办法能清除呢?

网友:
当然会短路,不只是你那种极其便宜的焊锡膏,好的助焊剂也需要清洗,包括号称免清洗的,最好用洗板水清洁好。
其实我用的感觉最好和廉价的助焊剂是松香酒精溶液,即使不洗也行,如果觉得难看就有酒精或甲醇洗,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楼上,但为什么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焊锡膏,却是绝缘的呢?
现在我用什么清洗呢?酒精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酒精刷洗

网友:
还是焊接手法的问题,可以哪里你不小心焊锡拖到一起了。这样的情况最讨厌。所以焊的时候要万分小心

网友:
一般焊锡膏的腐蚀性很大的,小心使用哦!其他用松香水就可以了。

楼主:
我都快放弃了。我把所有贴片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来了,还是短路。

楼主:
板子都被焊锡膏腐蚀黑掉了。看来真不能使用。

焊锡膏上的说明:绝缘性良好

看来是骗人的?

网友:
达到万用表测量短路的程度肯定不是焊锡膏的问题,多数是焊锡搭锡了!

焊锡膏焊接电子零件,理论上是禁止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用,那么在使用后尽快清洗,时间长了会腐蚀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锡上的多了吧。。。遇到电源和地短路是最烦人的事情了。。。

耐心些,会搞好的。。。

网友:
肯定不是焊膏的问题啦! 还有就是拖焊是不要焊膏的! 只要腿没氧化就行了!

可能原因:哪里没拖干净!要么IC让你汤坏了!
我也是两个月前才开始使用拖焊的

以上也是我的一些心得!

楼主:
谢谢了,以前就听说焊锡膏有腐蚀性而不敢用。这次用是因为上次焊接VS1003造成几个脚连在一起始终分不开;看了网上脱焊教程说要用助焊剂,就试了下,一用发现原来难焊的VS1003非常容易就拖好了,一时兴奋便大规模在所有元件上使用。结果…………

网友:
我平时倒是遇到不少短路的,后来发现是PCB短路。呵呵。

网友:
有时会短路的,但不是很明显,一般的逻辑电路特别是输出端口可能看不出来。我碰到过一次,晶振始终不工作,查了好久,才发现是焊锡膏的问题,清洗过就好了,然后再用烙铁融化点上去看看,又不行了。。。。

网友:
我以前修一台电视,行输出我就是用焊锡膏焊的,结果惨啊。。。。。。焊锡膏对于电子方面实在是不能用。如果用在白铁焊接方面还是很好的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到过。。也是我用的少。。你少呼点焊锡膏,那玩意伤眼睛。烟熏火燎的。

网友:
我的焊接好了,,测试电源正常, 2.7V, 3.3V, 5V, 但程序烧不进去,用的是并口的下载线.VS1003确实有点难焊,我焊好后都拿到显微镜下检查了.公司刚好有洗板水,也清洗过的,

网友:
焊锡膏 = 热风台用的锡浆 吗?

网友:
这问题还用问?第一次出社会?

楼主:
还没有出社会呢,惭愧惭愧!

回17楼,不是热风台用的锡浆。

网友:
用松香+焊吸带很好的,我一直就这么用的

网友:
助焊剂就可以,熟练的话,就用锡丝里的松香已足够。

网友:
短路的原因是,助焊膏混合锡渣造成的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某个地方的铜箔没有腐蚀掉(很细的丝)。 可用高倍放大镜查看,解决方法:大电流烧断

网友:
搞个牙刷和酒精刷干净,再用灯光背后一照应该很容易看出哪里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短路的地方找到了,把vs1003卸下来后,发现焊盘之间有丁点焊渣。

网友(2010-03-14):
焊锡膏对于电子方面真的很危险吗?最近我的电路老是出问题!开始好好的!测试一两天捞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焊锡膏的问题!现在开始怀疑焊锡膏了

网友:
目前最理想的是松香酒精水

网友:
焊锡膏的使用还是很有讲究的,曾使用过白光的膏状助焊剂,批量发现IO经常莫名其妙损坏,板子全部增加超声清洗后没出过故障。后来就不再使用膏状的助焊剂了。用下来还是松香最可靠,不洗都没关系。

网友:
所以我看到“免洗环保助焊剂”时,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不是松香酒精水么?

网友:
焊锡膏不能用的
那玩意儿容易短路的
如果不容易焊接
就用点松香水什么的
前人的教训一定要总结啊~

网友:
我也上当过啊!焊坏了芯片,现在改用松香水了。

网友(2010-04-29):
焊锡膏有两种,一种是维修老的那种,一种是protek?那种。后者标明:“不能用于IC、高压、高功率、高频场合,用后彻底清洗”。

我用过后者焊CP2012,焊五片坏五片,忙活两天才找到原因,焊盘间的空隙发黑,通电一会儿后,线路板局部就冒火星,烧得噼啪响。测量焊膏本身又不导电。 我觉得可能大概是电压作用在焊膏上造成极快的腐蚀,使电路板变得会导电,温度越高越加快腐蚀,因此明明测量不导通的地方,加电一段时间会冒火花,直到烧坏电路板一个小洞。

网友(2010-11-29):
焊锡膏,不好用,腐蚀大,而且会有短路的情况!我碰到过!相当郁闷你!!

网友(2011-03-09):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烧了好几块昂贵芯片,找了好久才好到原因,以后坚决不用焊锡膏焊接芯片了!

网友:
有种很强大的助焊剂叫坏水,稀盐酸泡干电池皮。不过仅限于焊白铁。

网友:
肯定会短路了;举例两个,
  1是前两年修彩电的时候,彩电雷击烧坏整流二极管,由于手头的二极管时间太长了不好上锡,就用了很多焊锡膏,结果人家拿回去看了半个小时就又坏了,打开一看才发现是有一滴焊锡膏受热后流到+300v和地之间,用纸巾擦掉后换保险管故障修复,由此说明焊锡膏是导电的。
  2去年做研发的时候做一个很简单的小电路,可控硅延时电路,那个焊接的图省事把整块线路板都沾上焊锡膏然胡在锡锅里蘸,后来发现有的电路没有输入的情况下100-6就导通了,用刷子将这些坏的电路板刷一遍问题就解决了。后来特意做了实验,将正常的电路板,图上焊锡膏实验,电路正常工作,用热风枪将焊锡膏吹化,冷却后实验发现可控硅全部导通了,由此说明焊锡膏是导电的!

网友:
脱焊用松香就好了,松香水业可以,或者用焊油,就是修手机用的那种想黄油一样的东西

网友:
完了,这玩意儿用的频繁,最近又总有奇怪的问题,明天得查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烙铁磨破一点阻焊层造成的,很不易发现的情况.................

网友:
焊錫膏有無酸的,腐蝕程度比較低。可以的話最好用都不要用。
用免洗助銲劑就好了,雖然號稱免洗,只是殘留物較少而已。可以用藥用酒精(乙醇)洗,雖然效果不好,多洗幾次就試了。
不要去用工廠專用的異丙醇,那種吸多了有致癌風險,也不要傻傻用甲醇,除非你想早點瞎掉。

网友(2012-11-29):
愁人,郁闷,这回长见识了,可惜我焊了四块PCB,一块烧毁,其他3快能撑一年吗?还是赶紧洗洗吧。